二总线-分享一种现场供电总线

楼主:
二总线是一种相对于四线系统(两根供电线路、两根通讯线路),将供电线与信号线合二为一,实现了信号和供电共用一个总线的技术。

在安防领域,主要是周界报警系统客户应用、还有一些监狱里的报警、医院的呼叫系统等,二总线由于速率最快9600bps的限制,语音和视频数据传输速度达不到

但目前POWERBUS二总线在消防监控的各类系统里广泛应用,简单来说传感器 to 主机 之间的这种数据交互,用二总线非常合适

目前工控、运输传送带、智能灌溉、智能家居等领域也全面开花,这些领域客户之前广泛应用RS485/CAN/电力载波技术,但在现场试验下来,二总线技术具有相当的优势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POC技术

目前在摄像头和路由上有应用

但是受限于速率所以传输距离不是很远

网友:
有技术需要的,感兴趣的可以看我ID与我联系获取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POC技术 目前在摄像头和路由上有应用 但是受限于速率所以传输距离不是很远

感谢您的关注,并不是POC技术,二总线技术目前在摄像头还没有应用,主要是在消防领域,比如说常见的楼宇内的烟感,其实都是二根线埋在墙体内,施工的时候属于弱电系统,一般是用DC24V的电来走,现在几家安防的大头也在做消防监控的系统。目前我做的POWERBUS技术,扎根于消防应用,大量客户使用实践,因为是TO B的,所以可能不进入大众讨论的视野,现如今,也有不少其他行业的应用在应用POWERBUS二总线,我们把它早已做成芯片级的方案,就和RS485一样,使用芯片和外围标准电路实现此功能,我们提供技术服务这样。

其技术优点,拿RS485和烟感探头来举例吧,一个主机控制器要与最多256个探头节点进行通讯,探头分布在各个楼层各个房间、走廊等等,楼内遮挡、干扰严重,必不可能使用无线技术,在有线技术里,早期RS485经常被使用,但是每个探头内都有MCU以及一些传感器需要供电,而现场电源不好接,你不可能接强电220V吧?那每个探头光AC转DC就得多少成本了。 所以一般采用24V电源盘来供电,所以每个从机A/B俩通讯、24+、GND,一共4根线,4口的接线端子,但在实际施工中,这4个口是都不能接错的,现场各种乱七八糟的线,经常有施工队的人接错线,错把强电怼进去,或者24正负接反,或者接到通讯口上,导致从机烧毁甚至顺着总线烧毁主机设备,而且RS485的接线需要手拉手,不能任意拓扑,不然通讯干扰极大,且终端需要匹配电阻,需要很有经验的工程师来操作…… 这一系列的麻烦POWERBUS都解决了,因为是无极性的二总线,一共2根线,不怕接错、不怕短路,有短路保护,且支持任意拓扑。

网友: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他这个要求每个从机功耗一致,如果某一个从机损坏,导致电流不稳,那整个通信链路是不是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