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和我一样,动过给产品加AI的心思?

楼主:
边缘人工智能已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你的产品用上了吗?

我想做,毕竟产品上有AI加持,比较有亮点。

先说说我的理解:边缘人工智能是让设备不需要依靠服务器就能实现人工智能的功能,其实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案例,离线语音唤醒、运动姿态识别、人脸识别、天气预测等。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使用边缘人工智能呢?一些数据没有明确的参数或表现,比如在运动过程中的三/六轴传感器,怎么识别上下楼或者走路呢?通过传感器数据很难分析出当前的姿态,而使用边缘人工智能就容易实现,将运动的数据采集起来,并标注上运动姿态(上楼梯、下楼梯、走路等),然后将数据处理后传入训练算法,通过模型训练和模型调参,最终就可以让边缘人工智能算法给你推理出当前的运动姿态了。

与人工智能不一样,边缘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资源比较小,处理的数据类型也是千奇百怪的,比如我的产品有电机,我想检测电机的异常状态,如果出现异常就发出报警,而电机的参数也不少,电流、位置、扭矩和温度等,需要通过多种参数来检测电机异常,其实这种场景就适用于边缘人工智能推理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计划在自己的产品上加入边缘人工智能呢?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A:
加一些AI可能会简化一些硬件,不过个人感觉还是可靠的硬件更重要

网友B:
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程序结构吧,以前异常判断都是要靠参数判断来实现的,对入门门槛利好吧

网友C:
我感觉,加入自己的算法,就是AI吧,专门的算法,也是AI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些AI可能会简化一些硬件,不过个人感觉还是可靠的硬件更重要

加入AI会让系统更稳定,感觉会增加硬件复杂度

网友:
在群里问了下,有位网友说的我觉得很不错:AI是升级功能,不是基础功能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程序结构吧,以前异常判断都是要靠参数判断来实现的,对入门门槛利好吧

是的,其实只一个参数判断不一定好,多个参数又要复杂的公式。AI或许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加入自己的算法,就是AI吧,专门的算法,也是AI的一种。

我感觉不是一个概念,很多智能硬件都有自己的算法,但是都是用公式堆叠起来的。和边缘人工智能不一样。

网友D:
有了,我们业务做产线的,其中有个环节是测定产品某个参数。

然后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前面环节的数据推出这个环节的数据,然后所有产线的这个环节被客户砍掉了。

辛辛苦苦把这个功能做出来,公司营收反而下降了,由于这个环节是业务里面的一个大头,年终奖可能发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我们业务做产线的,其中有个环节是测定产品某个参数。 然后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前面环节的 ...

事先没有跟客户沟通吗?一般都是前期论证通过,才开始做的吧。

网友E:
现在只要是一个mpu,不加个npu都不好意思往市场上推。intel和amd都在加n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我们业务做产线的,其中有个环节是测定产品某个参数。 然后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前面环节的 ...

这个尴尬了,自己给自己优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只要是一个mpu,不加个npu都不好意思往市场上推。intel和amd都在加npu了

嵌入式 需要那么高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只要是一个mpu,不加个npu都不好意思往市场上推。intel和amd都在加npu了

是的,可见AI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我们业务做产线的,其中有个环节是测定产品某个参数。 然后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前面环节的 ...

等于这个功能你们白做了呗,是效果不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嵌入式 需要那么高端吗?

要的要的,不加AI现在故事都不好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的要的,不加AI现在故事都不好讲

可以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我们业务做产线的,其中有个环节是测定产品某个参数。 然后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前面环节的 ...

动了客户的内部利益?还是确实产线就应该砍这个环节?感觉你们被坑了呀。

网友G:
现在这个方向挺火,ST公司我看有好几个案例介绍了,本来想尝尝鲜,可惜现在ST的评估板都买不到了,现在被禁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个方向挺火,ST公司我看有好几个案例介绍了,本来想尝尝鲜,可惜现在ST的评估板都买不到了,现在被禁 ...

是啊,ST有不少的案例,用的是他们研发的Edge AI工具
想玩可以多多关注论坛,后面可能会有相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