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排布哪个好?

楼主:
如图,头对头好还是,头对脚好?

网友:
怎么走线短怎么好,这个害的看原理图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吧。看怎么画好就怎么好。

网友:
用集成IC最好

网友:
是IO的保护吗?尽量靠近被保护器件好

网友:
应该是没关系的,只要排版流畅,电气特性不受影响,电路通畅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至于外观问题,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网友:
头对脚好,保持一致性,加工方便,检查也方便

网友:
头对脚好,保持一致性,加工方便,检查也方便

您是说排布一致,smt时候方便做recipe,很有道理

网友:
光好看重要吗?不应该是走线和信号优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