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 | 使用 MCU,哪些问题最令你头大?

楼主:
ADI & WT ·世健 MCU 痛点问题探索季

——第一站:征集 | 使用 MCU ,哪些问题最令你头大? 活动开始啦~

MCU 应用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与痛点,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更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与用户体验。为了深入剖析这些难题,我们特发起 ADI & WT•世健 MCU 痛点探索季活动。本期是活动第一站:征集 | 使用 MCU,哪些问题最令你头大?请大家跟帖说出在MCU的研发、设计、应用中遇到的痛点问题,或者针对痛点问题的解决方案。

活动时间:即日起——2024年8月31日

参与方式:

1. 浏览 >>活动页面资料,了解 ADI 超低功耗 MCU MAX32675C 相关资料。

2. 更新个人信息,获取活动参与资格。

3. 在本帖下跟帖留言 MCU 应用中遇到的痛点问题、或针对痛点问题的解决方案。优秀回帖将获得下方精美礼物!

温馨提示:

痛点问题可以为:芯片选型、不同芯片软件平台的使用、芯片底层驱动的学习、整机功耗的计算、加密功能的使用等。

跟帖留言请以技术问题为主,详述技术问题,尽量避免提及同类半导体厂商名称。

活动礼品:

小伙伴们快来跟帖参与活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I & WT ·世健 MCU 痛点问题探索季 ——第一站:征集 | 使用 MCU ,哪些问题最令你 ...

MCU的选型如何选到合适可靠的低功耗MCU,这包括价格交期,易使用性,使用中遇到问题如何快速获得原厂的支持,另外在测试中如何准确的测试评估功耗,即使使用功耗测试设备测量过,实际使用时间和评估的时间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网友:
关于MCU选型的一些问题:

1)SDK过于庞大,注释不明确,作为中国开发者,还是希望有中文资料、

2) 有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回复

3)开发环境不友好,对中文支持不友好

4)功能过盛,价格偏高

5)ROM及RAM偏小,不适合发挥

6)IO驱动能力偏弱,外围电路偏多

7)下载不友好,需要断电等特殊操作

8)设计参考资料凌乱

网友:
1、各家IC设计逻辑不互通,开发习惯不便

2、配置顺序有差异,开发习惯不便于

3、MCU同质化严重,外设接口和处理性能相差无几,解决范围并无扩展

4、各家追求通用型,但是外设性能不曾提高,例如多数使用12bitADC,可能实际也只有十位半,而我想进行更高精度分辨,则依旧要外挂一个16bit或24bit的专用IC,性能与空间的浪费和上升了成本,提别是在如今12bit基本已经算半退前沿市场了,12bitADC将来恐怕基本鸡肋,或者无法打出差异化市场。

网友:
MCU选型是一个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满足项目需求并确保性价比。‌首要考虑的是功能需求,‌包括所需的接口、‌RAM和ROM容量等。‌此外,‌封装类型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如BGA、‌QFP等,‌需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封装。‌

同时,‌开发资源、‌技术支持、‌供货交期、‌价格以及厂家的售后服务和库存情况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特定应用,‌如车规级MCU,‌还需考虑环境要求、‌可靠性、‌供货周期以及重新认证要求等车规级特有的标准。‌

芯片选型还要看这几个维度:
1、看flash和ram容量、余量
2、看管脚数量够不够
3、看运算能力,主频多少
4、看通讯接口资源够不够—为了保证开发效率一定要选择带硬件接口的,不用软件模拟的
5、看是否带fifo或者DMA—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时必须带

网友:
MCU选型要看具体应用场景的,有存储需求的,FLASH要大,有算法需求的,主频得高,有AD采集需求的,AD精度要高。

然后就是是否方便开发,对于小众MCU ,存在因MCU 本身缺陷或开发繁琐而发生项目延期的风险,故在选型阶段需要着重收集该MCU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DEMO库、驱动库(一般DEMO库中包含,个别为独立开来)。

在实际项目开发中,验证项目所需功能最快的方法即为在MCU 厂商提供的DMEO库中修改。对MCU上的每一个外设,MCU厂商一般会提供相应的demo,在该demo项目中做微调可验证所需实现功能是否能在该MCU正常运行,在集成阶段再将各外设模块封装成方便调用的函数实现快速开发,正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2022年做过一款手持工业产品,首要要求MCU支持低功耗。对比国产和国外的几款MCU ,发现手册和IDE的支持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国外的数据手册大多英文,这个已经是好多开发者的第一道拦路虎了,虽有中文翻译,但并未覆盖所有MCU如STM32F103C8T6有,但其他近年新出型号并没有。国产MCU 手册不够详细,寄存器的描述部分缺乏逻辑关系,故只有依着提供的DMEO库来理解寄存器的使用,要么就不管寄存器级别了,每次都是直接调提供的库函数。上述两种典型情况往往会增加开发者的学习成本,所以如有MCU厂商立志改变这种局面,扩大在中国的销量,请提供中国开发者能看得懂的手册和严谨的设计。

智、信、仁、勇、严

网友:
MCU最麻烦的事跟硬体要对接,玩开发板还好,但是一但要商品化,去设计电路问题就一堆了,所以其实玩MCU最麻烦的是知识要够广,编程要懂以外,硬体多少也要懂一点才能做下去

网友:
MCU的选型和项目的具体需求紧密联系,选型的原则是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选择更为好用和价格更低的产品,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功能需求是否满足,比如项目需求的外设是否都满足,CPU的架构,时钟和位宽是否走满足要求,内存容量是否足够使用,若不够是否方面扩展外部储存器。

2.硬件设计是否方便,比如硬件设计时MCU的接口和外围设备的接口是否便于走线,MCU的封装大小是否合乎硬件尺寸,PCB的设计和空间限制是否满足(小型PCB要求很严格)

3.工作模式下的电流消耗是否满足要求,低功耗的电流消耗是否满足,从低功耗模式恢复到工作模式所需的时间是否满足。

4.工作电压范围是否满足。

5.IO口的输入输出能力

6.,模拟功能的ADC.DAC的通道数、分辨率和采样率是否足够

7.加密算法支持能力

8.开发工具和软件支持是否符合开发人员的习惯

9.单片机成本和开发成本以及供货的稳定性

10.工作的温度范围和抗干扰抗辐射能力

11.开发生态是否完善,遇到问题能否获得支持,文档资源的丰富度

12.若产品可能会升级,还要考虑现有系统是否具备未来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人的解决方案如下:

1.首先根据自己对厂商的熟悉程度去筛选品牌,这里会考量厂商的口碑和资料丰富度,同时开发环境也是重中之重,熟悉的开发环境会更快的进行DEMO测试。在其官网找到数据手册通过个各个方向对比功能是否满足。在功能满足的情况下回和硬件讨论PCB设计时空间和走线是否方便。

2.固件安全本人偏向于使用第三方的加密烧录器。减少安全加密方面的开发时间成本。

3.工作温度会通过手册先筛选,然后申请样片和开发板进行温度测试。

4.后续升级这方面是在需求的标准上预留空间,包括外围引脚和内存。

5.选型是根据项目的需求个项目的具体行业动态调整的,针对不同项目会有不同的考量。这里只能列出大概。这也需要经验的积累和失败的教训。

网友:
使用MCU问题:需要

1.丰富的库文件的提供;

2.多种传感器的整合入MCU;

3.图形化的编程模式;

4.较多的仿真工具接口;

5.便宜的价格;

6.外围器件少。

网友:
1、比较难的是配置寄存器,再刚开始建立工程,每个功能模块需要对照手册把每个寄存器都配置一下,必要时要根技术支持一起探讨。

2、当MCU资源使用到95%的时候,就需要选择更大资源的MCU替代它,我一般都会选择可以PIN对PIN的,改动移植都很方便。

3、很多编译环境都给出了自动生产代码功能,但是一般都不怎么能用,很容易出问题,不实用,所以我基本都是自己编写,但是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

4、在开始设计外围电路的时候,很多功能管脚都不在想要的位置,需要走线很远,所以我选择MCU一般都是IO管脚是可配置功能管脚的,方便布线及配置。

5、MCU的供货稳定性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是大量货源的或很多用户都在用的,否者冷门的芯片,当你采购的时候会等很长时间。

网友:
对于追求低功耗的电池供电设备来说,在软硬件设计上经常遭遇以下痛点:

1. 选择具有优异低功耗特性的MCU以及外围器件,并设计出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整机功耗的硬件控制逻辑;

2. 充分、合理利用MCU和外围器件的低功耗特性,开发出能够满足功能要求且具有最低功耗的软件;

3. MCU和整机电路在各种工作状态下的功耗测量,这一点往往要和软件调试配合进行。

一般低功耗情况下电源电流多为微安级,且电源有多个流通路径,使用常规仪器测量起来很困难且误差较大,这应该是电池供电类产品软硬件开发最大的痛点了(难以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低功耗性能指标,比如电池待机时长);所以希望MCU开发商不仅能提供低功耗的芯片,也能够提供实时测试和评估MCU在各种工作状态下功率消耗的软硬件工具。

网友:
1,RAM和flash容量,还有分区大小,flash分区太大利用率不足。

2,很多厂商的芯片参数连厂商都不知道,尤其是低功耗的情况下各个模式的电流功耗都没做测试,选型前期就没法评估是否满足要求。

3,开发工具,开发环境的不兼容,自成一体的想法很好,但是对于广大开发者和开发生态很受伤,没有开发者怎么进行扩大生态。

4,资料的保密,不签保密协议,规格书都拿不到,完全没法做选型和熟悉。

5,生命周期无法保证,更新迭代快,而且还不能相互兼容导致成熟的产品需要经常改版。

6,底层驱动不开放,而且还有各种bug,只能求救于原厂。

网友:
1、低功耗MCU,一般功耗降不下去很多就是IO的处理,唤醒源,唤醒后MCU工作时长,外围电路等,所以希望厂家在针对低功耗这块有针对性的例程。

2、开发环境,目前能兼容主流的KEIL和IAR肯定是最好的,毕竟嵌入式从业者天天就玩这个,但是针对不同厂家的MCU,还是要对RMA区和flash给出说明。特别在做一些FOAT升级的场景,还有升级完以后RAM区的初始化问题。

3、给出的SDK案例要有说明性的文档,清晰给出实现的方法,中文支持最好

网友:
排第一位的是官方不支持 makefile + gcc 编译、其次是没有图形化配置工具、还有是官方代码质量太差,譬如不是 utf8 编码,代码对不齐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

网友:
自己总结了下面几个痛点问题:

1:芯片选型如何最优化,设计前的选型工作很关键,这个关系到是否匹配产品,是否可以实现产品性价比最大化。

2:芯片选型定好后,那么在设计中如何把产品的外围尽可能优化,让产品性价比最大化也很是关键。

3:一个优秀的产品,还需要经过一系列测试,那么在测试中遇到问题点,如何去调试也是很关键的一环。

网友:
痛点问题 1: 内存管理与资源限制
问题描述: MCU 往往具有有限的内存和资源(如闪存、RAM),而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大量的存储和处理能力。

解决方案:

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 使用更有效率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来减少内存消耗。
精简代码和优化编译器选项: 移除不必要的代码、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并使用编译器提供的优化选项来减少代码大小和提高性能。
动态内存管理: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的方法(如内存池)来灵活管理内存,避免碎片化和浪费。
硬件外设优化: 利用 MCU 的硬件外设来卸载 CPU 的负担,如使用硬件加速器或 DMA 控制器。
痛点问题 2: 实时性与响应速度
问题描述: MCU 应用通常需要实时响应外部事件或传感器数据,但由于处理能力有限,可能会出现响应速度不足的问题。

解决方案:

中断优先级管理: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的及时响应。
使用硬件定时器: 利用硬件定时器来精确计时和触发任务,避免依赖于软件延时。
任务优先级调度: 实现简单的任务调度器,管理任务的执行顺序和优先级。
预处理和数据缓冲: 预处理传感器数据或事件,减少实时计算的负担,使用合适的数据缓冲机制来处理突发性的数据量。
痛点问题 3: 软件调试与故障排除
问题描述: 在 MCU 应用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调试接口或者环境限制,软件调试和故障排除可能会变得困难。

解决方案:

使用仿真器和调试器: 利用 MCU 厂商提供的仿真器和调试器来进行实时调试和代码追踪。
添加调试信息和日志: 在关键点添加调试信息和日志输出,便于定位和分析问题。
模块化开发和单元测试: 将代码分解为模块,并实施单元测试来逐步验证每个模块的功能和正确性。
远程调试支持: 部署支持远程调试的工具或机制,使开发人员可以远程访问和调试 MCU 设备。
痛点问题 4: 低功耗设计与优化
问题描述: MCU 应用可能需要长时间运行,且需要在低功耗下工作,以延长电池寿命或降低能耗。

解决方案:

睡眠模式和唤醒机制: 合理使用 MCU 的睡眠模式和唤醒机制来降低功耗。
优化算法和周期性唤醒: 优化软件算法,减少 MCU 活跃时间,并实施周期性唤醒策略来平衡功耗和实时性需求。
电源管理单元(PMU)优化: 使用专用的电源管理单元来监控和调节供电,以优化功耗。
外设和传感器管理: 使用外设的低功耗模式和传感器的自动休眠功能来降低系统功耗。
通过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克服 MCU 应用中的各种挑战,提高系统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
电源是工作的基础,低功耗设计是现在很多产品的基本要求,谈一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描述:
在MCU的研发、设计及应用过程中,电源管理与低功耗设计是几乎所有项目都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物联网(IoT)、可穿戴设备及便携式设备的兴起,设备的续航时间成为了用户体验的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在保证功能完整性和性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MCU及其外围电路的功耗,成为了一个复杂且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主要的考虑有以下方面:
动态功耗与静态功耗的平衡:MCU的功耗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动态功耗与CPU的工作频率、电压及负载电容相关,而静态功耗则主要由漏电流产生。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通过降低工作频率、优化时钟管理来减少动态功耗,又要通过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和采用低功耗外围设备来降低静态功耗。
电源域的划分与管理:复杂的MCU系统可能包含多个电源域,每个域有其独立的电源供应和功耗特性。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些电源域,确保在需要时快速唤醒,在不需要时迅速进入低功耗状态,是提升整体功耗效率的关键。这要求开发者具备深厚的硬件设计功底和对MCU内部电源管理机制的深入理解。
软件层面的优化:除了硬件设计外,软件层面的优化同样重要。通过合理的任务调度、中断管理、使用低功耗库函数等方式,可以在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显著降低MCU的功耗。
低功耗模式的正确配置与应用:大多数MCU都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每种模式在功耗、唤醒时间和唤醒源方面有所不同。正确选择和配置这些模式,对于实现特定的功耗目标至关重要。开发者需要深入理解每种低功耗模式的工作原理和限制条件,并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灵活配置。
电源监控与故障诊断:在MCU系统中集成电源监控功能,实时监测电源电压、电流等参数,对于预防因电源问题导致的系统故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故障诊断机制,能够在低功耗设计出现问题时快速定位并解决,也是保障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

网友:
MCU的生态很重要,MCU已经进去了快速开发的时代,能有效的开发出所需要的功能,是需要芯片厂商和方案商共同推进,不仅需要相应的demo例子和total sulotion,更需要芯片本身具备相关优势,才能得到开发者的青睐

网友:
  1. 设备初始化问题:‌在MCU通电时,‌灯条可能会短暂亮起,‌然后执行预设程序。‌这通常是由于MCU内部初始化未完成导致的,‌GPIO处于不确定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包括确保程序对GPIO的初始化尽量靠前处理,‌以及检查PWRT的时间是否设置过长。‌

  2. 调试问题:‌在调试触摸IC时,‌可能会遇到触摸IO口一直检测到有触摸信号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软件设置的阈值过低或外部参考电容的参数不正确导致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适当降低触摸的灵敏度或更换耐高温的外部参考电容。‌

  3. 网络连接问题:‌在MCU设备无法登陆或终端无法被MCU邀请入会的情况下,‌需要确保设备已经正常启动,‌检查网络连接和配置,‌以及确认PC系统安装的管理软件是否标配。‌此外,‌还需要检查MCU与终端是否能互相PING通,‌以及测试终端点对点是否能通。‌

  4. 图像处理问题:‌会议图像效果差,‌出现抖动或马赛克现象时,‌需要利用MCU丢包状态检测来检查网络状况,‌确保有足够的线路带宽来满足图像格式要求。‌网络丢包时,‌可以启用终端或会议I帧抑制。‌

网友:
在MCU的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中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就是硬件方面的EMC问题,堪称是玄学,另外一个就是软件的内存泄漏和堆栈溢出的问题了

我对开发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大概如下:

  1. 电源管理
    • 供电电压波动:MCU的供电电压必须稳定且符合规格,否则可能导致MCU运行不稳定或损坏。
    • 功耗优化: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如何有效管理MCU的功耗以延长设备的使用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
  2. 时钟与复位问题
    • 时钟源选择:外部晶振、内部RC振荡器等不同时钟源的选择及其稳定性直接影响MCU的运行精度。
    • 复位电路不稳定:复位电路的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MCU无法正确复位或频繁复位。
  3. 外设接口问题
    • SPI、I2C、UART等通信接口的配置和使用错误,可能导致数据通信失败或设备间无法通信。
    • ADC(模拟到数字转换器)和DAC(数字到模拟转换器)的精度和采样率不满足应用需求。
  4. 编程与调试
    • 编程接口不稳定:如JTAG、SWD等接口的不稳定可能导致程序无法下载或调试困难。
    • 调试信息不足:在复杂的项目中,调试信息的缺乏可能使得问题定位变得非常困难。
  5. 固件开发与升级
    • 固件升级机制:如何设计一个可靠、安全的固件升级机制,确保在升级过程中不会损坏设备或数据丢失。
    • 固件兼容性:新固件与旧硬件的兼容性测试,确保升级后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6. 电磁兼容性(EMC)问题
    • 电磁干扰(EMI)和电磁敏感度(EMS):MCU及其外设可能受到外部电磁场的干扰,或者产生干扰影响其他设备。
    • 接地与屏蔽设计:合理的接地和屏蔽设计对于减少EMC问题至关重要,但实现起来往往较为复杂。
  7. 内存管理
    • 堆栈溢出:在资源受限的MCU上,堆栈溢出是一个常见问题,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 动态内存分配:在嵌入式系统中,动态内存分配(如使用malloc/free)需要谨慎使用,以避免内存碎片和泄漏。
  8. 性能瓶颈
    • 处理能力限制:MCU的处理能力有限,可能无法满足复杂应用的需求。
    • 外设速度限制:如GPIO、UART等外设的速度可能成为系统性能瓶颈。
  9. 硬件与软件的协同工作
    • 硬件与软件接口不匹配:硬件设计可能不符合软件预期,导致功能无法实现。
    • 软硬件调试同步:在开发过程中,软硬件调试的同步问题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受阻。
  10. 文档与资源缺乏
    • 官方文档不全或难以理解:MCU及其外设的官方文档可能不够详细或清晰,给开发者带来困扰。
    • 社区支持和资源不足:在某些情况下,开发者可能无法从社区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资源来解决遇到的问题。

网友:
1、不少厂家的性能选型表做的较差,不便于工程师快速评估选型;

2、芯片功能同质化严重,各家别无太大差异点,降低更换意愿;

3、芯片手册不全,部分功能表达描述不清晰;

4、样例提供不够丰富,不利于工程师熟悉程序封装库用法,拉长开发时间;

网友:
很有友人都说了,诸如硬件,代码,EMC的问题。补充一个,架构的问题,MCU通常有ARM,RISC-V和MIPS等主流的架构,ARM需要授权,对于初创团队和小公司来说,这笔钱不小,智能家电和小产品的市场已经是红海,差异化的小物件还要买授权的MCU划不来啊。

而RISC-V作为开源的却还不是很主流,资料有但不多,像是ADI 超低功耗 MCU MAX32675C 这类高精度、带ADC、大闪存的芯片,低成本的开源内核和生态起来才是王道。

网友:
MCU选型针对物联网平台的应用不好选择,首先是存储RAM和ROM在某些场景内置不够,外置会增加成本。ADC采样位数太少只能12位居多。芯片性能,像ESD的抗干扰能力不一样。加密国内简单产品应用不多,但芯片基本都支持。GPIO的接口电平参差不齐,有的做成默认高或低,没有高组态。

网友:
(1)芯片是否有成熟的应用?

(2)官方的API是否合理?这很体现厂商的实力。

(3)低功耗是否易用?

(4)FAE支持是否即时准确。

(5)是否有针对特殊场景的优化

网友:
MCU的资源(如RAM、Flash)通常比较有限,如何高效地管理存储器成为很多开发人员面临的难题。资源不足可能导致系统崩溃或性能下降。

解决方案:

代码优化: 使用优化编译器选项,精简代码体积。通过代码查重、减少函数调用堆栈深度等方法提升代码效率。

内存管理优化: 使用动态内存管理策略,如垃圾回收、内存池等。定期检查和优化内存泄漏问题。

外部存储扩展: 如果可能,使用外部存储器(如EEPROM、SD卡)存储一些非关键数据,减少对内部存储器的依赖。

模块化设计: 将程序划分为多个模块,确保每个模块独立,减少交叉依赖,并且可以单独调试和优化。

网友:
痛点问题1:芯片选型难,mcu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想要选一款供货稳定,价格坚挺,且能完美完成产品目标,有着超高性价比的“最终选项”太难了

解决方案1:根据需求初步筛选,从ram和rom的容量,到io口的数量,封装形式,再到到通信方式,功能扩展,功耗,层层筛选,选择几款性价比高的大品牌,再详细比较这几款芯片的使用者数量,潜在的bug,最终选择出符合要求的芯片来进行实测。

痛点2:不同芯片软件平台的使用,往往不同的芯片会有特定的开发环境,电脑里各种环境装了一堆,有些正版软件还要付费

解决方案2:使用eclipse或者vscode这类开放性高的工具,配合拓展包和开源的工具链,一套环境走天下

痛点3:整机功耗优化难,往往难以快速达到规格书上的功耗,不是io配置有问题,就是哪个传感器配置有问题

解决方案3:有低功耗的需求时,选择官方有低功耗例程的,便于快速排查问题,缩短任务周期,针对复杂的问题,可以先断开外设,从内向外逐步检查问题

网友:
痛点问题 :

1、SDK庞大,文档、例程更新都在国外服务器上,安装、更新极其困难。

2、例程写的功能超多,想找到关注点困难重重。

3、社区支持不足,问题挂很久无应答。

网友:
        我在汽车MCU和VCU的软硬件开发、调试和测试过程中,遇到过各种挑战和困难,同时也在这些过程中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成长。以下是一些成功经验分享如下:

        设计原则:在软硬件设计时,遵循模块化、低耦合的设计原则,不仅能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还能在后期调试和测试中大大降低复杂度。

        代码质量:编写清晰、可读且易于维护的代码是非常重要的。实施代码审查、遵守编码规范和使用静态代码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提高代码质量。

        调试技巧:在软硬件调试过程中,使用有效的调试工具和方法,如逻辑分析仪、示波器等,可以帮助快速定位问题。学会如何解读硬件信号和软件日志对于问题诊断至关重要。

        测试策略:制定全面的测试计划,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确保覆盖所有功能点和边界条件。自动化测试可以大大提高测试效率和可靠性。

        在设计中如果遇到的困难,心态最重要,但也要讲究应对策略。分享一些给大家:
        技术挑战:在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技术难题。通过持续学习最新技术、参加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可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是一个普遍的挑战。采用敏捷开发方法,如Scrum或Kanban,可以帮助团队更灵活地应对变化,有效管理时间。

        团队协作:强化团队内部的沟通和协作是关键。定期的团队会议、有效的沟通工具和明确的任务分工可以促进团队合作。

        压力管理:开发过程中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学会时间管理、设置合理的期望和休息放松,可以帮助减轻压力。

        经过多年的工作,让我感觉从工作中汲取经验,到实践中不断成长,对自己和团队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长。主要如下3点:
        持续学习:汽车电子行业快速发展,技术不断更新,就是在不断工作中,持续学习新技术、新工具,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分享与交流:定期组织技术分享和经验交流会,不仅能促进团队成员的技术成长,还能增强团队凝聚力。

        鼓励创新:鼓励团队成员提出新想法和创新方案,即使这些想法最终未被采纳,也是团队成长和学习的宝贵过程。

         最后,感谢EEworld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分享技术人员的点点滴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希望大家在这一行业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加油吧!

网友:
1、配套的开发软件是否易上手,是否免费;

2、是否兼容目前绝大多少MCU的烧录方式;

3、MCU芯片包含的功能,如多种通信方式,PWM输出精度等;

4、平台方对芯片开发案例的分享,以便于开发者更好的应用于产品设计。

网友:
关于产品设计定型MCU的一些使用问题:

1)资料没有中文版、英译版本还有错的地方。

2) 开源源码注释不全,不能上手快速调用驱动代码。

3)开发环境不同,换MCU还需要学习新的SDK。

4)厂家提供选型手册繁琐不直接,没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方案推荐。

5)虽然MCU大同小异但与主流MCU引脚不兼容。

6)烧录代码不方便,需要冷启动。下载引脚过多。

网友:
对于我遇到的MCU问题如下:
1、外设引脚冲突,这类问题最为麻烦,升级过程中有可能原有MCU产品的外设引脚冲突,明明MCU的外设够用,结果外设引脚冲突导致外设无法使用或需要大量的工作调整PCB。我开发的一款产品由于需要增加一路PWM输出结果引脚全部被占用,不得不更换更多引脚的MCU信号。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NXP的LPC8xx系列的产品,数字引脚可以随意更换。
2、集成的ADC外设位数不足,我的一款产品的MCU中集成有12位的ADC,但是由于产品的精度需要只能外置16位的ADC芯片
3、厂家的MCU成本定价阶梯过于陡直,例如:我的一款产品初始使用NXP的LPC17XX系列的LPC1758产品,后来由于产品功能升级的问题flash和sram都不足,计划更换同系列的产品,但是由于价格过高而放弃改为ST的产品。甚至配置资源少的产品价格反而较高。
4、产品系列资源不足且不够丰富,例如:ESP32的产品GPIO的引脚过于少和产线不够丰富,导致有些设计不得不使用多MCU方案,
5、MCU资料不完善,例如:某公司的MCU产品出现BUG,但是其数据手册中的勘误表不予警示,造成设计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有些厂家的产品对于一些外设的资料不开放。
6、产品性能过低,例如:某公司的MCU产品的ADC性能极差,其产品的ADC宣称12位,但是测试时同样的电路原理ST公司MCU可以做到较稳定的温度读数,该公司产品确无法稳定读数。

这里说一下我用过的ST和NXP公司的产品,大部分的问题是因为自身的原因造成,而不是公司的产品品质造成地,例如:我没有深入的理解ST公司的MCU供电设计,按照自己的经验设计产品,导致在矿山的大功率环境下使用造成的EMC问题,后来了解ST推荐设计后产品稳定产品

网友:
1. 技术复杂性与开发难度

  • 内部架构复杂性增加:随着MCU的发展,其内部架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更大的内存、更快的CPU和多种外设。这要求开发者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以应对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接口。
  • 编码挑战:现代MCU的软件开发面临诸多挑战,如平台锁定、可移植性有限、碎片化、缺乏开源支持等。这些挑战增加了开发的难度和成本。

2. 测试与验证

  • 手动测试繁琐:传统的MCU测试方法往往依赖手动搭建测试环境,数据记录也多为人工完成,这既耗时又容易出错。
  • 复杂测试业务逻辑:一些复杂的测试业务逻辑难以通过手动方式完成,需要自动化的测试流程和工具来支持。
  • 长时间可靠性测试:MCU的长时间可靠性测试及环境相关测试无法仅通过手动方式完成,需要自动化的测试系统来模拟各种环境条件。

3. 数据管理与协同

  • 数据分散:在分散的自动化测试环境中,测试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地点,难以实现统一管理和分析。
  • 数据关联分析缺乏专业工具:从研发到中试到生产,各阶段的数据关联分析需要专业的工具来支持,但许多企业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 数据协同分析困难:分散在各地的研发部门在数据协同分析方面存在困难,需要更高效的数据共享和协同机制。

4. 供应链依赖与技术差距

  • 供应链依赖:国内MCU企业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较高,全球芯片短缺等问题对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影响。
  • 技术差距:在高端市场,如汽车电子和工业自动化领域,中国MCU厂商与国际巨头相比仍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

5. 特定应用领域的挑战

  • 特定需求满足不足: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设备等特定应用领域,MCU需要满足特定的性能、功耗和可靠性要求,这对MCU的设计和制造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解决方案与建议

  • 采用先进的测试设备和工具:使用高精度的测试设备和工具,如高精度的电压表、频率计、时间计数器等,以及专门的测试程序进行自动化的测试流程。
  • 加强数据管理与协同:开发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测试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分析;加强研发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机制。
  •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在高性能、高可靠性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积累。
  • 政策支持与产业链协同:政府应出台更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构建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加强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协同效应。

网友:
主要论述物联网端侧设备的MCU产品的痛点:

一是低功耗方面。传统的低功耗MCU主要关注低静态待机功耗(可降低至10uA及其以下)。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对物联网端侧设备的MCU提出了新的需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动态运行功耗和平均运行功耗的优化。

二是封装尺寸方面。在工业及传统应用领域,客户端普遍采用的通用MCU多采用LQFP等大尺寸封装。然而,物联网端侧设备的紧凑结构设计,要求主控MCU必须采用较小尺寸的封装方案。

三是安全性方面。相较于通用领域,物联网端侧设备的安全问题受到了更多重视。除了加强网络层面的安全措施,端侧设备自身的安全设计同样不可或缺,这便要求MCU需要具备硬件加解密能力。

四是无线连接能力方面。网络连接能力对物联网端侧设备而言是实现智能化、自动化以及与用户及其他设备和服务进行互动的基础,这一关键功能可通过外接无线网卡模块或者采用内置Wi-Fi功能的MCU来实现。

网友:
MCU使用过程,最头疼的问题,应该是下列这些问题了:

  1. 时钟配置异常,如配置超出芯片主频工作范围,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或性能下降。
  2. 电源质量差、纹波过大、供电芯片质量差或系统供电能力不足等,导致MCU供电不稳定。
  3. BOOT配置脚焊接或接触不良,导致MCU启动失败或进入错误的工作模式。
  4. 选错启动文件,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或调试时出现问题。
  5. 中断请求位没有及时清除,导致中断重复进入,影响系统性能。
  6. 程序中的堆或栈使用不当,导致数据越界或溢出。
  7. 某些MCU芯片有VCAP脚,需要接上适当的电容,如果忽略这一点,可能导致芯片功能异常。
  8. 由于电源上电或下电时序不符合MCU的要求,导致MCU启动失败或工作异常。

网友:
MCU行业的痛点主要包括供应链紧张、‌技术挑战、‌认证壁垒高、‌供应周期长、‌以及市场需求激增与产能不足的问题。‌

(1)供应链紧张:‌全球疫情导致晶圆厂产能下降,‌加上新能源车辆的崛起,‌造成了MCU供需失衡,‌导致缺芯问题严重。‌这影响了汽车的生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2)技术挑战:‌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MCU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制定驾驶决策、‌协调各系统间工作,‌这对MCU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高可靠性和稳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特点。‌

(3)认证壁垒高:‌车规级MCU的认证过程严格,‌一旦完成认证后,‌车厂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这使得新进入者难以打破垄断格局3。‌

(4)供应周期长:‌车规级MCU的供应周期长,‌需要较长的检测和实验时间,‌以及较高的投入,‌才能实现上车和量产。‌

(5)市场需求激增与产能不足:‌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车用MCU的需求急剧增加,‌而产能不足导致了供应短缺。‌这要求厂商加大投资,‌提高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

网友:
在使用(MCU)进行项目开发时,以下是一些我总结令人头疼的问题:

      1/硬件兼容性和稳定性问题

  • 不同批次的MCU之间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这可能导致在某些硬件上工作正常的代码在另一批次的MCU上无法正常工作。
  • MCU的稳定性问题;MCU产品的成熟性;样品没问题到量产时出现偏差过大,能否量产问题

2/电源管理:

  • 低功耗设计是许多嵌入式应用的关键,但正确管理MCU的电源状态(如睡眠、唤醒、低功耗模式等)往往很复杂,并且容易出错。
  • 供电电压的波动和噪声也可能对MCU的稳定性和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 抗干扰能力不够担心MCU突然失效,程序跑飞。

3/调试困难:

  • 由于MCU的运行环境和PC机截然不同,调试过程可能相当复杂,特别是在没有适当的调试工具或调试接口的情况下。
  • 实时系统的问题可能难以复现,增加了调试的难度。
  • 能有好的调试工具就能快速找到软件问题

4/电磁兼容性(EMC)和电磁干扰(EMI):

  • 在嵌入式系统中,EMCEMI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性能下降或完全失效。这些问题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电路设计、PCB布局、电源质量等

5/资料例程是否完善

  • 在嵌入式系统中,快速的上手也是MCU考虑的一方面;资料和例程的齐全,说明文档的存在,能够让工程师快速的熟悉一款新的MCU;加速产品的开发进度。
  • 例程的注解能够更方便的了解例程的功能和外设的使用

网友:
       在MCU程序开发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内存不足、编译工具过度优化程序、导致在线调试时,程序执行跳转到不可预期的地方,现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供后者使用:

       通过调整优化等级、解决内存不足的问题
      1、将优化等级调整到最高

      2、调整优化方式

      有时调整优化等级,仍发现flash 内存不足,那么调整优化方式。针对高等级优化,IAR还提供了更灵活的控制。在高等级编译优化时,可以选择项目的编译优化倾向,针对代码大小优化(Size)、针对代码运行速度优化(Speed)或平衡状态。其中,选择针对代码运行速度优化(Speed)时,若MCU剩余的资源空间足够,还可以勾选“No size constraints”选项,该选项将让编译器牺牲一部分的空间占用来换取最快的代码执行速度。这将导致编译的目标文件体积增大,但可以获得更快的代码运行速度。具体缩小的大小,可查看map文件分析。

     部分文件调整优化等级。有时优化等级过高,导致我们对程序进行在线调试时,程序跑不到断点处、甚至乱跑,这个主要原因是优化等级过高,但优化等级过低,导致内存不足,直接编译失败,这时我们调整要在线调试的文件优化等级,部分函数调整优化等级。
      以上两种方式都不能使用时,但我们还想在线调试、只能用最后一种方式,局部函数的优化等级调整,如果再不行那么可以考虑换芯片了。。。

网友:
前期可能更需要技术支持以及推广,采购阶段则更关注价格,货期,以及商务,而最后则是质量和售后,或者说这个品牌、企业的发展,能否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更新换代。

网友:
芯片缺货与替代难题
        痛点:疫情期间,特定型号的MCU经常出现缺货情况,导致项目延期甚至停滞。替代芯片的选择不仅需要考虑性能参数匹配,还需考虑软件兼容性、封装尺寸、引脚排列等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设计复杂度。

解决方案:
        提前规划: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模块化设计:在设计初期就考虑使用模块化架构,便于在需要时快速更换MCU模块。
        软件抽象层:开发通用的软件抽象层(HAL),减少对特定MCU硬件的直接依赖,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

衍生问题-软硬件适配问题
        痛点:不同MCU之间的寄存器配置、中断系统、外设接口等存在差异,导致软件迁移和适配工作量大。

解决方案:
        使用中间件:利用RTOS(实时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图形库等中间件,它们通常提供较好的跨平台支持。
        代码重构:采用面向对象或组件化的编程方法,将硬件相关的代码封装成独立的模块,降低耦合度。
        自动化测试:建立全面的自动化测试体系,确保每次更改后都能快速验证软硬件的适配性。

网友:
1、比如说,有些基本模块的功能演示不能够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在stm32f103系列芯片上能够实现的功能,不能简单直接的移植到stm32h533这样的情形。

2、手册里面的文字描述似乎给人一种静悄悄的感觉,既不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咨询回应,只能通过不断的思考和质疑,参考其他案例,或者sdk中携带的例子进行初步的实现,对于一下功能比较复杂的方式,就不能快速的定位问题和实现

3、既然已经有芯片手册,为什么不配套出一下对应的芯片手册解读和对应功能的实现方面的视频

4、或者建立一个反馈机制,能够及时解决一下看不明白,或者实现逻辑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