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在ADC引脚上串联一个电阻后,如何对测量结果进行补偿?该电阻的压降如何算

楼主:
在ADC引脚上串联一个电阻后,如何对测量结果进行补偿?该电阻的压降如何算

网友A:
【在ADC引脚上串联一个电阻后,如何对测量结果进行补偿?该电阻的压降如何算】

你的ADC输入电阻是多少?各型号ADC输入电阻相差很大。如果ADC输入电阻非常大,那就根本不必“补偿”,因为R3中电流非常小,压降可以视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ADC引脚上串联一个电阻后,如何对测量结果进行补偿?该电阻的压降如何算】 你的ADC输入电阻是多少? ...

非常感谢。说来也惭愧,我这颗PY32F003数据手册里我没找到ADC输入阻抗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说来也惭愧,我这颗PY32F003数据手册里我没找到ADC输入阻抗数据。 ...

【我这颗PY32F003数据手册里我没找到ADC输入阻抗数据】

PY32F003好像是一种单片机。你是使用这种单片机自带的ADC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颗PY32F003数据手册里我没找到ADC输入阻抗数据】 PY32F003好像是一种单片机。你是使用这种单片 ...

是的 我是使用单片机内置的ADC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不用理会吧,ADC的流入的电流是非常小的,想要更加精准搞个放大器吧。虚断后更无电流。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这个电阻是没有必要加的。

网友:
感谢6/7楼两位给出的意见

网友:
  stm32的,可以参考参考。 数据进行一个全面的由高到低的表格,进行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是使用单片机内置的ADC

单片机内置ADC往往输入电阻比较小,串联数千欧电阻即可能对转换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要求较高,可以在ADC输入之前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
你为什么要加R3这个电阻,去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R3 换成电压跟随器是正解。

射极跟随器成本低,但不适合量产,因为需要逐个进行校准;

运放跟随器成本高一点,但适合量产。

网友:
你这电阻有点大啊,小一点会比较好

网友:
R3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单片机的ADC输入阻抗远大于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