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小板拼板问题

楼主:
像这种小板,如何拼板才能避免掰板的时候掉器件?现在直接两块拼一起V-CUT,掰板的时候经常掉器件,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别的办法能避免掉件

网友A:
要留点空间

这个是立创eda自动搞的

其他软件手工可以加邮票孔把关键点连起来,其他的地方挖空。这样既可以连起来加工,不要的时候掰掉就行了。

网友:
邮票孔预留一小段,类似于切割道。

网友B:
怎么拼都行,要让板厂把切口深一点

网友C:
掉件是不是也和焊接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留点空间   这个是立创eda自动搞的 其他软件手工可以加邮票孔把关键点连起来,其他的地方 ...

这种感觉不太行,我这是掰板的时候容易掉件,这个即便是加工艺边还是一样要掰的,邮票孔掉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拼都行,要让板厂把切口深一点

V切现在留了0.4,再深怕很容易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件是不是也和焊接有关系?

主要还是零件太小了,距离板边又很近,和焊接强度应该也有关系,但是那边现在改不了,只能改善拼板试试

网友:
量产时,操作怎么方便,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零件太小了,距离板边又很近,和焊接强度应该也有关系,但是那边现在改不了,只能改善拼板试试

那只能拆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E:
不要全面的贴合,我们有比这还小的只通过3-5mm宽固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全面的贴合,我们有比这还小的只通过3-5mm宽固定点

你的意思是弄个3-5mm的工艺边连接着?我这边还有那种长十几二十多,宽3mm左右的,拼板也是头疼的要死,经常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