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之间增加数字隔离芯片ADUM1201,有的时候为啥收到的数据和发出来的不一致...

楼主:
串口通讯之间增加数字隔离芯片ADUM1201,有的时候为啥收到的数据和发出来的不一致,会多一些字节。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通讯之间增加数字隔离芯片ADUM1201,有的时候为啥收到的数据和发出来的不一致,会多一些字节。这是什么 ...

示波器看看,是真的多吗

网友A:
哪里多了,左右对比 ffff 总数量一样多啊,左边两条数据粘到一起了而已啊

这种串口工具是按照时间间隔拆包的,不同电脑时间上有一点小差异,因为 windows 系统实时性不强

所以左边串口工具认为两组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太小,于是合并到一行显示

接下来,你需要定义数据包的格式,建议参考一下 cdbus / cdnet

网友B:
这个软件很好用,这个粘连在这个软件上比较麻烦,不过如果是粘包的话可以通过调节分包时间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多了,左右对比 ffff 总数量一样多啊,左边两条数据粘到一起了而已啊 这种串口工具是按照时间间隔拆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很好用,这个粘连在这个软件上比较麻烦,不过如果是粘包的话可以通过调节分包时间解决 &nbs ...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很好用,这个粘连在这个软件上比较麻烦,不过如果是粘包的话可以通过调节分包时间解决 &nbs ...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你用的软件不就是这个吗,串口调试助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按我图里的,点左上角,点选项,点报文分包设置,把分包间隔设置的小点,就不会出现你图里出现的粘包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按我图里的,点左上角,点选项,点报文分包设置,把分包间隔设置的小点,就不会出现你图里 ...

如何进行设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按我图里的,点左上角,点选项,点报文分包设置,把分包间隔设置的小点,就不会出现你图里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