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开发板,基于M85内核的图形MCU】串口收发测试

楼主:
前言

本篇来实现串口的收发测试,后面再基于此基于FIFO的串口接口,然后实现shell等,为后面的开发调试准备环境。

引脚

板上使用P408和P409接到板载Jlink的DBG_TXD和DBG_RXD, 可以使用板载Jlink的虚拟串口进行通讯。

配置

配置P408和P409对应SCI3

添加串口驱动

设置实例位SCI3以及波特率等参数

设置中断回调函数,用户实现user_uart3_callback

更新

串口测试

添加uart.h/uart.c实现如下

Uart.h

#ifndef UART_H
#define UAR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int uart_init(void);
uint32_t uart_sen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Uart.c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r_uart_api.h"
#include "r_sci_b_uar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linky_thread.h"

volatile bool g_data_transmit_flag = false;
uint8_t rx_buffer[1];

void user_uart3_callback(uart_callback_args_t *p_args);
void user_uart3_callback(uart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uint8_t tmp;
    switch (p_args->event)
    {
        case UART_EVENT_TX_COMPLETE:
            g_data_transmit_flag = true;
        break;
        case UART_EVENT_TX_DATA_EMPTY:
            g_data_transmit_flag = true;
        break;
        case UART_EVENT_RX_COMPLETE:
            // Start Transmission
            R_SCI_B_UART_Read(&g_uart3_ctrl, (uint8_t * const)(rx_buffer), 1U);
            uart_send(rx_buffer,1);
        break;
        case UART_EVENT_RX_CHAR:
            tmp = g_uart3_ctrl.p_reg->RDR_BY;
            uart_send(&tmp,1);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uart_init(void)
{
    fsp_err_t err;

    err = R_SCI_B_UART_Open(&g_uart3_ctrl, &g_uart3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1;
    }
    else
    {
        // Start Transmission
        err = R_SCI_B_UART_Read(&g_uart3_ctrl, (uint8_t * const)(rx_buffer), 1U);
        if (FSP_SUCCESS != err)
        {
             return -1;
        }
        return 0;
    }
}

uint32_t uart_sen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
{
    g_data_transmit_flag = false;

    for(uint32_t i=0;i<len;i++)
    {
        g_uart3_ctrl.p_reg->TDR_BY = buffer[i];
        while((g_uart3_ctrl.p_reg->CSR_b.TEND == 0) || (g_uart3_ctrl.p_reg->CSR_b.TDRE == 0));
    }

    //fsp_err_t err = R_SCI_B_UART_Write(&g_uart3_ctrl, (uint8_t * const)(buffer), len);
    //if (FSP_SUCCESS != err)
    //{
    //    return 0;
    //}
    // Wait for event receive complete
    //while (!g_data_transmit_flag)
    //{
    //}
    return len;
}

实现收到数据原样返回

blinky_thread_entry.c中

#include "uart.h"

void blinky_thread_entry (void * pvParameters)

{

uart_init();

while(1);

测试如下,收到后原样返回。

注:发送进不了中断,接收可以,所以暂时发送改为查询方式,后面再查找原因。

网友:
发送进不了中断,是否进了调试,有没有进中断,如果能进中断,查一下寄存器,看中断置位了哪些,是否进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