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BPA8505D芯片应用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

请问:

1、为什么引脚4明明是电源输入端,却叫DRAIN  , 引脚1为什么叫VCC

2、引脚1处所接的电容什么作用,是滤波吗?

3、引脚5处所接的二极管什么用?

4、为什么有4个GND引脚,是不是多余?

5、BPA8505D标准输入是15V,为什么 在输出回路VOUT左侧还要加个电感?

网友A:
楼主可以去看看一些厂家的资料对比一下,有些厂家资料很少。不过大概意思都差不多。

贴个图给你看吧。

个人理解

这个是俗称离线开关的电路 在交流直接转低压直流的电路中常用。 当然这个没隔离变压器的电路是不能用到充电器中的。

为什么有个vcc接个电容,因为它里面电路工作也要有相

对稳定的电压(相对它的gnd 这个gnd不是你板子的gnd) 也就是取电用 不是滤波。

上图中你可以看除为啥叫drain

没电感你的输出出不了电压。

gnd多是因为这样子散热好 。

二极管什么作用你看看buck电路的原理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看看一些厂家的资料对比一下,有些厂家资料很少。不过大概意思都差不多。 贴个图给你看吧。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反馈电路中 这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这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可否帮忙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反馈电路中 这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这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可否帮忙给讲解 ...

反馈电路  就是把输出电压大小反馈给芯片,然后芯片自动调节输出达到稳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