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双相BUCK的时候碰见的奇怪现象,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电源板,要求输入24V,输出12V 20A,起初不想加散热器,就用LM5149搭了一个双相BUCK,电感mos都是小封装,常温测试ok,15A负载温升40°左右。项目要求做-40°—70°高低温,奇怪的事情就来了,低温40°完全ok,高温的时候,输入输出直接短路了,从温箱拿出来后测量正常,常温加电正常。然后在工位上测试,发现用风枪吹副相4-5秒,输出立马短路,下电后恢复常温正常,不下电一直处于异常状态,异常状态下测量HO引脚波形,特别乱的一个波形,但是均值被稳定在21V左右,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让上管持续导通,LO没有输出波形。 还有一个奇怪的点是,把12V输出配成5V,高温完全是ok的,当时怀疑是占空比的问题,但是调高输入电压也没有用。最终小弟屈服了,将电路改版,改成单相加上散热器解决问题。但是百思不得其解,最终怀疑是PCB布局问题,但是无法验证,各位大佬有什么很好的见解吗。

这是双相的布局。

网友:
再说一下 高温60°是ok的 65°就不行了 对温度很敏感

网友A:
最终怀疑是PCB布局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感觉是电感或上管的问题,你的上管是国产的不????

如果是国产的话,换一个国外大厂的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终怀疑是PCB布局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感觉是电感或上管的问题,你的上管是国产的不? ...

上管本来是安森美的 最后换成TI的也一样  如果是管子的问题,那输出5V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本来是安森美的 最后换成TI的也一样  如果是管子的问题,那输出5V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

电感呢?

网友:
没影响 感值也换过 封装也换过  伍尔特的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