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滤波器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
巴特沃斯型滤波器、切比雪夫型、贝塞尔型这三中最常见的滤波器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是怎么由无源滤波器(RC、LC)、运放搭建的基本电路(例如积分器)组成这三种最常见的有源滤波器的?尤其是还能构成多阶滤波器结构?

由电路的对偶性,在已有有源低通滤波器的结构上,是否可以交换其中无源滤波电路的器件实现高频滤波和低频滤波的转换?

网友A:

都是常见的滤波器推导,这些基础性知识,不是疑难问题,建议看一下书籍,公式推导的过程系统还准确,

比如:

信号与系统

模拟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大滤波器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都是常见的滤波器推导,这些基础性知识,不是疑难问题,建议看 ...

他是怎么想到的。用运放搭建滤波器运放的作用是什么?高输入阻抗和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怎么想到的。用运放搭建滤波器运放的作用是什么?高输入阻抗和反馈

额,知道他怎么想到的有什么用啊。。。

在一行干的时间长了,许多东西就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