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与入门的分界线:看波形猜电路

楼主:
下面是某个常用电路的波形图,如果能一眼看出来是什么电路,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小白,开始入门了

整体波形:

波形细节:

网友:
哈哈哈,这个有意思

网友A:
咱们是不是可以整活整一个搭建xxx波形电路的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是不是可以整活整一个搭建xxx波形电路的活动

全部DDS搞定

网友B:
楼主大佬,这是什么示波器,玩这个得好工具才能整 明白吧。

网友C:
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的波形,按楼主的标准还是这方面的小白

网友D:
像是某个电源上的开关波形

但是震荡这么长有点不太像是振铃

没见过,坐等答案了

网友E:
这不是开关电源SW引脚上空载时候的波形吗?

网友E:
这要不是前两天测试看到了,说实话不是从事这个方面的还真看不出来,有的DCDC的所谓的轻载模式的波形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某个电源上的开关波形 但是震荡这么长有点不太像是振铃 没见过,坐等答案了

DCM模式下的SW节点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不是前两天测试看到了,说实话不是从事这个方面的还真看不出来,有的DCDC的所谓的轻载模式的波形就是这 ...

DCM模式下的SW节点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佬,这是什么示波器,玩这个得好工具才能整 明白吧。

普通的100M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开关电源SW引脚上空载时候的波形吗?

【这不是开关电源SW引脚上空载时候的波形吗?】

空载时的波形,眼光够敏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开关电源SW引脚上空载时候的波形吗?】 空载时的波形,眼光够敏锐。

不是敏锐,只不过是前两天测电源纹波得时候看了一下引脚状态,凑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敏锐,只不过是前两天测电源纹波得时候看了一下引脚状态,凑巧了

那也要你记住了~这就是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的波形,按楼主的标准还是这方面的小白

DCDC电源在DCM模式下的电感SW节点的波形

网友G:
应该是SW电源启动的过程,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SW电源启动的过程,空载

不是启动状态,DCM轻载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