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两个运放输入级电路怎】怎么分析?

楼主:
第一张图是一个电压型运放,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在这个电路中运放的虚短虚断是否还成立,左侧是一个电流源,如果虚短虚断成立,运放的两个引脚电压都是0,但是电流源又会在电容上产生压降,又产生矛盾,这种情况下给如何分析输入输出的数量关系?
第二张图是一个电流型运放,虽然说电流型运放从正输入端看进去阻抗是有限的,但是该电流型运放正端接地,在这种电流型运放的电路中是否满足虚短虚断条件,如果满足那是否又和上面一个一样又产生了矛盾,电流源在电容上产生压降,运放两端电压又相等。

网友A:
【左侧是一个电流源,如果虚短虚断成立,运放的两个引脚电压都是0,但是电流源又会在电容上产生压降,又产生矛盾】

没有矛盾。

此时流过电阻R2的电流等于信号源电流,故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电容两端电压不变,故通过电容的电流为零。

网友:
通过电容的电流,可不是和电阻那样,与两端电压成正比。通过电容的电流,与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率成正比。电容两端电压不变,那么电压的变化率为零,也就没有电流通过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侧是一个电流源,如果虚短虚断成立,运放的两个引脚电压都是0,但是电流源又会在电容上产生压降,又产 ...

就以电压型运放为例,电流源电流的回路是什么,运放的两个引脚都是零电位,那么电流源两端电位不是相等了吗?而这和电流源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吧,内阻很大,流过微弱电流也会产生压降,如果完全的虚短虚断,我认为应该在电容C2和电阻之间加一个电阻给电流源提供电流降落的电压。这样就实现了电流信号先转变为电压信号,在经过运放负反馈放大。

当然对于原有的电路我做了一个仿真,参数没怎么调整,如下图,看结果数据,应该是虚短成立,虚断未必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以电压型运放为例,电流源电流的回路是什么,运放的两个引脚都是零电位,那么电流源两端电位不是相等了 ...

【电流源电流的回路是什么,运放的两个引脚都是零电位,那么电流源两端电位不是相等了吗?】

首帖原图未画出运放的电源。电流源电流的回路是包括电源在内的,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以电压型运放为例,电流源电流的回路是什么,运放的两个引脚都是零电位,那么电流源两端电位不是相等了 ...

【这和电流源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吧,内阻很大,流过微弱电流也会产生压降】

电流源两端短路,该电流源两端就没有电压(为零),对吧?

该电路已经说过,运放工作于线性区间(未进入饱和),两输入端之间“虚断”并且“虚短”。“虚短”也是短,凭什么【内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