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16bit单通道西格玛-Delta ADC MCU有哪些?

楼主:
请问带16bit单通道西格玛-Delta ADC  MCU有哪些?

网友:
一些常见的具有 16 位单通道西格玛-德尔塔(Sigma-Delta)ADC 的微控制器(MCU)包括:TI 的 MSP430AFE253 等。

CSU8RP1001 也是一款内置 16 位单通道西格玛-德尔塔 ADC 的 SOC 芯片,它具有 24 位分辨率,有效精度 15 位(PGA 为 68 时,输出速率为 7.8kHz)。该芯片内置放大器可用于放大称重传感器的微弱电压信号,然后通过 Sigma-Delta ADC 进行模数转换,最后使用 2 线 SPI 接口输出数据给 MCU 进行处理。其内置的高性能 8 位单片机 MCU 具有 4K×16 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ROM)和 256 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只有 39 条单字指令和 8 级存储堆栈。此外,它还包含上电复位(POR)、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内带低电压复位(LVR)、8 位可编程预分频的 8 位定时计数器、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等功能。在外部设备方面,它具有 14 位双向 I/O 口和 1 个输入口,1 路蜂鸣器输出,可驱动 4×14 的 LCD。

不同的 MCU 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在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分辨率、采样率、接口类型、功耗、成本等,以满足具体的设计需求。此外,MCU 的型号和特性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新,建议在选型时参考相关芯片制造商的最新产品信息和数据手册。

AI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