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光伏MPPT算法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如何稳定的

楼主:
光伏电池板通过MPPT算法,能实现最大功率点输出,是通过BOOST电路改变PWM,改变负载特性,使其在最大功率点上,但有些教程话能控制MPPT的输出直流电压能在目标的输出电压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要使光伏电池板在最大功率点的输出,需要调整BOOST电路的PWM,但调整了BOOST电路的PWM,BOOST输出端电压一定会变化的,如何兼顾即在最大输出功率,又能使输出在目标电压呢?

网友:
您的这个观点已经能量不守恒了。

网友:
开关电源,无论Buck、Boost、反激、正激、推挽、半桥……都可以在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入电压变化同时也就是输入功率变化)保持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A:
当然,开关电源保持输出电压不变,并不等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变(其输出电流是在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开关电源保持输出电压不变,并不等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变(其输出电流是在变化的)。

要在是在输出在最大功率点时,BOOST的输出电压要在目标值,与你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在是在输出在最大功率点时,BOOST的输出电压要在目标值,与你的理解有问题

【要在是在输出在最大功率点时,BOOST的输出电压要在目标值,与你的理解有问题】

恐怕是你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在是在输出在最大功率点时,BOOST的输出电压要在目标值,与你的理解有问题

【要在是在输出在最大功率点时,BOOST的输出电压要在目标值,与你的理解有问题】

你还没有理解多个电压源并联(至少两个),是什么条件决定各自输出多大电流。这在一个电源功率不够,需要多个电源为负载供电时,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典型的例子,是多个发电机为电网供电。

网友:
但调整了BOOST电路的PWM,BOOST输出端电压一定会变化------在输入端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了BOOST电路的PWM,BOOST输出端电压会变化,但太阳能的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负载的变化会导致输入电压的变化,所以MTTP找的是输入功率最大点。

网友:
一般有那种宽电压范围的DCDC IC,有很多应用在太阳能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