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0:开发环境搭建,板载LED点亮

楼主:
大家好,我是郑工,尘世间一个迷途小工程师。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开箱帖,今天迫不及待就完成了Follow me的基础任务,搭载开发环境,点亮第一个LED灯。

这次使用的核心板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简称CPX有非常丰富的板载功能。可以使用微软MakeCode,CircuitPython,Arduino还有Code.org CSD四个方式开发。

我们这个帖子,我用的是CircuitPython的方式开发。

首先是搭建开发环境。主要还是参考下面官方网址:

CircuitPython | Adafruit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 | Adafruit Learning System

一、升级CPX固件

1、下载最新版的cp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 Download (circuitpython.org)

2、选择US,下载.UF2

3、内置的模块有 adafruit_bus_device, adafruit_pixelbuf, analogio, array, audiobusio, audiocore, audioio, bitbangio, board, builtins, busio, busio.SPI, busio.UART, codeop, collections, countio, digitalio, errno, locale, math, microcontroller, neopixel_write, nvm, onewireio, os, pulseio, pwmio, rainbowio, random, rotaryio, rtc, storage, struct, supervisor, sys, time, touchio, usb_cdc, usb_hid, usb_midi, warnings。后面要用可以查一下看看

4、我这里的文件名叫adafruit-circuitpython-circuitplayground_express-en_US-9.1.1.uf2,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5、把板子连接电脑,快速点击RESET按键两次,板子上所有指示灯会变成绿色,如果变成红色,请检查一下usb线(如果确认不是线的问题,就单击一下,第一次上电的情况)

电脑会多出一个叫CPLAYBOOT的盘,把固件拖到盘里

成功后,盘的名字会变成CIRCUITPY,我们就是在这个

二、安装开发环境Mu

下面就安装Mu软件了Download Mu (codewith.mu)

下载软件安装包

安装后第一次打开选择模式为CircuitPython

编译器右下角会显示CircuitPython,同时这个芯片表示已经连接好CPX的板子,无连接的话,芯片上会有个红色的叉

至此开发环境已经搭建完成了,大家可以在MU上编程,编程后点击检查校验代码对错,然后保存到CIRCUITPY盘里的code.py文件。

三、点亮LED灯

点亮LED会用到的模块有board,digitalio,time

import board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然后初始化管脚

l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
l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简单的闪烁我觉得有些简单了,整了点花活,做了个简单的呼吸灯程序,代码如下

timeOn = 0
step = 0.0001   #duty is 0.01s -> 100Hz
isIncrease = True

def onLed(onTime, duty):
    if onTime > 0:
        led.value = True
        time.sleep(onTime)
    if duty - onTime > 0:
        led.value = False
        time.sleep(duty - onTime)

while True:
    if isIncrease:
        timeOn = 0 - step
    for i in range(100):
        if isIncrease:
            timeOn = timeOn + step
        else:
            timeOn = timeOn - step
        onLed(timeOn, step * 100)

    for i in range(100):
        onLed(timeOn, step * 100)
    isIncrease = not isIncrease

程序逻辑就是不断更改led的占空比。

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