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并联接在电路中滤波的原理?

楼主:
看到一个高速电路,两个运放之间有一个阻容并联结构,目的是为了滤波,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电路仿真一下,分别用方波作为输入信号源和交流参数扫描,所得结果如下:

从后两张图片结果可以看出这种RC并联电路结构有滤波作用,但是又和一般的RC低通滤波电路原理不一样,由电容特性原理可知,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信号加在阻容并联结构上边,对电容充电电容电压慢慢升高,电容钳制了电阻电压的上升。但是能不能像低通滤波器那样,给出一个传递方程呢?从量的角度分析这种电路结构滤波的原理?

网友A:
【后两张图片结果可以看出这种RC并联电路结构有滤波作用】

仿真的信号源不是理想电压源,或者仿真考虑了导线电阻。

网友B:
“两个运放之间有一个阻容并联结构”

怎么连接的?给个电路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两张图片结果可以看出这种RC并联电路结构有滤波作用】 仿真的信号源不是理想电压源,或者仿真考虑了 ...

用了一个50欧姆内阻的信号源仿真实际信号源,模拟实际信号源的输出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运放之间有一个阻容并联结构” 怎么连接的?给个电路图更能说明问题

如下图所示RC并联结构

网友:
贴出来的图片中有“图1-98”字样,想必是某教材中copy下来的。

式(1-35)的注释中说得很清楚:高频响应仅由gm和Cp决定。说到gm,gm就是另一帖中提到过的跨导,该信号源就不大可能是电压源,更可能是个电流源。

如果是电流源输出,那么这个“RC并联电路”相当于RT串联于电压源,再接上电容CP

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相当于电压源串联该电阻。

这本来是《电路》课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