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开发板,基于M85内核的图形MCU测评】4.LVGL移植

楼主:
本次LVGL移植版本为V9.1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lvgl/lvgl/releases/tag/v9.1.0
首先将LVGL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添加定时器驱动为lvgl提供时基
配置为1ms中断一次
在回调函数中添加lv_tick_inc(1)
在led_thread中初始化定时器
fsp_err_t err;
err = R_GPT_Open(&g_timer0_ctrl, &g_timer0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__BKPT(0);
}
err = R_GPT_Start(&g_timer0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
{
__BKPT(0);
}

添加lvgl线程
线程内存需要给的大一些
添加lv_port_disp.c,主要是LVGL的图形缓存和屏幕的打点函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lv_port_disp_templ.c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disp.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 1
/*********************
* INCLUDES
*********************/
#include "lv_port_disp.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bsp_lcd.h"
#include "hal_data.h"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lay_t * disp, const lv_area_t * area, uint8_t * px_map);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BSP_ALIGN_VARIABLE(64) BSP_PLACE_IN_SECTION(".sdram");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BSP_ALIGN_VARIABLE(64) BSP_PLACE_IN_SECTION(".sdram");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10] ;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10] ;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static lv_display_t * disp_drv;
/**********************
* GLOBAL FUNCTIONS
**********************/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disp_init();
/*------------------------------------
* Create a display and set a flush_cb
* -----------------------------------*/
disp_drv = lv_display_create(MY_DISP_HOR_RES, MY_DISP_VER_RES);
lv_display_set_flush_cb(disp_drv, disp_flush);
/* Example 1
* One buffer for partial rendering*/
// static lv_color_t buf_1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 lv_display_set_buffers(disp, buf_1_1, NULL, sizeof(buf_1_1), LV_DISPLAY_RENDER_MODE_PARTIAL);
/* Example 2
* Two buffers for partial rendering
* In flush_cb DMA or similar hardware should be used to update the display in the background.*/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10];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0];
// lv_display_set_buffers(disp, buf_2_1, buf_2_2, sizeof(buf_2_1), LV_DISPLAY_RENDER_MODE_PARTIAL);
/* Example 3
* Two buffers screen sized buffer for double buffering.
* Both LV_DISPLAY_RENDER_MODE_DIRECT and LV_DISPLAY_RENDER_MODE_FULL works, see their comments*/
lv_display_set_buffers(disp_drv, buf_3_1, buf_3_2, sizeof(buf_3_1), LV_DISPLAY_RENDER_MODE_DIRECT);
}
/**********************
* STATIC FUNCTIONS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and the required peripherals.*/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
/*You code here*/
}
volatile bool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En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en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 Dis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dis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false;
}
/*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
*`px_map` contains the rendered image as raw pixel map and it should be copied to `area` on the display.
*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
*'lv_display_flush_ready()' has to be called when it's finishe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lay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uint8_t * px_map)
{
#if defined(RENESAS_CORTEX_M85)
#if (BSP_CFG_DCACHE_ENABLED)
int32_t size;
/* Invalidate cache - so the HW can access any data written by the CPU */
size = sizeof(fb_background[0]);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px_map, size);
#endif
#endif
R_GLCDC_BufferChange(&g_display0_ctrl,
(uint8_t *) px_map,
(display_frame_layer_t) 0);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lay_flush_ready(disp_drv);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endif

在lv_port_indev.c中添加触摸屏驱动
/**
* @file lv_port_indev_templ.c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indev.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 1
/*********************
* INCLUDES
*********************/
#include "lv_port_indev.h"
#include "bsp_touch.h"
/*********************
* DEFINES
*********************/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touchpad_init(void);
static void touchpad_read(lv_indev_t * inde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bool touchpad_is_pressed(void);
static void touchpad_get_xy(int32_t * x, int32_t * y);
static void mouse_init(void);
static void mouse_read(lv_indev_t * inde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bool mouse_is_pressed(void);
static void mouse_get_xy(int32_t * x, int32_t * y);
static void keypad_init(void);
static void keypad_read(lv_indev_t * inde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uint32_t keypad_get_key(void);
static void encoder_init(void);
static void encoder_read(lv_indev_t * inde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void encode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button_init(void);
static void button_read(lv_indev_t * inde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int8_t button_get_pressed_id(void);
static bool button_is_pressed(uint8_t id);
/**********************
* STATIC VARIABLES
**********************/
lv_indev_t * indev_touchpad;
lv_indev_t * indev_mouse;
lv_indev_t * indev_keypad;
lv_indev_t * indev_encoder;
lv_indev_t * indev_button;
static int32_t encoder_diff;
static lv_indev_state_t encoder_state;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id lv_port_indev_init(void)
{
/**
* Here you will find example implementation of input devices supported by LittelvGL:
* - Touchpad
* - Mouse (with cursor support)
* - Keypad (supports GUI usage only with key)
* - Encoder (supports GUI usage only with: left, right, push)
* - Button (external buttons to press points on the screen)
*
* The `..._read()` function are only examples.
* You should shape them according to your hardware
*/
/*------------------
* Touchpad
* -----------------*/
/*Initialize your touchpad if you have*/
touchpad_init();
/*Register a touchpad input device*/
indev_touchpad = lv_indev_create();
lv_indev_set_type(indev_touchpad, LV_INDEV_TYPE_POINTER);
lv_indev_set_read_cb(indev_touchpad, touchpad_read);
// /*------------------
// * Mouse
// * -----------------*/
// /*Initialize your mouse if you have*/
// mouse_init();
// /*Register a mouse input device*/
// indev_mouse = lv_indev_create();
// lv_indev_set_type(indev_mouse, LV_INDEV_TYPE_POINTER);
// lv_indev_set_read_cb(indev_mouse, mouse_read);
// /*Set cursor. For simplicity set a HOME symbol now.*/
// lv_obj_t * mouse_cursor = lv_image_create(lv_screen_active());
// lv_image_set_src(mouse_cursor, LV_SYMBOL_HOME);
// lv_indev_set_cursor(indev_mouse, mouse_cursor);
// /*------------------
// * Keypad
// * -----------------*/
// /*Initialize your keypad or keyboard if you have*/
// keypad_init();
// /*Register a keypad input device*/
// indev_keypad = lv_indev_create();
// lv_indev_set_type(indev_keypad, LV_INDEV_TYPE_KEYPAD);
// lv_indev_set_read_cb(indev_keypad, keypad_read);
// /*Later you should create group(s) with `lv_group_t * group = lv_group_create()`,
// *add objects to the group with `lv_group_add_obj(group, obj)`
// *and assign this input device to group to navigate in it:
// *`lv_indev_set_group(indev_keypad, group);`*/
// /*------------------
// * Encoder
// * -----------------*/
// /*Initialize your encoder if you have*/
// encoder_init();
// /*Register a encoder input device*/
// indev_encoder = lv_indev_create();
// lv_indev_set_type(indev_encoder, LV_INDEV_TYPE_ENCODER);
// lv_indev_set_read_cb(indev_touchpad, encoder_read);
// /*Later you should create group(s) with `lv_group_t * group = lv_group_create()`,
// *add objects to the group with `lv_group_add_obj(group, obj)`
// *and assign this input device to group to navigate in it:
// *`lv_indev_set_group(indev_encoder, group);`*/
// /*------------------
// * Button
// * -----------------*/
// /*Initialize your button if you have*/
// button_init();
// /*Register a button input device*/
// indev_button = lv_indev_create();
// lv_indev_set_type(indev_button, LV_INDEV_TYPE_BUTTON);
// lv_indev_set_read_cb(indev_button, button_read);
// /*Assign buttons to points on the screen*/
// static const lv_point_t btn_points[2] = {
// {10, 10}, /*Button 0 -> x:10; y:10*/
// {40, 100}, /*Button 1 -> x:40; y:100*/
// };
// lv_indev_set_button_points(indev_button, btn_points);
}
/**********************
* STATIC FUNCTIONS
**********************/
/*------------------
* Touchpad
* -----------------*/
/*Initialize your touchpad*/
static void touchpad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touchpad*/
static void touchpad_read(lv_inde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int32_t last_x = 0;
static int32_t last_y = 0;
/*Save the pressed coordinates and the state*/
if(touchpad_is_pressed())
{
// touchpad_get_xy(&last_x, &last_y);
last_x=touchInfo.x[0];
last_y=touchInfo.y[0];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Set the last pressed coordinates*/
data->point.x = last_x;
data->point.y = last_y;
}
/*Return true is the touchpad is pressed*/
static bool touchpad_is_pressed(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Your code comes here*/
if(touchInfo.flag == 1)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Get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if the touchpad is pressed*/
static void touchpad_get_xy(int32_t * x, int32_t * y)
{
/*Your code comes here*/
(*x) = 0;
(*y) = 0;
}
/*------------------
* Mouse
* -----------------*/
/*Initialize your mouse*/
static void mouse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mouse*/
static void mouse_read(lv_inde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Get the current x and y coordinates*/
mouse_get_xy(&data->point.x, &data->point.y);
/*Get whether the mouse button is pressed or released*/
if(mouse_is_pressed())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
/*Return true is the mouse button is pressed*/
static bool mouse_is_pressed(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false;
}
/*Get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if the mouse is pressed*/
static void mouse_get_xy(int32_t * x, int32_t * y)
{
/*Your code comes here*/
(*x) = 0;
(*y) = 0;
}
/*------------------
* Keypad
* -----------------*/
/*Initialize your keypad*/
static void keypad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mouse*/
static void keypad_read(lv_inde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uint32_t last_key = 0;
/*Get the current x and y coordinates*/
mouse_get_xy(&data->point.x, &data->point.y);
/*Get whether the a key is pressed and save the pressed key*/
uint32_t act_key = keypad_get_key();
if(act_key != 0)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Translate the keys to LVGL control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your key definitions*/
switch(act_key) {
case 1:
act_key = LV_KEY_NEXT;
break;
case 2:
act_key = LV_KEY_PREV;
break;
case 3:
act_key = LV_KEY_LEFT;
break;
case 4:
act_key = LV_KEY_RIGHT;
break;
case 5:
act_key = LV_KEY_ENTER;
break;
}
last_key = act_key;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data->key = last_key;
}
/*Get the currently being pressed key. 0 if no key is pressed*/
static uint32_t keypad_get_key(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0;
}
/*------------------
* Encoder
* -----------------*/
/*Initialize your encoder*/
static void encoder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encoder*/
static void encoder_read(lv_inde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data->enc_diff = encoder_diff;
data->state = encoder_state;
}
/*Call this function in an interrupt to process encoder events (turn, press)*/
static void encoder_handler(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encoder_diff += 0;
encoder_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
* Button
* -----------------*/
/*Initialize your buttons*/
static void button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button*/
static void button_read(lv_inde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uint8_t last_btn = 0;
/*Get the pressed button's ID*/
int8_t btn_act = button_get_pressed_id();
if(btn_act >= 0)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last_btn = btn_act;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Save the last pressed button's ID*/
data->btn_id = last_btn;
}
/*Get ID (0, 1, 2 ..) of the pressed button*/
static int8_t button_get_pressed_id(void)
{
uint8_t i;
/*Check to buttons see which is being pressed (assume there are 2 buttons)*/
for(i = 0; i < 2; i++) {
/*Return the pressed button's ID*/
if(button_is_pressed(i)) {
return i;
}
}
/*No button pressed*/
return -1;
}
/*Test if `id` button is pressed or not*/
static bool button_is_pressed(uint8_t 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false;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endif

添加lv_conf.h配置LVGL
/**
* @file lv_conf.h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v9.1.0
*/
/*
* Copy this file as `lv_conf.h`
* 1. simply next to the `lvgl` folder
* 2. or any other places and
* - define `LV_CONF_INCLUDE_SIMPLE`
* - add the path as include path
*/
/* clang-format off */
#if 1 /*Set it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ndef LV_CONF_H
#define LV_CONF_H
/*If you need to include anything here, do it inside the `__ASSEMBLY__` guard */
#if 0 && defined(__ASSEMBLY__)
#include "my_include.h"
#endif
/*====================
COLOR SETTINGS
*====================*/
#define MY_DISP_HOR_RES 800
#define MY_DISP_VER_RES 480
/*Color depth: 8 (A8), 16 (RGB565), 24 (RGB888), 32 (XRGB8888)*/
#define LV_COLOR_DEPTH 16
/*=========================
STDLIB WRAPPER SETTINGS
*=========================*/
/* Possible values
* - LV_STDLIB_BUILTIN: LVGL's built in implementation
* - LV_STDLIB_CLIB: Standard C functions, like malloc, strlen, etc
* - LV_STDLIB_MICROPYTHON: MicroPython implementation
* - LV_STDLIB_RTTHREAD: RT-Thread implementation
* - LV_STDLIB_CUSTOM: Implement the functions externally
*/
#define LV_USE_STDLIB_MALLOC LV_STDLIB_BUILTIN
#define LV_USE_STDLIB_STRING LV_STDLIB_BUILTIN
#define LV_USE_STDLIB_SPRINTF LV_STDLIB_BUILTIN
#if LV_USE_STDLIB_MALLOC == LV_STDLIB_BUILTIN
/*Size of the memory available for `lv_malloc()` in bytes (>= 2kB)*/
#define LV_MEM_SIZE (128 * 1024U) /*[bytes]*/
/*Size of the memory expand for `lv_malloc()` in bytes*/
#define LV_MEM_POOL_EXPAND_SIZE 0
/*Set an address for the memory pool instead of allocating it as a normal array. Can be in external SRAM too.*/
#define LV_MEM_ADR 0 /*0: unused*/
/*Instead of an address give a memory allocator that will be called to get a memory pool for LVGL. E.g. my_malloc*/
#if LV_MEM_ADR == 0
#undef LV_MEM_POOL_INCLUDE
#undef LV_MEM_POOL_ALLOC
#endif
#endif /*LV_USE_STDLIB_MALLOC == LV_STDLIB_BUILTIN*/
/*====================
HAL SETTINGS
*====================*/
/*Default display refresh, input device read and animation step period.*/
#define LV_DEF_REFR_PERIOD 33 /*[ms]*/
/*Default Dot Per Inch. Used to initialize default sizes such as widgets sized, style paddings.
*(Not so important, you can adjust it to modify default sizes and spaces)*/
#define LV_DPI_DEF 130 /*[px/inch]*/
/*customize tick-get */
//#if defined(__PERF_COUNTER__) && __PERF_COUNTER__
// #define LV_GLOBAL_INIT(__GLOBAL_PTR) \
// do { \
// lv_global_init((lv_global_t *)(__GLOBAL_PTR)); \
// extern uint32_t perfc_tick_get(void); \
// (__GLOBAL_PTR)->tick_state.tick_get_cb = perfc_tick_get; \
// } while(0)
//#endif
/*=================
* OPERATING SYSTEM
*=================*/
/*Select an operating system to use. Possible options:
* - LV_OS_NONE
* - LV_OS_PTHREAD
* - LV_OS_FREERTOS
* - LV_OS_CMSIS_RTOS2
* - LV_OS_RTTHREAD
* - LV_OS_WINDOWS
* - LV_OS_CUSTOM */
#define LV_USE_OS LV_OS_FREERTOS
#if LV_USE_OS == LV_OS_CUSTOM
#define LV_OS_CUSTOM_INCLUDE <stdint.h>
#endif
/*========================
* RENDERING CONFIGURATION
*========================*/
/*Align the stride of all layers and images to this bytes*/
#define LV_DRAW_BUF_STRIDE_ALIGN 1
/*Align the start address of draw_buf addresses to this bytes*/
#define LV_DRAW_BUF_ALIGN 4
/* If a widget has `style_opa < 255` (not `bg_opa`, `text_opa` etc) or not NORMAL blend mode
* it is buffered into a "simple" layer before rendering. The widget can be buffered in smaller chunks.
* "Transformed layers" (if `transform_angle/zoom` are set) use larger buffers
* and can't be drawn in chunks. */
/*The target buffer size for simple layer chunks.*/
#define LV_DRAW_LAYER_SIMPLE_BUF_SIZE (24 * 1024) /*[bytes]*/
#define LV_USE_DRAW_SW 1
#if LV_USE_DRAW_SW == 1
/* Set the number of draw unit.
* > 1 requires an operating system enabled in `LV_USE_OS`
* > 1 means multiply threads will render the screen in parallel */
#define LV_DRAW_SW_DRAW_UNIT_CNT 1
/* Use Arm-2D to accelerate the sw render */
#define LV_USE_DRAW_ARM2D_SYNC 1
/* Enable native helium assembly to be compiled */
#define LV_USE_NATIVE_HELIUM_ASM 0
/* 0: use a simple renderer capable of drawing only simple rectangles with gradient, images, texts, and straight lines only
* 1: use a complex renderer capable of drawing rounded corners, shadow, skew lines, and arcs too */
#define LV_DRAW_SW_COMPLEX 1
#if LV_DRAW_SW_COMPLEX == 1
/*Allow buffering some shadow calculation.
*LV_DRAW_SW_SHADOW_CACHE_SIZE is the max. shadow size to buffer, where shadow size is `shadow_width + radius`
*Caching has LV_DRAW_SW_SHADOW_CACHE_SIZE^2 RAM cost*/
#define LV_DRAW_SW_SHADOW_CACHE_SIZE 0
/* Set number of maximally cached circle data.
* The circumference of 1/4 circle are saved for anti-aliasing
* radius * 4 bytes are used per circle (the most often used radiuses are saved)
* 0: to disable caching */
#define LV_DRAW_SW_CIRCLE_CACHE_SIZE 4
#endif
#define LV_USE_DRAW_SW_ASM LV_DRAW_SW_ASM_NONE
#if LV_USE_DRAW_SW_ASM == LV_DRAW_SW_ASM_CUSTOM
#define LV_DRAW_SW_ASM_CUSTOM_INCLUDE ""
#endif
#endif
/* Use NXP's VG-Lite GPU on iMX RTxxx platforms. */
#define LV_USE_DRAW_VGLITE 0
#if LV_USE_DRAW_VGLITE
/* Enable blit quality degradation workaround recommended for screen's dimension > 352 pixels. */
#define LV_USE_VGLITE_BLIT_SPLIT 0
#if LV_USE_OS
/* Enable VGLite draw async. Queue multiple tasks and flash them once to the GPU. */
#define LV_USE_VGLITE_DRAW_ASYNC 1
#endif
/* Enable VGLite asserts. */
#define LV_USE_VGLITE_ASSERT 0
#endif
/* Use NXP's PXP on iMX RTxxx platforms. */
#define LV_USE_DRAW_PXP 0
#if LV_USE_DRAW_PXP
/* Enable PXP asserts. */
#define LV_USE_PXP_ASSERT 0
#endif
/* Use Renesas Dave2D on RA platforms. */
#define LV_USE_DRAW_DAVE2D 0
/* Draw using cached SDL textures*/
#define LV_USE_DRAW_SDL 0
/* Use VG-Lite GPU. */
#define LV_USE_DRAW_VG_LITE 0
#if LV_USE_DRAW_VG_LITE
/* Enable VG-Lite custom external 'gpu_init()' function */
#define LV_VG_LITE_USE_GPU_INIT 0
/* Enable VG-Lite assert. */
#define LV_VG_LITE_USE_ASSERT 0
/* VG-Lite flush commit trigger threshold. GPU will try to batch these many draw tasks. */
#define LV_VG_LITE_FLUSH_MAX_COUNT 8
/* Enable border to simulate shadow
* NOTE: which usually improves performance,
* bu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same rendering quality as the software. */
#define LV_VG_LITE_USE_BOX_SHADOW 0
/* VG-Lite gradient image maximum cache number.
* NOTE: The memory usage of a single gradient image is 4K bytes.
*/
#define LV_VG_LITE_GRAD_CACHE_SIZE 32
#endif
/*=======================
* FEATURE CONFIGURATION
*=======================*/
/*-------------
* Logging
*-----------*/
/*Enable the log module*/
#define LV_USE_LOG 0
#if LV_USE_LOG
/*How important log should be added:
*LV_LOG_LEVEL_TRACE A lot of logs to give detailed information
*LV_LOG_LEVEL_INFO Log important events
*LV_LOG_LEVEL_WARN Log if something unwanted happened but didn't cause a problem
*LV_LOG_LEVEL_ERROR Only critical issue, when the system may fail
*LV_LOG_LEVEL_USER Only logs added by the user
*LV_LOG_LEVEL_NONE Do not log anything*/
#define LV_LOG_LEVEL LV_LOG_LEVEL_WARN
/*1: Print the log with 'printf';
*0: User need to register a callback with `lv_log_register_print_cb()`*/
#define LV_LOG_PRINTF 1
/*1: Enable print timestamp;
*0: Disable print timestamp*/
#define LV_LOG_USE_TIMESTAMP 1
/*1: Print file and line number of the log;
*0: Do not print file and line number of the log*/
#define LV_LOG_USE_FILE_LINE 1
/*Enable/disable LV_LOG_TRACE in modules that produces a huge number of logs*/
#define LV_LOG_TRACE_MEM 1
#define LV_LOG_TRACE_TIMER 1
#define LV_LOG_TRACE_INDEV 1
#define LV_LOG_TRACE_DISP_REFR 1
#define LV_LOG_TRACE_EVENT 1
#define LV_LOG_TRACE_OBJ_CREATE 1
#define LV_LOG_TRACE_LAYOUT 1
#define LV_LOG_TRACE_ANIM 1
#define LV_LOG_TRACE_CACHE 1
#endif /*LV_USE_LOG*/
/*-------------
* Asserts
*-----------*/
/*Enable asserts if an operation is failed or an invalid data is found.
*If LV_USE_LOG is enabled an error message will be printed on failure*/
#define LV_USE_ASSERT_NULL 1 /*Check if the parameter is NULL.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MALLOC 1 /*Checks is the memory is successfully allocated or no.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STYLE 0 /*Check if the styles are properly initialized.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MEM_INTEGRITY 0 /*Check the integrity of `lv_mem` after critical operations. (Slow)*/
#define LV_USE_ASSERT_OBJ 0 /*Check the object's type and existence (e.g. not deleted). (Slow)*/
/*Add a custom handler when assert happens e.g. to restart the MCU*/
#define LV_ASSERT_HANDLER_INCLUDE <stdint.h>
#define LV_ASSERT_HANDLER while(1); /*Halt by default*/
/*-------------
* Debug
*-----------*/
/*1: Draw random colored rectangles over the redrawn areas*/
#define LV_USE_REFR_DEBUG 0
/*1: Draw a red overlay for ARGB layers and a green overlay for RGB layers*/
#define LV_USE_LAYER_DEBUG 0
/*1: Draw overlays with different colors for each draw_unit's tasks.
*Also add the index number of the draw unit on white background.
*For layers add the index number of the draw unit on black background.*/
#define LV_USE_PARALLEL_DRAW_DEBUG 0
/*-------------
* Others
*-----------*/
#define LV_ENABLE_GLOBAL_CUSTOM 0
#if LV_ENABLE_GLOBAL_CUSTOM
/*Header to include for the custom 'lv_global' function"*/
#define LV_GLOBAL_CUSTOM_INCLUDE <stdint.h>
#endif
/*Default cache size in bytes.
*Used by image decoders such as `lv_lodepng` to keep the decoded image in the memory.
*If size is not set to 0, the decoder will fail to decode when the cache is full.
*If size is 0, the cache function is not enabled and the decoded mem will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after use.*/
#define LV_CACHE_DEF_SIZE 0
/*Default number of image header cache entries. The cache is used to store the headers of images
*The main logic is like `LV_CACHE_DEF_SIZE` but for image headers.*/
#define LV_IMAGE_HEADER_CACHE_DEF_CNT 0
/*Number of stops allowed per gradient. Increase this to allow more stops.
*This adds (sizeof(lv_color_t) + 1) bytes per additional stop*/
#define LV_GRADIENT_MAX_STOPS 2
/* Adjust color mix functions rounding. GPUs might calculate color mix (blending) differently.
* 0: round down, 64: round up from x.75, 128: round up from half, 192: round up from x.25, 254: round up */
#define LV_COLOR_MIX_ROUND_OFS 0
/* Add 2 x 32 bit variables to each lv_obj_t to speed up getting style properties */
#define LV_OBJ_STYLE_CACHE 0
/* Add `id` field to `lv_obj_t` */
#define LV_USE_OBJ_ID 0
/* Use lvgl builtin method for obj ID */
#define LV_USE_OBJ_ID_BUILTIN 0
/*Use obj property set/get API*/
#define LV_USE_OBJ_PROPERTY 0
/* VG-Lite Simulator */
/*Requires: LV_USE_THORVG_INTERNAL or LV_USE_THORVG_EXTERNAL */
#define LV_USE_VG_LITE_THORVG 0
#if LV_USE_VG_LITE_THORVG
/*Enable LVGL's blend mode support*/
#define LV_VG_LITE_THORVG_LVGL_BLEND_SUPPORT 0
/*Enable YUV color format support*/
#define LV_VG_LITE_THORVG_YUV_SUPPORT 0
/*Enable 16 pixels alignment*/
#define LV_VG_LITE_THORVG_16PIXELS_ALIGN 1
/*Buffer address alignment*/
#define LV_VG_LITE_THORVG_BUF_ADDR_ALIGN 64
/*Enable multi-thread render*/
#define LV_VG_LITE_THORVG_THREAD_RENDER 0
#endif
/*=====================
* COMPILER SETTINGS
*====================*/
/*For big endian systems set to 1*/
#define LV_BIG_ENDIAN_SYSTEM 0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tick_inc`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TICK_INC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timer_handler`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TIMER_HANDLER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display_flush_ready`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FLUSH_READY
/*Required alignment size for buffers*/
#define LV_ATTRIBUTE_MEM_ALIGN_SIZE 4
/*Will be added where memories needs to be aligned (with -Os data might not be aligned to boundary by default).
* E.g. __attribute__((aligned(4)))*/
#define LV_ATTRIBUTE_MEM_ALIGN __attribute__((aligned(4)))
/*Attribute to mark large constant arrays for example font's bitmaps*/
#define LV_ATTRIBUTE_LARGE_CONST
/*Compiler prefix for a big array declaration in RAM*/
#define LV_ATTRIBUTE_LARGE_RAM_ARRAY
/*Place performance critical functions into a faster memory (e.g RAM)*/
#define LV_ATTRIBUTE_FAST_MEM
/*Export integer constant to binding. This macro is used with constants in the form of LV_<CONST> that
*should also appear on LVGL binding API such as Micropython.*/
#define LV_EXPORT_CONST_INT(int_value) struct _silence_gcc_warning /*The default value just prevents GCC warning*/
/*Prefix all global extern data with this*/
#define LV_ATTRIBUTE_EXTERN_DATA
/* Use `float` as `lv_value_precise_t` */
#define LV_USE_FLOAT 0
/*==================
* FONT USAGE
*===================*/
/*Montserrat fonts with ASCII range and some symbols using bpp = 4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Montserrat*/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4 1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6 1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4 1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4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4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8 0
/*Demonstrate special features*/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8_COMPRESSED 3 /*bpp = 3*/
#define LV_FONT_DEJAVU_16_PERSIAN_HEBREW 0 /*Hebrew, Arabic, Persian letters and all their forms*/
#define LV_FONT_SIMSUN_16_CJK 0 /*1000 most common CJK radicals*/
/*Pixel perfect monospace fonts*/
#define LV_FONT_UNSCII_8 0
#define LV_FONT_UNSCII_16 0
/*Optionally declare custom fonts here.
*You can use these fonts as default font too and they will be available globally.
*E.g. #define LV_FONT_CUSTOM_DECLARE LV_FONT_DECLARE(my_font_1) LV_FONT_DECLARE(my_font_2)*/
#define LV_FONT_CUSTOM_DECLARE
/*Always set a default font*/
#define LV_FONT_DEFAULT &lv_font_montserrat_16
/*Enable handling large font and/or fonts with a lot of characters.
*The limit depends on the font size, font face and bpp.
*Compiler error will be triggered if a font needs it.*/
#define LV_FONT_FMT_TXT_LARGE 0
/*Enables/disables support for compressed fonts.*/
#define LV_USE_FONT_COMPRESSED 0
/*Enable drawing placeholders when glyph dsc is not found*/
#define LV_USE_FONT_PLACEHOLDER 1
/*=================
* TEXT SETTINGS
*=================*/
/**
* Select a character encoding for strings.
* Your IDE or editor should have the same character encoding
* - LV_TXT_ENC_UTF8
* - LV_TXT_ENC_ASCII
*/
#define LV_TXT_ENC LV_TXT_ENC_UTF8
/*Can break (wrap) texts on these chars*/
#define LV_TXT_BREAK_CHARS " ,.;:-_)]}"
/*If a word is at least this long, will break wherever "prettiest"
*To disable, set to a value <= 0*/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0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a long word to put on a line before a break.
*Depends on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PRE_MIN_LEN 3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a long word to put on a line after a break.
*Depends on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POST_MIN_LEN 3
/*Support bidirectional texts. Allows mixing Left-to-Right and Right-to-Left texts.
*The direction will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Unicode Bidirectional Algorithm:
*https://www.w3.org/International/articles/inline-bidi-markup/uba-basics*/
#define LV_USE_BIDI 0
#if LV_USE_BIDI
/*Set the default direction. Supported values:
*`LV_BASE_DIR_LTR` Left-to-Right
*`LV_BASE_DIR_RTL` Right-to-Left
*`LV_BASE_DIR_AUTO` detect texts base direction*/
#define LV_BIDI_BASE_DIR_DEF LV_BASE_DIR_AUTO
#endif
/*Enable Arabic/Persian processing
*In these languages characters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an other form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in the text*/
#define LV_USE_ARABIC_PERSIAN_CHARS 0
/*==================
* WIDGETS
*================*/
/*Documentation of the widgets: https://docs.lvgl.io/latest/en/html/widgets/index.html*/
#define LV_WIDGETS_HAS_DEFAULT_VALUE 1
#define LV_USE_ANIMIMG 1
#define LV_USE_ARC 1
#define LV_USE_BAR 1
#define LV_USE_BUTTON 1
#define LV_USE_BUTTONMATRIX 1
#define LV_USE_CALENDAR 1
#if LV_USE_CALENDAR
#define LV_CALENDAR_WEEK_STARTS_MONDAY 0
#if LV_CALENDAR_WEEK_STARTS_MONDAY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DAY_NAMES {"Mo", "Tu", "We", "Th", "Fr", "Sa", "Su"}
#else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DAY_NAMES {"Su", "Mo", "Tu", "We", "Th", "Fr", "Sa"}
#endif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MONTH_NAMES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define LV_USE_CALENDAR_HEADER_ARROW 1
#define LV_USE_CALENDAR_HEADER_DROPDOWN 1
#endif /*LV_USE_CALENDAR*/
#define LV_USE_CANVAS 1
#define LV_USE_CHART 1
#define LV_USE_CHECKBOX 1
#define LV_USE_DROPDOWN 1 /*Requires: lv_label*/
#define LV_USE_IMAGE 1 /*Requires: lv_label*/
#define LV_USE_IMAGEBUTTON 1
#define LV_USE_KEYBOARD 1
#define LV_USE_LABEL 1
#if LV_USE_LABEL
#define LV_LABEL_TEXT_SELECTION 1 /*Enable selecting text of the label*/
#define LV_LABEL_LONG_TXT_HINT 1 /*Store some extra info in labels to speed up drawing of very long texts*/
#define LV_LABEL_WAIT_CHAR_COUNT 3 /*The count of wait chart*/
#endif
#define LV_USE_LED 1
#define LV_USE_LINE 1
#define LV_USE_LIST 1
#define LV_USE_MENU 1
#define LV_USE_MSGBOX 1
#define LV_USE_ROLLER 1 /*Requires: lv_label*/
#define LV_USE_SCALE 1
#define LV_USE_SLIDER 1 /*Requires: lv_bar*/
#define LV_USE_SPAN 1
#if LV_USE_SPAN
/*A line text can contain maximum num of span descriptor */
#define LV_SPAN_SNIPPET_STACK_SIZE 64
#endif
#define LV_USE_SPINBOX 1
#define LV_USE_SPINNER 1
#define LV_USE_SWITCH 1
#define LV_USE_TEXTAREA 1 /*Requires: lv_label*/
#if LV_USE_TEXTAREA != 0
#define LV_TEXTAREA_DEF_PWD_SHOW_TIME 1500 /*ms*/
#endif
#define LV_USE_TABLE 1
#define LV_USE_TABVIEW 1
#define LV_USE_TILEVIEW 1
#define LV_USE_WIN 1
/*==================
* THEMES
*==================*/
/*A simple, impressive and very complete theme*/
#define LV_USE_THEME_DEFAULT 1
#if LV_USE_THEME_DEFAULT
/*0: Light mode; 1: Dark mode*/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DARK 0
/*1: Enable grow on press*/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GROW 1
/*Default transition time in [ms]*/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TRANSITION_TIME 80
#endif /*LV_USE_THEME_DEFAULT*/
/*A very simple theme that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a custom theme*/
#define LV_USE_THEME_SIMPLE 1
/*A theme designed for monochrome displays*/
#define LV_USE_THEME_MONO 1
/*==================
* LAYOUTS
*==================*/
/*A layout similar to Flexbox in CSS.*/
#define LV_USE_FLEX 1
/*A layout similar to Grid in CSS.*/
#define LV_USE_GRID 1
/*====================
* 3RD PARTS LIBRARIES
*====================*/
/*File system interfaces for common APIs */
/*API for fopen, f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STDIO 0
#if LV_USE_FS_STDIO
#define LV_FS_STDIO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STDIO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STDIO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open, 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POSIX 0
#if LV_USE_FS_POSIX
#define LV_FS_POSIX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POSIX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POSIX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CreateFile, ReadFile, etc*/
#define LV_USE_FS_WIN32 0
#if LV_USE_FS_WIN32
#define LV_FS_WIN32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WIN32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WIN32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FATFS (needs to be added separately). Uses f_open, f_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FATFS 0
#if LV_USE_FS_FATFS
#define LV_FS_FATFS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FATFS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memory-mapped file access. */
#define LV_USE_FS_MEMFS 0
#if LV_USE_FS_MEMFS
#define LV_FS_MEMFS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endif
/*API for LittleFs. */
#define LV_USE_FS_LITTLEFS 0
#if LV_USE_FS_LITTLEFS
#define LV_FS_LITTLEFS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endif
/*LODEPNG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LODEPNG 0
/*PNG decoder(libpng) library*/
#define LV_USE_LIBPNG 0
/*BMP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BMP 0
/* JPG + split JPG decoder library.
* Split JPG is a custom format optimized for embedded systems. */
#define LV_USE_TJPGD 0
/* libjpeg-turbo decoder library.
* Supports complete JPEG specifications and high-performance JPEG decoding. */
#define LV_USE_LIBJPEG_TURBO 0
/*GIF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GIF 0
#if LV_USE_GIF
/*GIF decoder accelerate*/
#define LV_GIF_CACHE_DECODE_DATA 0
#endif
/*Decode bin images to RAM*/
#define LV_BIN_DECODER_RAM_LOAD 0
/*RLE decompress library*/
#define LV_USE_RLE 0
/*QR code library*/
#define LV_USE_QRCODE 0
/*Barcode code library*/
#define LV_USE_BARCODE 0
/*FreeType library*/
#define LV_USE_FREETYPE 0
#if LV_USE_FREETYPE
/*Let FreeType to use LVGL memory and file porting*/
#define LV_FREETYPE_USE_LVGL_PORT 0
/*Cache count of the glyphs in FreeType. It means the number of glyphs that can be cached.
*The higher the value, the more memory will be used.*/
#define LV_FREETYPE_CACHE_FT_GLYPH_CNT 256
#endif
/* Built-in TTF decoder */
#define LV_USE_TINY_TTF 0
#if LV_USE_TINY_TTF
/* Enable loading TTF data from files */
#define LV_TINY_TTF_FILE_SUPPORT 0
#endif
/*Rlottie library*/
#define LV_USE_RLOTTIE 0
/*Enable Vector Graphic APIs*/
#define LV_USE_VECTOR_GRAPHIC 0
/* Enable ThorVG (vector graphics library) from the src/libs folder */
#define LV_USE_THORVG_INTERNAL 0
/* Enable ThorVG by assuming that its installed and linked to the project */
#define LV_USE_THORVG_EXTERNAL 0
/*Use lvgl built-in LZ4 lib*/
#define LV_USE_LZ4_INTERNAL 0
/*Use external LZ4 library*/
#define LV_USE_LZ4_EXTERNAL 0
/*FFmpeg library for image decoding and playing videos
*Supports all major image formats so do not enable other image decoder with it*/
#define LV_USE_FFMPEG 0
#if LV_USE_FFMPEG
/*Dump input information to stderr*/
#define LV_FFMPEG_DUMP_FORMAT 0
#endif
/*==================
* OTHERS
*==================*/
/*1: Enable API to take snapshot for object*/
#define LV_USE_SNAPSHOT 1
/*1: Enable system monitor component*/
#define LV_USE_SYSMON 1
#if LV_USE_SYSMON
/*Get the idle percentage. E.g. uint32_t my_get_idle(void);*/
#define LV_SYSMON_GET_IDLE lv_timer_get_idle
/*1: Show CPU usage and FPS count
* Requires `LV_USE_SYSMON = 1`*/
#define LV_USE_PERF_MONITOR 1
#if LV_USE_PERF_MONITOR
#define LV_USE_PERF_MONITOR_POS LV_ALIGN_BOTTOM_RIGHT
/*0: Displays performance data on the screen, 1: Prints performance data using log.*/
#define LV_USE_PERF_MONITOR_LOG_MODE 0
#endif
/*1: Show the used memory and the memory fragmentation
* Requires `LV_USE_STDLIB_MALLOC = LV_STDLIB_BUILTIN`
* Requires `LV_USE_SYSMON = 1`*/
#define LV_USE_MEM_MONITOR 1
#if LV_USE_MEM_MONITOR
#define LV_USE_MEM_MONITOR_POS LV_ALIGN_BOTTOM_LEFT
#endif
#endif /*LV_USE_SYSMON*/
/*1: Enable the runtime performance profiler*/
#define LV_USE_PROFILER 0
#if LV_USE_PROFILER
/*1: Enable the built-in profiler*/
#define LV_USE_PROFILER_BUILTIN 1
#if LV_USE_PROFILER_BUILTIN
/*Default profiler trace buffer size*/
#define LV_PROFILER_BUILTIN_BUF_SIZE (16 * 1024) /*[bytes]*/
#endif
/*Header to include for the profiler*/
#define LV_PROFILER_INCLUDE "lvgl/src/misc/lv_profiler_builtin.h"
/*Profiler start point function*/
#define LV_PROFILER_BEGIN LV_PROFILER_BUILTIN_BEGIN
/*Profiler end point function*/
#define LV_PROFILER_END LV_PROFILER_BUILTIN_END
/*Profiler start point function with custom tag*/
#define LV_PROFILER_BEGIN_TAG LV_PROFILER_BUILTIN_BEGIN_TAG
/*Profiler end point function with custom tag*/
#define LV_PROFILER_END_TAG LV_PROFILER_BUILTIN_END_TAG
#endif
/*1: Enable Monkey test*/
#define LV_USE_MONKEY 0
/*1: Enable grid navigation*/
#define LV_USE_GRIDNAV 0
/*1: Enable lv_obj fragment*/
#define LV_USE_FRAGMENT 0
/*1: Support using images as font in label or span widgets */
#define LV_USE_IMGFONT 0
/*1: Enable an observer pattern implementation*/
#define LV_USE_OBSERVER 1
/*1: Enable Pinyin input method*/
/*Requires: lv_keyboard*/
#define LV_USE_IME_PINYIN 0
#if LV_USE_IME_PINYIN
/*1: Use default thesaurus*/
/*If you do not use the default thesaurus, be sure to use `lv_ime_pinyin` after setting the thesauruss*/
#define LV_IME_PINYIN_USE_DEFAULT_DICT 1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candidate panels that can be displayed*/
/*This need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screen*/
#define LV_IME_PINYIN_CAND_TEXT_NUM 6
/*Use 9 key input(k9)*/
#define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1
#if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 1
#define LV_IME_PINYIN_K9_CAND_TEXT_NUM 3
#endif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endif
/*1: Enable file explorer*/
/*Requires: lv_table*/
#define LV_USE_FILE_EXPLORER 0
#if LV_USE_FILE_EXPLORER
/*Maximum length of path*/
#define LV_FILE_EXPLORER_PATH_MAX_LEN (128)
/*Quick access bar, 1:use, 0:not use*/
/*Requires: lv_list*/
#define LV_FILE_EXPLORER_QUICK_ACCESS 1
#endif
/*==================
* DEVICES
*==================*/
/*Use SDL to open window on PC and handle mouse and keyboard*/
#define LV_USE_SDL 0
#if LV_USE_SDL
#define LV_SDL_INCLUDE_PATH <SDL2/SDL.h>
#define LV_SDL_RENDER_MODE LV_DISPLAY_RENDER_MODE_DIRECT /*LV_DISPLAY_RENDER_MODE_DIRECT is recommended for best performance*/
#define LV_SDL_BUF_COUNT 1 /*1 or 2*/
#define LV_SDL_FULLSCREEN 0 /*1: Make the window full screen by default*/
#define LV_SDL_DIRECT_EXIT 1 /*1: Exit the application when all SDL windows are closed*/
#define LV_SDL_MOUSEWHEEL_MODE LV_SDL_MOUSEWHEEL_MODE_ENCODER /*LV_SDL_MOUSEWHEEL_MODE_ENCODER/CROWN*/
#endif
/*Use X11 to open window on Linux desktop and handle mouse and keyboard*/
#define LV_USE_X11 0
#if LV_USE_X11
#define LV_X11_DIRECT_EXIT 1 /*Exit the application when all X11 windows have been closed*/
#define LV_X11_DOUBLE_BUFFER 1 /*Use double buffers for endering*/
/*select only 1 of the following render modes (LV_X11_RENDER_MODE_PARTIAL preferred!)*/
#define LV_X11_RENDER_MODE_PARTIAL 1 /*Partial render mode (preferred)*/
#define LV_X11_RENDER_MODE_DIRECT 0 /*direct render mode*/
#define LV_X11_RENDER_MODE_FULL 0 /*Full render mode*/
#endif
/*Driver for /dev/fb*/
#define LV_USE_LINUX_FBDEV 0
#if LV_USE_LINUX_FBDEV
#define LV_LINUX_FBDEV_BSD 0
#define LV_LINUX_FBDEV_RENDER_MODE LV_DISPLAY_RENDER_MODE_PARTIAL
#define LV_LINUX_FBDEV_BUFFER_COUNT 0
#define LV_LINUX_FBDEV_BUFFER_SIZE 60
#endif
/*Use Nuttx to open window and handle touchscreen*/
#define LV_USE_NUTTX 0
#if LV_USE_NUTTX
#define LV_USE_NUTTX_LIBUV 0
/*Use Nuttx custom init API to open window and handle touchscreen*/
#define LV_USE_NUTTX_CUSTOM_INIT 0
/*Driver for /dev/lcd*/
#define LV_USE_NUTTX_LCD 0
#if LV_USE_NUTTX_LCD
#define LV_NUTTX_LCD_BUFFER_COUNT 0
#define LV_NUTTX_LCD_BUFFER_SIZE 60
#endif
/*Driver for /dev/input*/
#define LV_USE_NUTTX_TOUCHSCREEN 0
#endif
/*Driver for /dev/dri/card*/
#define LV_USE_LINUX_DRM 0
/*Interface for TFT_eSPI*/
#define LV_USE_TFT_ESPI 0
/*Driver for evdev input devices*/
#define LV_USE_EVDEV 0
/*Driver for libinput input devices*/
#define LV_USE_LIBINPUT 0
#if LV_USE_LIBINPUT
#define LV_LIBINPUT_BSD 0
/*Full keyboard support*/
#define LV_LIBINPUT_XKB 0
#if LV_LIBINPUT_XKB
/*"setxkbmap -query" can help find the right values for your keyboard*/
#define LV_LIBINPUT_XKB_KEY_MAP { .rules = NULL, .model = "pc101", .layout = "us", .variant = NULL, .options = NULL }
#endif
#endif
/*Drivers for LCD devices connected via SPI/parallel port*/
#define LV_USE_ST77350
#define LV_USE_ST77890
#define LV_USE_ST77960
#define LV_USE_ILI93410
#define LV_USE_GENERIC_MIPI (LV_USE_ST7735 | LV_USE_ST7789 | LV_USE_ST7796 | LV_USE_ILI9341)
/* LVGL Windows backend */
#define LV_USE_WINDOWS 0
/*==================
* EXAMPLES
*==================*/
/*Enable the examples to be built with the library*/
#define LV_BUILD_EXAMPLES 1
/*===================
* DEMO USAGE
====================*/
/*Show some widget. It might be required to increase `LV_MEM_SIZE` */
#define LV_USE_DEMO_WIDGETS 1
/*Demonstrate the usage of encoder and keyboard*/
#define LV_USE_DEMO_KEYPAD_AND_ENCODER 0
/*Benchmark your system*/
#define LV_USE_DEMO_BENCHMARK 1
/*Render test for each primitives. Requires at least 480x272 display*/
#define LV_USE_DEMO_RENDER 0
/*Stress test for LVGL*/
#define LV_USE_DEMO_STRESS 0
/*Music player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MUSIC 0
#if LV_USE_DEMO_MUSIC
#define LV_DEMO_MUSIC_SQUAR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LANDSCAP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ROUND 0
#define LV_DEMO_MUSIC_LARG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AUTO_PLAY 0
#endif
/*Flex layout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FLEX_LAYOUT 0
/*Smart-phone like multi-language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MULTILANG 0
/*Widget transformation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TRANSFORM 0
/*Demonstrate scroll settings*/
#define LV_USE_DEMO_SCROLL 0
/*Vector graphic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VECTOR_GRAPHIC 0
/*--END OF LV_CONF_H--*/
#endif /*LV_CONF_H*/
#endif /*End of "Content enable"*/
/*====================
COLOR SETTINGS
*====================*/

添加lvgl的文件路径
添加LVGL的benchmark demo
接下来编写lvgl_thread
/* lvgl_thread entry function */
/* pvParameters contains TaskHandle_t */
void lvgl_thread_entry(void* pvParameters)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vParameters);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lv_demo_benchmark();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 lv_obj_invalidate(lv_screen_active());
vTaskDelay(10);
}
}

下载运行,由于代码没有优化,运行帧数比较低。开硬件加速后程序会卡死,原因未知。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