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FU升级的问题

楼主:
目前再做的一个项目用的单片机时STM32F103系列的,采用BOOT+APP的模式,BOOT采用官方DFU例程。APP中需要将一些数据存储到FLASH中,软件中把这些数据放到FLASH后面几页了。但是在用DFU升级的时候,这些数据就被擦除了(本意是不想擦除的),这个DFU例程里面是不是可以设置擦除的flash大小?

网友A:
为啥要用DFU?我都是自己写的BOOT,插入电脑识别出来的就是U盘,一拖就好了,DFU还要装驱动,一点优势也没有。

网友:
U盘升级挺好的,你可以找一个开源的库,叫TinyDFU,支持双击rst进DFU,支持LCD显示DFU提示界面,LED状态显示。这个库进入DFU模式,是电脑上多一个U盘,拖DFU升级文件进去自动升级,并且完成后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DFU?我都是自己写的BOOT,插入电脑识别出来的就是U盘,一拖就好了,DFU还要装驱动,一点优势也没 ...

主要现在公司用的是这种模式

网友:
官方的DFU不可控,确实可能会擦除过多的Flash,建议自己写个Bootloader实现升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