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的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原理图是EEWORLD正在测试的B-G431B-ESC1控制板的电机H桥驱动原理图。

针对该图有3个问题:

问题一、该驱动使用的是STL180N6F7(N沟道MOSFET),这是一种贴片封装的,这种封装除了节省空间还有其它的优点吗?

问题二、分流电阻R54、R55、R56的阻值0.003R欧姆,这么小的电阻能起到限流的作用吗?

问题三、图中的D6、D8、D9 为肖特基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
问题一、该驱动使用的是STL180N6F7(N沟道MOSFET),这是一种贴片封装的,这种封装除了节省空间还有其它的优点吗?------------这种封装有纤薄外形和优异的散热性能,并提供一个裸露的金属漏极焊盘,有效排除内部产生的热量。薄型封装将使设计人员能够设计更薄的电源外壳,为当今市场提供紧凑时尚的新产品。

问题二、分流电阻R54、R55、R56的阻值0.003R欧姆,这么小的电阻能起到限流的作用吗?----分流电阻大小要看工作电流是多少,STL180N6F7最大工作电流120A。所以得用这么小的电阻。

问题三、图中的D6、D8、D9 为肖特基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有什么用?--------看L6387数据手册,

A bootstrap circuitry is needed to supply the high voltage section. This function is normally accomplished by a high voltage fast recovery diode (Figure 3 a). In the L6387E device a patented integrated structure replaces the external diode. It is realized by a high voltage DMOS, driven synchronously with the low-side driver (LVG), with a diode in series, as shown in Figure 3 b. An internal charge pump (Figure 3 b) provides the DMOS driving voltage. The diode connected in series to the DMOS has been added to avoid undesirable turn-on

网友:
问题2:这是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低端采样。

问题3:利用二极管的单相导电给Boot电容充电的;这个可以看下Boot电容充放电部分。

网友:
问题2:这个是采样电阻,除了限流,还有采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