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物料开箱、开发环境搭建以及板载LED点亮

楼主:
Follow me第二季第一期的板子是Adafruit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这个板子应该是我玩过功能最多的,各种传感器元件都安排上了,圆形的设计也很好看,唯一缺点可能就是不好连接外围设备,官方有一个稍微有点小贵面包版配件,不过感觉给杜邦线剥开直接绕上去也不是不行。

我买的东西是这些,舵机是官方推荐的,因为这个板子是micro接口,官方也不带线,顺手买了一根。(暑假不在学校实验室,手边没焊台,要不绝对给这个拆了改个c口)。

这次发货很快,一周不到就收到了,下面是拆箱图

上电测试,板子出厂自带了一个跑马灯的程序,还是挺好看的

下面顺便把入门任务做了,首先是开发环境搭建。之前参加FM活动用过几次CircuitPython了,这次就用Arduino来实现全部任务吧。

Arduino的环境配置比较简单,首先去官网下载IDE,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按自己实际设备的系统选就好了。

安装完成后,打开IDE,点击左边的Boards Manager,输入Arduino SAMD回车,然后点下面的Install即可

安装完成后,连接开发板,就能看见上面正确显示了板子的型号。

下面开始点灯,官方文档可以在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uit-circuit-playground-express 这里查看,板载LED对应的是13引脚,点灯程序如下

void setup() {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

选择板子对应的串口点击上传,出现下面的内容表示成功

可以观察到板子的红色led开始闪烁

入门任务完成,已经等不及去玩其他功能了😍

网友:
录个视频,不然看不出来闪烁

网友A:
这个板子的灯相当丰富,CircuitPython一般用什么IDE比较普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灯相当丰富,CircuitPython一般用什么IDE比较普遍啊?

直接用web开发也挺好的,反正都是c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灯相当丰富,CircuitPython一般用什么IDE比较普遍啊?

之前用的vs code,里面有个circuitpython插件,装了就可以了,而且自带包管理工具也能直接连串口,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的vs code,里面有个circuitpython插件,装了就可以了,而且自带包管理工具也能直接连串口,很方便 ...

那还挺好的,估计开发板官网也有推荐开发环境,还没来得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