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出来的驱动无法使用echo对设备进行控制呢?

楼主:
我编写了一个LED的驱动程序,为什么我无法使用echo 的方式对该设备节点进行写呢?驱动模块的处理流程是在init中先alloc_chrdev_region后,使用cdev_init初始化cdev,然后使用cdev_add将file_operations的操作函数添加到字符设备中,再使用class_create和device_create。该流程有啥问题吗?有没有知道这原因的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编写了一个LED的驱动程序,为什么我无法使用echo 的方式对该设备节点进行写呢?--------LED驱动??不就是GPIO驱动吗??  GPIO驱动不都是现成的嘛,,你自己写的话你参考linux开源代码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