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散热片的大小要怎么计算?

楼主:
假设一个MOS管,通断24V/10A电流,怎么计算用多大的散热片呢?MOS管型号是IRF3205,谢谢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MOS管的功率损耗,主要是导通电阻 Rds(on)。

总热阻 θJA=θJC+θCS+θSA

θJC 从结点到封装的热阻

θCS 从封装到散热片的热阻

θSA 从散热片到环境的热阻

网友:
其中

θJC 可以从数据表中找到,IRF3205的典型值,约为1.6°C/W

θCS 和 θSA 需要估算或通过实验确定

网友:
功率损耗,在10A电流下,功率损耗用公式   Pd= I平方 * Rds(on)

 I 是流过MOS管的电流,
Rds(on) 是MOS管的导通电阻。

IRF3205的数据表,在Vgs=10V时,Rds(on)大约为0.065Ω。

功率损耗是 :Pd=10的平方×0.065=6.5W

网友:
实际工作时,假设我们希望MOS管的工作温度不超过125°C

这是IRF3205的最大结温,并且环境温度为25°C,那么允许的最大温升为100°C。

ΔT=125−25=100°C

我们需要确保总热阻足够低,使得在6.5W功率损耗的情况下,温升不超过100°C。

总热阻 θJA = ΔT / Pd=100 / 6.5 ≈15.4°C/W

选择 θJC=1.6°C/W
那么  θCS+ θSA 必须小于约13.8°C/W。
因为是简化计算,可假设 θ CS很小或者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主要关注θSA

假设是 θSA在10°C/W到20°C/W之间。

需选择散热性能 θSA尽可能接近10°C/W的散热片。

网友:
上面的中间一个回复,不知道有哪个敏感词,进入审核区,截图了

散热片的选取有很多因素,电路板中空气流动情况,自然对流冷却的情况,比如有的电源里面加风扇,散热片就好选择一些。

计算的只是参考,散热片好多情况都是经验值取向。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其他设备的。IRF3205用多大的散热片,你就用多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4-7-28 09:31     上面的中间一个回复,不知道有哪个敏感词,进入审核区,截图了   散热片 ...

谢谢,我把你的回帖看了几遍,还是不太懂,假设总热阻是15度/W,那应该选什么尺寸的散热片?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根据总热阻和发热量,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散热面积A,
A = P / (θSA * ΔT),P是发热量,ΔT为散热器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温差。

具体散热面积还要考虑翅片的数量、高度、长度。
理论上这么推算的,具体用多大的散热片,如8楼所说,最终还是IRF3205有多大散热面,就用多大的散热片,或者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总热阻和发热量,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散热面积A, A = P / (θSA * ΔT),P是发热量,ΔT ...

太复杂啦~赞,qw大侠说的非常详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总热阻和发热量,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散热面积A, A = P / (θSA * ΔT),P是发热量,ΔT ...

好的,谢谢

网友:
电子产品导热散热问题联系我,给你专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