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MAix BiT AIoT 开发套件】2,Yolo_v2人脸识别

楼主:
要实现人脸追踪,第一步就是要实现人脸的检测。

人脸检测属于机器学习里非常常规的应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自己训练模型,可以试用官方准备好的模型,在下面链接下载face_model_at_0x300000.kfpkg模型文件:

https://dl.sipeed.com/MAIX/MaixPy/model

下载完成后,需要通过和上一期更新固件时同样的工具kflash_gui把模型刷写到开发板上:

不需要担心这个刷写会覆盖掉我们之前刷写的bin固件。因为这次刷写的文件是kfpkg文件,这个文件中有记载文件应该被刷写道flash的什么位置。

MaixPy 中的存储介质主要由 Flash,SD 卡组成,分为三块区域,分别是 MaixPy.bin 固件区,xxx.kmodel 模型区,文件系统区:Flash 上为 spiffs(SPI Flash File System),SD 卡为 Fatfs(FAT file system)。可以从下图中看到储存系统的分配,因此相互之间不会影响。

接下来加载模型,只需要把模型的刷鞋地址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即可。

import KPU as kpu

task = kpu.load(0x300000)
anchor = (1.889, 2.5245, 2.9465, 3.94056, 3.99987, 5.3658, 5.155437, 6.92275, 6.718375, 9.01025)
kpu.init_yolo2(task, 0.5, 0.3, 5, anchor)

其中,anchor元组是锚点参数,这个参数与模型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这个元组我们不可以去做任何自行修改,一定要保持一模一样。

init_yolo2这个函数可以初始化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两个浮点数参数。其中第一个参数是概率阈值, 只有是这个物体的概率大于这个值才会输出结果, 取值范围:[0, 1];第二个参数是box_iou 门限, 为了防止同一个物体被框出多个框,当在同一个物体上框出了两个框,这两个框的交叉区域占两个框总占用面积的比例 如果小于这个值时, 就取其中概率最大的一个框。

接着我们准备好想要识别的图片实体,这个图片通过摄像头获得。首先我们初始化摄像头:

import sensor

sensor.reset()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接着,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就可以抓取到照片,并保存为img变量

img = sensor.snapshot()

得到照片后,将照片放入模型中进行识别,识别出的结果是一个可以遍历的实体,里面每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识别到的每一个人脸。 因为图像中的人脸可能不止一个,但追踪时我们只能选择最近的追踪。因此我们可以遍历每一个识别到的人脸,选择最大的哪个,把它的框画在图上。

objects = kpu.run_yolo2(self.task, img)
if objects:
    max_area = 0
    max_i = 0
    for i, j in enumerate(objects):
        a = j.w()*j.h()
        if a > max_area:
            max_i = i
            max_area = a

    img.draw_rectangle(objects[max_i].rect())

最后,我们可以把识别到的图像显示在LCD上。同样的,先要初始化LCD,只需一行代码即可完成。接着显示图片即可。

import lcd

lcd.init(type=1)

lcd.display(img)

如果一切顺利,逐行运行上述代码,如果图像中有人脸,我们可以看到LCD上显示出了对应的识别结果:

完整代码如下:

import sensor, image, lcd, time
import KPU as kpu
import gc, sys

def lcd_show_except(e):
    import uio

    err_str = uio.StringIO()
    sys.print_exception(e, err_str)
    err_str = err_str.getvalue()
    img = image.Image(size=(224, 224))
    img.draw_string(0, 10, err_str, scale=1, color=(0xFF, 0x00, 0x00))
    lcd.display(img)

def main(model_addr=0x300000, lcd_rotation=2, sensor_hmirror=False, sensor_vflip=False):
    try:
        sensor.reset()
    except Exception as e:
        raise Exception(
            "sensor reset fail, please check hardware connection, or hardware damaged! err: {}".format(
                e
            )
        )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et_hmirror(sensor_hmirror)
    sensor.set_vflip(sensor_vflip)

    lcd.init(type=1)
    lcd.rotation(lcd_rotation)

    clock = time.clock()

    anchors = (
        1.889,
        2.5245,
        2.9465,
        3.94056,
        3.99987,
        5.3658,
        5.155437,
        6.92275,
        6.718375,
        9.01025,
    )
    try:
        task = kpu.load(model_addr)
        kpu.init_yolo2(task, 0.5, 0.3, 5, anchors)  # threshold:[0,1], nms_value: [0, 1]
        while True:
            clock.tick()
            img = sensor.snapshot()
            objects = kpu.run_yolo2(task, img)
            if objects:
                for obj in objects:
                    img.draw_rectangle(obj.rect())
                    center = (
                        round(obj.x() + obj.w() / 2, 1),
                        round(obj.y() + obj.h() / 2, 1),
                    )
            else:
                center = "N/A"

            img.draw_string(0, 200, "FPS: %f" % (clock.fps()), scale=2)
            img.draw_string(0, 220, "Center: %s" % str(center), scale=2)
            lcd.display(img)
    except Exception as e:
        raise e
    finally:
        if not task is None:
            kpu.deinit(task)

if __name__ == "__main__":
    try:
        main()
    except Exception as e:
        sys.print_exception(e)
        lcd_show_except(e)
    finally:
        gc.col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