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MAix BiT AIoT 开发套件】3,舵机驱动

楼主:
K210带有硬件PWM,那我们自然要使用硬件PWM来驱动舵机。相比于使用time自己产生软件PWM方波信号,硬件PWM信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精确度都会高很多,可以有效避免舵机一直咔咔响的问题。

使用舵机的话,就可Micropython的方法类似。但相比起来稍微复杂一点点,我们可以手动指定计时器和通道。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创建一个舵机实体: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PWM

tim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mode=Timer.MODE_PWM)
S1 = PWM(tim, freq=50, duty=0, pin=25)

这时,我们已经可以产生一个固定为50Hz的PWM信号。舵机接收的信号是500us - 2500us之间的信号,要想产生这个信号,我们只需要调整占空比就可以实现。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函数,输入角度即可计算出对应的占空比,并产生对应PWM:

def move(servo, angle):
    servo.duty((angle+90)/180*10+2.5)

接着,使用以下循环就可以让舵机摇摆:

import time

j = 1
while True:
    j = -j
    for i in range(-90,90):
        move(S1, i * j)
        time.sleep(0.001)

效果如下:

WeChat_20240728014946

网友:
舵机驱动离不开PWM

K210带有硬件PWM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