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基础任务1-3与进阶任务

楼主:
基础任务一(必做):控制板载炫彩LED,跑马灯点亮和颜色变换

这个用Adafruit_NeoPixel.h这个库就能实现,还加入了一些额外的功能,左边的按钮可以切换亮度,右边的按钮可以切换灯效,一共设置了五种灯效,分别是三种常亮,追逐,彩虹。除此之外,按下按钮蜂鸣器也会依次发出do, re, mi, fa, sol, la, si的音调,通过调节占空比我们还能控制蜂鸣器音量。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8

// 定义按钮引脚
#define BUTTON_BRIGHTNESS 4 // 调节亮度
#define BUTTON_EFFECT 5     // 切换效果

// 定义音调
const int tones[] = {262, 294, 330, 349, 392, 440, 494}; // do, re, mi, fa, sol, la, si
int toneIndex = 0; // 当前音调
int volume = 30; // 音量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10, PIN, NEO_GRB + NEO_KHZ400);

int currentEffect = 0;
int brightness = 50;
int lastButtonBrightnessState = LOW;
int lastButtonEffectState = LOW;

void setup() {
  pinMode(BUTTON_BRIGHTNESS, INPUT); // 设置按钮
  pinMode(BUTTON_EFFECT, INPUT);
  pinMode(A0, OUTPUT); // 设置扬声器

  strip.begin();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strip.show();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检查按钮状态
  checkButtons();

  // 执行当前效果
  switch (currentEffect) {
    case 0: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break;
    case 1: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50);
      break;
    case 2: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50);
      break;
    case 3: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break;
    case 4:
      rainbowCycle(20);
      break;
  }
}

bool checkButtons() {
  bool buttonPressed = false;

  // 检查D4按钮是否被按下以更改亮度
  int buttonBrightnessState = digitalRead(BUTTON_BRIGHTNESS);
  if (buttonBrightnessState == HIGH && lastButtonBrightnessState == LOW) {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30) % 128; // 增加亮度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strip.show();
    playTone(); // 播放音调
    buttonPressed = true;
    delay(200);
  }
  lastButtonBrightnessState = buttonBrightnessState;

  // 检查D5按钮是否被按下以更改效果
  int buttonEffectState = digitalRead(BUTTON_EFFECT);
  if (buttonEffectState == HIGH && lastButtonEffectState == LOW) {
    currentEffect = (currentEffect + 1) % 5; // 效果循环
    playTone(); // 播放音调
    buttonPressed = true;
    delay(200);
  }
  lastButtonEffectState = buttonEffectState;

  return buttonPressed;
}

// 用一种颜色逐个填充像素点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
    strip.show();
    delay(wait);
    if (checkButtons()) return; // 如果按钮被按下,则中断循环
  }
}

// 使彩虹色均匀分布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wait);
    if (checkButtons()) return; // 如果按钮被按下,则中断循环
  }
}

// 剧院风格的爬行灯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int j = 0; j < 10; j++) {
    for (int q = 0; q < 3; q++)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c); // 每三个像素点亮一个
      }
      strip.show();
      delay(wait);
      if (checkButtons()) return; // 如果按钮被按下,则中断循环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0);
      }
    }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WheelPos = 255 - WheelPos;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 播放音调
void playTone() {
  int frequency = tones[toneIndex];
  int period = 1000000L / frequency;
  int pulse = (period * volume) / 256;
  for (long i = 0; i < 200L * frequency / 1000L; i++) {
    digitalWrite(A0, HIGH);
    delayMicroseconds(pulse);
    digitalWrite(A0, LOW);
    delayMicroseconds(period - pulse);
  }
  toneIndex = (toneIndex + 1) % 7; // 循环切换音调
}

基础任务二(必做):监测环境温度和光线,通过板载LED展示舒适程度

这里直接用到了#include <Adafruit_CircuitPlayground.h>这个库,传感器已经封装好了,直接获取数值就行。这里对灯珠做了一个划分,左边五颗用来显示温度,亮三颗处于绿色表示在人体舒服的20-24度,红色表示过热,蓝色表示过冷(因为MCU多少会发热,这个温度传感器放的太靠近了导致测得不准,我对比了一下温度计会比我环境高个五度所以代码里简单粗暴减了5)。右边五颗白色灯珠对应当前环境亮度,板子上所有led也会跟着亮度进行变化(环境亮度比较低的时候,LED也会变暗)

目前环境灯光温度都很适宜

把台灯关了右边亮度就剩一格了

压了一个冰盒到开发版上,可以看见温度显示为蓝色

#include <Adafruit_CircuitPlayground.h>

int prevTempLedCount = -1; // 初始化
int prevBrightnessLedCount = -1; // 初始化

void setup() {
  CircuitPlayground.begin();
}

void loop() {
  displayTemperature();
  displayBrightness();
  delay(1000); // 每秒更新
}

void displayTemperature() {
  float temperature = CircuitPlayground.temperature() - 6;
  int ledCount = 3; // 20-24度时亮三颗
  uint32_t color =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85); // 绿色

  if (temperature < 20) {
    ledCount = max(0, 3 - (20 - temperature) / 5);
    color =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170); // 蓝色
  } else if (temperature > 24) {
    ledCount = min(5, 3 + (temperature - 24) / 5);
    color =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0); // 红色
  }

  // 如果LED数量没有变化,则不更新
  if (ledCount != prevTempLedCount) {
    for (int i = 0; i < 5; i++) {
      if (i < ledCount)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4 - i, color);
      } else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4 - i, 0); // 关闭LED
      }
    }
    prevTempLedCount = ledCount; // 更新上一次的LED数量
  }
}

void displayBrightness() {
  int brightness = CircuitPlayground.lightSensor();
  int ledCount = min(5, brightness / 50); // 亮度每增加50 LED增加一颗
  uint8_t overallBrightness = map(brightness, 0, 500, 0, 100);

  // 如果LED数量没有变化,则不更新
  if (ledCount != prevBrightnessLedCount) {
    CircuitPlayground.setBrightness(overallBrightness); //调整所有灯珠亮度
    for (int i = 0; i < 5; i++) {
      if (i < ledCount)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5 + i, 255, 255, 255); // 白色
      } else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5 + i, 0); // 关闭LED
      }
    }
    prevBrightnessLedCount = ledCount; // 更新上一次的LED数量
  }
}

基础任务三(必做):接近检测——设定安全距离并通过板载LED展示,检测到入侵时,发起声音报警

前面已经用过光照传感器了,这里发现红外还没玩,所以这里我用红外传感器来做,通过IR LED发射38KHZ的IR脉冲,再读取接收器测得的模拟值,当模拟值增大即有物体靠近。没有物体接近时灯珠全灭或显示一个,随着物体接近灯珠会亮的越来越多,最后全亮蜂鸣器报警。

下面是文档中的IR介绍:

没有物体靠近时

用手靠近时,灯珠全亮以及蜂鸣器报警

#include <Adafruit_CircuitPlayground.h>

#define SAFE_DISTANCE 450 // 定义安全距离

const int alertTone = 1000; // 警报音调

const int irTransmitterPin = 25; //引脚定义
const int irReceiverPin = A10;

void setup() {
  CircuitPlayground.begin();
  Serial.begin(9600); //
  pinMode(irReceiverPin, INPUT); // 红外传感器输入
   pinMode(irTransmitterPin, OUTPUT);// 红外led输出

  delay(100);

}

void loop() {
   sendIRPulse();
  int distance = analogRead(irReceiverPin); // 读取红外传感器的值
  displayDistance(distance);
  checkForIntrusion(distance);
  delay(300);
}

void displayDistance(int distance) {
  int ledCount = map(distance, 290, SAFE_DISTANCE, 1, 10); // 将距离值映射到0-10的LED数量

  Serial.print("Distance: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 LED Count: ");
  Serial.println(ledCount);

  for (int i = 0; i < 10; i++) {
    if (i < ledCount)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i, 0, 255, 0);
    } else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i, 0);
    }
  }

}

void checkForIntrusion(int distance) {
  if (distance > SAFE_DISTANCE) {
    Serial.println("Intrusion detected!");
    playAlertTone();
  }
}
void sendIRPulse() {
  for (int i = 0; i < 32; i++) {
    digitalWrite(irTransmitter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3);
    digitalWrite(irTransmitter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13);
  }
}
void playAlertTone() {
  CircuitPlayground.playTone(alertTone, 500); // 播放警报音500ms
}

进阶任务(必做):制作不倒翁——展示不倒翁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灯光效果

这个任务本质上就是用板载陀螺仪检测板子的姿态,然后给出对应的灯光效果。我实现的是根据板子的倾斜方向亮起对应的灯,当板子水平时所有灯全亮。唯一有点麻烦的是,要搞清楚不同x y z值对应的真实方向,为了方便处理我直接计算了x y两个方向对于x y水平面的夹角。

angleX = atan2(x, z) * 180 / PI; angleY = atan2(y, z) * 180 / PI;

水平时所有灯都亮,并为绿色(这里是对着桌面俯拍)

朝不同方向倾斜的效果,可以看见都能很好的识别,灯珠的颜色是根据灯珠编号定义的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LED Number),这样刚好构成了一个色环

直接把板子垂直也能正确识别

拆了个家里的不倒翁,把开发版安在了底座上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Adafruit_CircuitPlayground.h>
#include <math.h>

void setup() {
  CircuitPlayground.begin();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float x = CircuitPlayground.motionX();
  float y = CircuitPlayground.motionY();
  float z = CircuitPlayground.motionZ();

  // 计算与水平面夹角
  float angleX = atan2(x, z) * 180 / PI;
  float angleY = atan2(y, z) * 180 / PI;

  int ledToLight = -1;

//映射到彩色灯珠
  if(angleX>11){
    if(angleY<-11)  ledToLight = 1;
    if(angleY<11  && angleY>-11) ledToLight = 2;
     if(angleY>11)  ledToLight =3;
  }

 if(angleX>-11&& angleX<11){

     if(angleY>11)
     {
     ledToLight =4;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5,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85));
     }

      if(angleY<-11)
     {
       ledToLight = 0; // X: 0, Y: -9, Z: 0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9,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85));
     }
  }

 if(angleX<-11){
   if(angleY<-11)  ledToLight = 8;
    if(angleY<11  && angleY>-11) ledToLight = 7;
     if(angleY>11)  ledToLight =6;
 }

 uint8_t color= map( ledToLight, 0, 9, 0, 255);

  if (ledToLight == -1) {
    for (int i = 0; i < 10; i++)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i,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85)); //水平时都点亮
    }
  } else {
    for (int i = 0; i < 10; i++) {
      if (i == ledToLight || (ledToLight == 4 && i == 5) || (ledToLight == 0 && i == 9))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i, CircuitPlayground.colorWheel(color));//点亮对应位置的
      } else {
        CircuitPlayground.setPixelColor(i, 0);
      }
    }
  }

  Serial.print("X: ");
  Serial.print(x);
  Serial.print(" - Y: ");
  Serial.print(y);
  Serial.print(" - Z: ");
  Serial.print(z);
  Serial.print(" - angleX: ");
  Serial.print(angleX);
  Serial.print(" - angleY: ");
  Serial.print(angleY);
  Serial.print(" - LED To Light: ");
  Serial.println(ledToLight);

  delay(100);
}

到这里基本任务就做完了,开始折腾创意任务啦,三个打算尽量都做做看,视频到时候会放到汇总贴里

网友A:
int distance = analogRead(A6); // 读取红外传感器的值

红外传感器应该是A1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 distance = analogRead(A6); // 读取红外传感器的值 红外传感器应该是A10吧?

是的,没仔细看文档还以为板子上RX就是对应IR接收器上面的RX,A6 A7是串口的,已经修改了,之前那个相当于是靠检测电容实现的接近检测,感谢纠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仔细看文档还以为板子上RX就是对应IR接收器上面的RX,A6 A7是串口的,已经修改了,之前那个相 ...

你这个板A10检测效果如何,我这个板,A10用ADC采集的数不对,我用的是CircuitPython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A10检测效果如何,我这个板,A10用ADC采集的数不对,我用的是CircuitPython做的

挺灵敏的,没有东西阻挡时读出来285,有物体阻挡的话最大能到670左右,他这个IR接收器只能接受脉冲信号,官方文档里有说是38KHZ,arduino可以这么实现

void sendIRPulse() {

  for (int i = 0; i < 32; i++) {

    digitalWrite(irTransmitter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3);

    digitalWrite(irTransmitter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13);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灵敏的,没有东西阻挡时读出来285,有物体阻挡的话最大能到670左右,他这个IR接收器只能接受脉冲信号, ...

嗯嗯,我再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