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MAix BiT AIoT 开发套件】4,自动瞄准跟拍的系统

楼主:
在开始前,先看一下实现的效果:

WeChat_20240728160720

前三期已经完成了全部功能模块独立的实现,最后一期我们要把功能整合起来,完成项目。

首先根据上一期中的PWM驱动舵机订单方法,写一个简单的舵机类,方便更简单的控制:

class Servo:
    def __init__(self, pwm, dir=50, duty_min=2.5, duty_max=12.5):
        self.value = dir
        self.pwm = pwm
        self.duty_min = duty_min
        self.duty_max = duty_max
        self.duty_range = duty_max -duty_min
        self.enable(True)
        self.pwm.duty(self.valu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def enable(self, en):
        if en:
            self.pwm.enable()
        else:
            self.pwm.disable()

    def dir(self, percentage):
        if percentage > 100:
            percentage = 100
        elif percentage < 0:
            percentage = 0
        self.pwm.duty(percentag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def drive(self, inc):
        self.value += inc
        if self.value > 100:
            self.value = 100
        elif self.value < 0:
            self.value = 0
        self.pwm.duty(self.valu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在控制舵机的时候,如果希望比较平滑的控制误差收敛,我们需要用到PID算法。创建以下类手工写入一个PID算法。该类一共四个输入,除了P、I、D三个参数以外,还增加了一个最大I的参数,用来限制积分变量的修正上限。

class PID:
    _kp = _ki = _kd = _integrator = _imax = 0
    _last_error = _last_t = 0
    _RC = 1/(2 * pi * 20)
    def __init__(self, p=0, i=0, d=0, imax=0):
        self._kp = float(p)
        self._ki = float(i)
        self._kd = float(d)
        self._imax = abs(imax)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def get_pid(self, error, scaler):
        tnow = time.ticks_ms()
        dt = tnow - self._last_t
        output = 0
        if self._last_t == 0 or dt > 1000:
            dt = 0
            self.reset_I()
        self._last_t = tnow
        delta_time = float(dt) / float(1000)
        output += error * self._kp
        if abs(self._kd) > 0 and dt > 0:
            if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derivative = 0
                self._last_derivative = 0
            else:
                derivative = (error - self._last_error) / delta_time
            derivative = self._last_derivative + \
                                     ((delta_time / (self._RC + delta_time)) * \
                                        (derivative - self._last_derivative))
            self._last_error = error
            self._last_derivative = derivative
            output += self._kd * derivative
        output *= scaler
        if abs(self._ki) > 0 and dt > 0:
            self._integrator += (error * self._ki) * scaler * delta_time
            if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elif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output += self._integrator
        return output

    def reset_I(self):
        self._integrator = 0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一个2轴云台,因此需要同时使用多个舵机。将PID的调整结果一一放入两个舵机中进行调整,就可以完成云台的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再写一个云台类,用来把上面的两个类结合起来:

class Gimbal:
    def __init__(self, pitch, pid_pitch, roll=None, pid_roll=None, yaw=None, pid_yaw=None):
        self._pitch = pitch
        self._roll = roll
        self._yaw = yaw
        self._pid_pitch = pid_pitch
        self._pid_roll = pid_roll
        self._pid_yaw = pid_yaw

    def run(self, pitch_err, roll_err=50, yaw_err=50, pitch_reverse=False, roll_reverse=False, yaw_reverse=False):
        out = self._pid_pitch.get_pid(pitch_err, 1)
        # print("err: {}, out: {}".format(pitch_err, out))
        if pitch_reverse:
            out = - out
        self._pitch.drive(out)
        if self._roll:
            out = self._pid_roll.get_pid(roll_err, 1)
            if roll_reverse:
                out = - out
            self._roll.drive(out)
        if self._yaw:
            out = self._pid_yaw.get_pid(yaw_err, 1)
            if yaw_reverse:
                out = - out
            self._yaw.drive(out)

至此,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Main函数的功能就非常直观了,先驱动摄像头和LCD,摄像头抓取图像,使用人脸检测,检测到人脸后从图上计算出和中心点的x轴y轴差异,然后把这个差异喂给PID类,计算出需要调整的值后,再把值喂给云台类,云台类使用舵机类完成两个舵机的调整。最后再将图像显示在LCD上,就完整的一个循环内的全部过程。

if __name__ == "__main__":
    '''
        servo:
            freq: 50 (Hz)
            T:    1/50 = 0.02s = 20ms
            duty: [0.5ms, 2.5ms] -> [0.025, 0.125] -> [2.5%, 12.5%]
        pin:
            IO24 <--> pitch
            IO25 <--> roll
    '''
    init_pitch = 20       # init position, value: [0, 100], means minimum angle to maxmum angle of servo
    init_roll = 50        # 50 means middle
    sensor_hmirror = False
    sensor_vflip = False
    lcd_rotation = 2
    lcd_mirror = False
    pitch_pid = [0.25, 0, 0.02, 0]  # P I D I_max
    roll_pid  = [0.25, 0, 0.02, 0]  # P I D I_max
    target_err_range = 10            # target error output range, default [0, 10]
    target_ignore_limit = 0.02       # when target error < target_err_range*target_ignore_limit , set target error to 0
    pitch_reverse = False # reverse out value direction
    roll_reverse = False   # ..

    import sensor,image,lcd
    import KPU as kpu

    def lcd_show_except(e):
        import uio
        err_str = uio.StringIO()
        sys.print_exception(e, err_str)
        err_str = err_str.getvalue()
        img = image.Image(size=(224,224))
        img.draw_string(0, 10, err_str, scale=1, color=(0xff,0x00,0x00))
        lcd.display(img)

    class Target():
        def __init__(self, out_range=10, ignore_limit=0.02, hmirror=False, vflip=False, lcd_rotation=2, lcd_mirror=False):
            self.pitch = 0
            self.roll = 0
            self.out_range = out_range
            self.ignore = ignore_limit
            self.task = kpu.load(0x300000)  # face model addr in flash
            self.clock = time.clock()    # Create a clock object to track the FPS.
            anchor = (1.889, 2.5245, 2.9465, 3.94056, 3.99987, 5.3658, 5.155437, 6.92275, 6.718375, 9.01025)
            kpu.init_yolo2(self.task, 0.5, 0.3, 5, anchor)
            lcd.init(type=1)
            lcd.rotation(lcd_rotation)
            lcd.mirror(lcd_mirror)
            try:
                sensor.reset()
            except Exception as e:
                raise Exception("sensor reset fail, please check hardware connection, or hardware damaged! err: {}".format(e))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et_hmirror(hmirror)
            sensor.set_vflip(vflip)

        def get_target_err(self):
            self.clock.tick()
            img = sensor.snapshot()
            objects = kpu.run_yolo2(self.task, img)
            if objects:
                max_area = 0
                max_i = 0
                for i, j in enumerate(objects):
                    a = j.w()*j.h()
                    if a > max_area:
                        max_i = i
                        max_area = a

                img.draw_rectangle(objects[max_i].rect())
                self.pitch = (objects[max_i].y() + objects[max_i].h() / 2)/240*self.out_range*2 - self.out_range
                self.roll = (objects[max_i].x() + objects[max_i].w() / 2)/320*self.out_range*2 - self.out_range
                # limit
                if abs(self.pitch) < self.out_range*self.ignore:
                    self.pitch = 0
                if abs(self.roll) < self.out_range*self.ignore:
                    self.roll = 0
                img.draw_cross(160, 120)
                img.draw_string(0, 200, "FPS: %s" % self.clock.fps(), scale=2)
                img.draw_string(0, 220, "Error: %s" % str((self.roll, self.pitch)), scale=2)
                lcd.display(img)
                return (self.pitch, self.roll)
            else:
                img.draw_cross(160, 120)
                img.draw_string(0, 200, "FPS: %s" % self.clock.fps(), scale=2)
                img.draw_string(0, 220, "Error: %s" % "N/A", scale=2)
                lcd.display(img)
                return (0, 0)

    target = Target(target_err_range, target_ignore_limit, sensor_hmirror, sensor_vflip, lcd_rotation, lcd_mirror)

    tim0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mode=Timer.MODE_PWM)
    tim1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1, mode=Timer.MODE_PWM)
    pitch_pwm = PWM(tim0, freq=50, duty=0, pin=24)
    roll_pwm  = PWM(tim1, freq=50, duty=0, pin=25)
    pitch = Servo(pitch_pwm, dir=init_pitch)
    roll = Servo(roll_pwm, dir=init_roll)
    pid_pitch = PID(p=pitch_pid[0], i=pitch_pid[1], d=pitch_pid[2], imax=pitch_pid[3])
    pid_roll = PID(p=roll_pid[0], i=roll_pid[1], d=roll_pid[2], imax=roll_pid[3])
    gimbal = Gimbal(pitch, pid_pitch, roll, pid_roll)

    target_pitch = init_pitch
    target_roll = init_roll
    t = time.ticks_ms()
    _dir = 0
    t0 = time.ticks_ms()
    while True:
        try:
            # get target error
            err_pitch, err_roll = target.get_target_err()
            # run
            gimbal.run(-err_pitch, err_roll, pitch_reverse = pitch_reverse, roll_reverse=roll_reverse)
            # interval limit to > 5ms to wait servo move
            if time.ticks_ms() - t0 < 5:
                continue
            t0 = time.ticks_ms()
        except Exception as e:
            sys.print_exception(e)
            lcd_show_except(e)
        finally:
            gc.collect()

最后,完整的代码如下:

import time, sys, gc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PWM
from math import pi

class Servo:
    def __init__(self, pwm, dir=50, duty_min=2.5, duty_max=12.5):
        self.value = dir
        self.pwm = pwm
        self.duty_min = duty_min
        self.duty_max = duty_max
        self.duty_range = duty_max -duty_min
        self.enable(True)
        self.pwm.duty(self.valu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def enable(self, en):
        if en:
            self.pwm.enable()
        else:
            self.pwm.disable()

    def dir(self, percentage):
        if percentage > 100:
            percentage = 100
        elif percentage < 0:
            percentage = 0
        self.pwm.duty(percentag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def drive(self, inc):
        self.value += inc
        if self.value > 100:
            self.value = 100
        elif self.value < 0:
            self.value = 0
        self.pwm.duty(self.value/100*self.duty_range+self.duty_min)

class PID:
    _kp = _ki = _kd = _integrator = _imax = 0
    _last_error = _last_t = 0
    _RC = 1/(2 * pi * 20)
    def __init__(self, p=0, i=0, d=0, imax=0):
        self._kp = float(p)
        self._ki = float(i)
        self._kd = float(d)
        self._imax = abs(imax)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def get_pid(self, error, scaler):
        tnow = time.ticks_ms()
        dt = tnow - self._last_t
        output = 0
        if self._last_t == 0 or dt > 1000:
            dt = 0
            self.reset_I()
        self._last_t = tnow
        delta_time = float(dt) / float(1000)
        output += error * self._kp
        if abs(self._kd) > 0 and dt > 0:
            if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derivative = 0
                self._last_derivative = 0
            else:
                derivative = (error - self._last_error) / delta_time
            derivative = self._last_derivative + \
                                     ((delta_time / (self._RC + delta_time)) * \
                                        (derivative - self._last_derivative))
            self._last_error = error
            self._last_derivative = derivative
            output += self._kd * derivative
        output *= scaler
        if abs(self._ki) > 0 and dt > 0:
            self._integrator += (error * self._ki) * scaler * delta_time
            if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elif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self._integrator = self._imax
            output += self._integrator
        return output

    def reset_I(self):
        self._integrator = 0
        self._last_derivative = None

class Gimbal:
    def __init__(self, pitch, pid_pitch, roll=None, pid_roll=None, yaw=None, pid_yaw=None):
        self._pitch = pitch
        self._roll = roll
        self._yaw = yaw
        self._pid_pitch = pid_pitch
        self._pid_roll = pid_roll
        self._pid_yaw = pid_yaw

    def run(self, pitch_err, roll_err=50, yaw_err=50, pitch_reverse=False, roll_reverse=False, yaw_reverse=False):
        out = self._pid_pitch.get_pid(pitch_err, 1)
        # print("err: {}, out: {}".format(pitch_err, out))
        if pitch_reverse:
            out = - out
        self._pitch.drive(out)
        if self._roll:
            out = self._pid_roll.get_pid(roll_err, 1)
            if roll_reverse:
                out = - out
            self._roll.drive(out)
        if self._yaw:
            out = self._pid_yaw.get_pid(yaw_err, 1)
            if yaw_reverse:
                out = - out
            self._yaw.drive(out)

if __name__ == "__main__":
    '''
        servo:
            freq: 50 (Hz)
            T:    1/50 = 0.02s = 20ms
            duty: [0.5ms, 2.5ms] -> [0.025, 0.125] -> [2.5%, 12.5%]
        pin:
            IO24 <--> pitch
            IO25 <--> roll
    '''
    init_pitch = 20       # init position, value: [0, 100], means minimum angle to maxmum angle of servo
    init_roll = 50        # 50 means middle
    sensor_hmirror = False
    sensor_vflip = False
    lcd_rotation = 2
    lcd_mirror = False
    pitch_pid = [0.25, 0, 0.02, 0]  # P I D I_max
    roll_pid  = [0.25, 0, 0.02, 0]  # P I D I_max
    target_err_range = 10            # target error output range, default [0, 10]
    target_ignore_limit = 0.02       # when target error < target_err_range*target_ignore_limit , set target error to 0
    pitch_reverse = False # reverse out value direction
    roll_reverse = False   # ..

    import sensor,image,lcd
    import KPU as kpu

    def lcd_show_except(e):
        import uio
        err_str = uio.StringIO()
        sys.print_exception(e, err_str)
        err_str = err_str.getvalue()
        img = image.Image(size=(224,224))
        img.draw_string(0, 10, err_str, scale=1, color=(0xff,0x00,0x00))
        lcd.display(img)

    class Target():
        def __init__(self, out_range=10, ignore_limit=0.02, hmirror=False, vflip=False, lcd_rotation=2, lcd_mirror=False):
            self.pitch = 0
            self.roll = 0
            self.out_range = out_range
            self.ignore = ignore_limit
            self.task = kpu.load(0x300000)  # face model addr in flash
            self.clock = time.clock()    # Create a clock object to track the FPS.
            anchor = (1.889, 2.5245, 2.9465, 3.94056, 3.99987, 5.3658, 5.155437, 6.92275, 6.718375, 9.01025)
            kpu.init_yolo2(self.task, 0.5, 0.3, 5, anchor)
            lcd.init(type=1)
            lcd.rotation(lcd_rotation)
            lcd.mirror(lcd_mirror)
            try:
                sensor.reset()
            except Exception as e:
                raise Exception("sensor reset fail, please check hardware connection, or hardware damaged! err: {}".format(e))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et_hmirror(hmirror)
            sensor.set_vflip(vflip)

        def get_target_err(self):
            self.clock.tick()
            img = sensor.snapshot()
            objects = kpu.run_yolo2(self.task, img)
            if objects:
                max_area = 0
                max_i = 0
                for i, j in enumerate(objects):
                    a = j.w()*j.h()
                    if a > max_area:
                        max_i = i
                        max_area = a

                img.draw_rectangle(objects[max_i].rect())
                self.pitch = (objects[max_i].y() + objects[max_i].h() / 2)/240*self.out_range*2 - self.out_range
                self.roll = (objects[max_i].x() + objects[max_i].w() / 2)/320*self.out_range*2 - self.out_range
                # limit
                if abs(self.pitch) < self.out_range*self.ignore:
                    self.pitch = 0
                if abs(self.roll) < self.out_range*self.ignore:
                    self.roll = 0
                img.draw_cross(160, 120)
                img.draw_string(0, 200, "FPS: %s" % self.clock.fps(), scale=2)
                img.draw_string(0, 220, "Error: %s" % str((self.roll, self.pitch)), scale=2)
                lcd.display(img)
                return (self.pitch, self.roll)
            else:
                img.draw_cross(160, 120)
                img.draw_string(0, 200, "FPS: %s" % self.clock.fps(), scale=2)
                img.draw_string(0, 220, "Error: %s" % "N/A", scale=2)
                lcd.display(img)
                return (0, 0)

    target = Target(target_err_range, target_ignore_limit, sensor_hmirror, sensor_vflip, lcd_rotation, lcd_mirror)

    tim0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0, mode=Timer.MODE_PWM)
    tim1 = Timer(Timer.TIMER0, Timer.CHANNEL1, mode=Timer.MODE_PWM)
    pitch_pwm = PWM(tim0, freq=50, duty=0, pin=24)
    roll_pwm  = PWM(tim1, freq=50, duty=0, pin=25)
    pitch = Servo(pitch_pwm, dir=init_pitch)
    roll = Servo(roll_pwm, dir=init_roll)
    pid_pitch = PID(p=pitch_pid[0], i=pitch_pid[1], d=pitch_pid[2], imax=pitch_pid[3])
    pid_roll = PID(p=roll_pid[0], i=roll_pid[1], d=roll_pid[2], imax=roll_pid[3])
    gimbal = Gimbal(pitch, pid_pitch, roll, pid_roll)

    target_pitch = init_pitch
    target_roll = init_roll
    t = time.ticks_ms()
    _dir = 0
    t0 = time.ticks_ms()
    while True:
        try:
            # get target error
            err_pitch, err_roll = target.get_target_err()
            # run
            gimbal.run(-err_pitch, err_roll, pitch_reverse = pitch_reverse, roll_reverse=roll_reverse)
            # interval limit to > 5ms to wait servo move
            if time.ticks_ms() - t0 < 5:
                continue
            t0 = time.ticks_ms()
        except Exception as e:
            sys.print_exception(e)
            lcd_show_except(e)
        finally:
            gc.collect()

最后,我们把开发板,摄像头,屏幕都固定在面包板上,再把面包板固定在云台上,接好线,就完成了硬件的组装。Y轴舵机接PIN_24,X轴舵机接PIN_25.

项目全部源代码可以在这里下载:

网友:
这个效果不错,就是舵机在转动的时候有点抖。

网友:
酷~~~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