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怎么实现很高的共模抑制?

楼主:
对于工频正弦交流电,可以采用电流互感器进行隔离检测,但是如果所测电流信号非工频正弦,则不能使用电流传感器,这时候可以使用霍尔传感器进行隔离检测,也可以使用分流器进行非隔离检测。

霍尔传感器的本质原理是霍尔效应,使用时要外部供电,之前见过一个HAT品牌的霍尔传感器,600A量程的,有4路接线,外部±15V供电、gnd和输出,但是霍尔传感器上面标了一个箭头代表电流流向,如果说在供电正常也就是接线完全对的前提下,霍尔传感器的方向接反会有什么影响?

分流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值电阻,用低值电阻测量电流就是检测其两端的电压,这种非隔离的检测通常有两种检测办法,低端检测和高端检测。低端检测,电阻一端接在功率回路功率地上,但是检测电路的运放是低压供电的,两个“地”是不一样的,所以仅仅检测电阻一端的电位是不够的,需要同时检测两端的电压差,基于差分原理检测低值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求出流过电阻的电流。

高端电流检测在基于差分检测的情况下能够检测所有需要检测电流的场合,由于高端电流检测的共模电压很高,所以不适用使用仪表放大器,而应该使用差分放大器,但是为了更快更准确的检测电流,有更好的专用电流检测放大器选择。相比与一般的差分放大器,电流检测放大器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共模抑制比(对于直流和PWM两种波形条件),对于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这个参数,运放内部是怎么实现的高共模抑制比的?之前看到的是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级集成一串大电阻,可以有效降低到运放引脚的电压,实现共模抑制,这种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模电水平高能驾驭的话,电路设计上用差分放大器,用运算放大器电路,可实现高侧或低端电流检测。

网友A:
【之前看到的是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级集成一串大电阻,可以有效降低到运放引脚的电压】

这【一串大电阻】可没有【集成】,是在芯片外部联接的。【集成】的意思,是置于芯片内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的是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级集成一串大电阻,可以有效降低到运放引脚的电压】 这【一串大电阻】可 ...

不管他是集成在芯片内部还是外部串联,运放有一个参数叫什么输入偏置电流,就是实际运放流入引脚的电流不是0,但是是有的,如果存在一定的输入偏置电流在串联的电阻上会不会形成较大的输入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他是集成在芯片内部还是外部串联,运放有一个参数叫什么输入偏置电流,就是实际运放流入引脚的电流不 ...

【如果存在一定的输入偏置电流在串联的电阻上会不会形成较大的输入偏置电压?】

运放输入端不仅联接【一串大电阻】,还联接了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电阻,或者联接了一个电阻(与反馈电阻数值相同)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他是集成在芯片内部还是外部串联,运放有一个参数叫什么输入偏置电流,就是实际运放流入引脚的电流不 ...

【如果存在一定的输入偏置电流在串联的电阻上会不会形成较大的输入偏置电压?】

存在【偏置电压】,并不影响差分放大器的输出。

网友:
没有细看,我们有款采集板,稳定性及抗共模业界应该是TOP了。

重点是输入能达到250V共模不影响采集精度。就是有点贵.

网友:
找了一些资料,低测检测和高侧检测的区别:

1、低测检测很难检测到负载到地的短路,因为检测电阻本来就很小电流流经所得压降也很小;

并联电阻引起的地干扰,流入地平面的电流在检测电阻上产生电压,这个电压将以地平面噪声的形式出现在系统所有的地节点上,将导致地平面上的电流快速起伏引起高频噪声,影响模拟部分的精度和数字部分的误动作;

2、高侧电流检测,输入端的高共模输入电压,需要较高共模输入电压的运放

对地的扰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为什么这个低值电阻放在低侧就会引起地噪声,而放在高侧影响就会变小?如果在低侧电流检测电路的地节点和其他数字地模拟地之间串联磁珠等,是否可以减小功率地对其他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