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的供电问题?

楼主:
当待测信号的电位很高时,就需要隔离放大器实现高压检测,在原理图符号上将隔离放大器分成了左右两级电路。左侧代表了高压输入电路,左侧也是需要供电的,所以左侧供电电源和地也是高压。右侧后级电路是低压检测电路,低压检测电路也需要单独供电,低压检测的电源和高压检测的电源是完全隔离的。

1、这种高压检测最常用的是逆变器的驱动电路,中小功率逆变器的开关电源提供了4路驱动电源,为上桥驱动的三路电源和下桥的一路电源(因为下桥是共地的),我想的原理是否就是这样的,这四路驱动电源分别由开关电源提供是相互隔离的,因此驱动电路隔离放大器的前级也是相互隔离的,但是这四路驱动隔离放大器的后级是共地的,只需要提供低压弱电就可以实现检测出高压侧的信号。小小的隔离芯片为什么在结构上能够承受隔离上千伏的电压,是用到了什么技术?

2、为实现高压侧和低压侧的隔离,因此隔离放大器是没有反馈的,而一般是用光隔离或者磁隔离技术,通常使用光隔离方案,但是光隔离方案是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呢?后继检测的光接收端是怎么判断出前级发出的光信号的强弱进而输出线性的信号?

网友:
【隔离芯片为什么在结构上能够承受隔离上千伏的电压,是用到了什么技术?】

有使用磁耦合的,有使用电容耦合的,有使用光耦合的。

以前使用过一种隔离放大器AD210,就是使用磁耦合(变压器)进行隔离的。

网友:
【光隔离方案是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呢?】

查查“线性光耦”。例如 HCNR200 201 的datasheet。其内部有一个发光管,同时有两个光电管。

网友:
【为实现高压侧和低压侧的隔离,因此隔离放大器是没有反馈的】

线性光耦内部具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光电管,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放大器的负反馈,从而保证线性光耦的非线性非常小。

网友:
受益匪浅,涨知识了,这种互帮互助的帖子好多,大家互帮互助

网友:
小小的隔离芯片为什么在结构上能够承受隔离上千伏的电压,是用到了什么技术?
//主要是分为电容式隔离和变压器式隔离,也有高速光耦式隔离

网友:
光隔离方案是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呢?

//可以了解一下光耦的C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