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脉宽不同的正负脉冲?

楼主:
1. 在做一个电刺激的产品。
经过变压器后的刺激波形是这样的。

 现在想产生正负脉宽不同的波形,就是想要截取现有波形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最终想要的波形是这样的

2.

设计的电路是这样的,放在变压器输出后面,通过通断三极管来截取想要的波形。

现在的问题是在三极管导通期间可以输出想要的波形,可是三极管截取期间输出不是0,而是一段干扰波形。

这段干扰波形怎不知道怎么彻底消除?
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的刺激波形是这样的】

这样的波形不可能通过变压器。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成分,而这样的波形横轴上下并不对称,即含有直流,故不能通过变压器。

网友:
用脉宽调制方式可以产生不同脉宽的方波,但是方波的峰值是相同的,而方波的宽度就是占空比是可调节的。

网友:
脉宽调制出方波的目的是去控制MOS管,可以方便实现功率放大输出,还可以控制功率输出的大小的,方波的占空比越大,输出的功率就越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的刺激波形是这样的】 这样的波形不可能通过变压器。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成分,而这样的波 ...

经过变压器后上下是对称的,只不过上下是两种波形在对称。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变压器后上下是对称的,只不过上下是两种波形在对称。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你想要的是首帖第二幅图中的波形,这个波形是带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变压器后上下是对称的,只不过上下是两种波形在对称。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你想要的波形,与你的负载有关。首帖第三幅图,P12右边标注“输出”处接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C:
建议采用采用高速DAC模拟生成你需要的波形,然后放大即可。

另外可以通过非常高速度的PWM,从能量上拟合你的波形,然后用电容隔离掉直流成分,但一定会形变。

网友:
至少我用的是DA方式。

网友D:
电刺激的产品----这东西现在还有人用吗????---你要求的波形是不能通过变压器的,正规的办法是变压器或电感升压,然后用H桥控制就可以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采用高速DAC模拟生成你需要的波形,然后放大即可。 另外可以通过非常高速度的PWM,从能量上拟合 ...

从首帖第二幅图看,楼主要的波形只有三个电平。那么用两个直流电源,MOS管做开关,即可实现楼主想要的波形。

当然,上述方案不容易改变,DA方案则很容易改变,想要什么波形就出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第二幅图看,楼主要的波形只有三个电平。那么用两个直流电源,MOS管做开关,即可实现楼主想要的波 ...

非常正确,我也是做电刺激用的,DA是我们优化后的方案,只是最早CPU任务重,后来优化后就改方案了。最早也是用的PWM,由很多问题:波形、共地点以及“调制”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要的是截取其中一部分产生直流分量】 你想要的波形,与你的负载有关。首帖第三幅图,P12右边 ...

500欧姆的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刺激的产品----这东西现在还有人用吗????---你要求的波形是不能通过变压器的,正规的办法是变压器或 ...

升压后是一系列脉冲组合,有正有负,而H桥好像多用于固定电源吧

网友E:
改用MOS管的输出方式好控制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第二幅图看,楼主要的波形只有三个电平。那么用两个直流电源,MOS管做开关,即可实现楼主想要的波 ...

是的,DA的话比较容易生成。选择变压器是考虑到时候有个打耐压测试,有个几千伏吧,想通过变压器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用MOS管的输出方式好控制些

类似于H桥吗?要产生正负不对称的脉冲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刺激的产品----这东西现在还有人用吗????---你要求的波形是不能通过变压器的,正规的办法是变压器或 ...

【正规的办法是变压器或电感升压,然后用H桥控制就可以了 】

楼主的问题完全是因为不放弃通过变压器产生其所要的波形而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后是一系列脉冲组合,有正有负,而H桥好像多用于固定电源吧

升压当然是可调的了。是可调升压,靠电压的大小和脉冲的强度和频率的高低,波形的组合,来调节各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办法是变压器或电感升压,然后用H桥控制就可以了 】 楼主的问题完全是因为不放弃通过变压器产 ...

他不放弃也不好使,看他也不是硬件设计老手。我19楼告诉他的才是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