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与PLC共用

楼主:
买了一个数据采集卡作为设备的控制卡用,在采集卡输出使用时出现功能上的偏差了,没有正常控制设备运行了。

不能修改软件,将采集卡的输出端接到PLC上,PLC就是功率输出,将采集卡不能调速的输出用PLC控制实现了。

具体就是采集卡的输出1控制上升,输出3控制制动保持位置,输出2下降,输出4是释放,四个输出具有断电保持。

采集卡的软件功能是 输出3动作保持位置,同时延时输出2动作下降,输出2、3同时动作了。这时设备主机不支持输出2、3同时工作了。

可以更改设备主机配件,方法一、

方法二,将输出接入到PLC上,用PLC控制输出3延时关闭,这样就将两个同时输出变成实际上的一个输出了。

网友:
我知道我的知识已经赶不上现在时代,不会软件编程,不会电子电路原理计算,就用简单粗爆的方法了。用大家说的野路子。

我不觉得野路子有什么不好,至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不同的思路方法就是对应不同的成本了,

我就是做了一台设备的控制器,

网友:
人的知识可以落后,但思想不落后了,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只能是先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了。

来到论坛就是来学习的,希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
说的很好!支持。这个行业就是个捞人的行业,需要一直学。(楼顶没看清楼要表达的意思)

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案。控制行业一直都这样,只看结果。

甚至只能单点接地的地方你双接地了,但干扰小了,这也是很好的方案,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