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采样率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示波器设置的采样率是1MSa/s,但用matlab分析显示采样率是1K呢?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示波器设置的采样率是1MSa/s,但用matlab分析显示采样率是1K呢?

同问

网友:
示波器的采样率是满足示波器硬件的最大能力的指标,反映了示波器的最大处理能力,

不代表和实际“波形频率”及存储的“频率有直接关系。

就算是直流也可能采样率还是1M,当然matlab就能看到是直流。

网友:
没看懂问题是什么

示波器和matlab有什么关系呢

示波器的采样率可以人为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