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双向可控硅手册的IDRM是不是指关断时的漏电流?

楼主:
请教下,双向可控硅手册的IDRM是不是指关断时的漏电流?,IRRM是不是指温度为125℃时的漏电流?,谢谢

网友:
【双向可控硅手册的IDRM是不是指关断时的漏电流?,IRRM是不是指温度为125℃时的漏电流?】

是。指关态下的漏电流,测试条件是两端电压为VDRM(关态下允许的重复峰值电压)。

网友:
IDRM:断态重复峰值电流,是指晶闸管在断态下的正向最大平均漏电流值,一般小于100uA.
IRRM:反向重复峰值电流,是指晶闸管在关断状态下的反向最大漏电流值,一般小于1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