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噪声增益以及噪声产生原因

楼主:
1、首先要区分信号增益和噪声增益,以同相运算放大电路和反相放大电路的信号增益。这两种电路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参考地不同。(这里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的,也是看书才明白的,通常将反相输入端称为求和点,而将同相输入端作为参考点,而求和点的电压是变化的,因为对于线性运放电路而言,其反相输入端(求和点)要求其与同相输入端(参考点)的电势绝对相等,尽可能的使求和电压跟踪参考点电压),但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求和点和参考点对实际应用有什么作用?

2、噪声增益的定义:从运放的输出端至其反馈输入端的净反馈衰减系数的倒数,或者说噪声增益是网络传递函数的倒数,噪声增益与大小有关。理想运放的噪声增益是其放大增益的倒数,非理想运放的噪声增益需要增加一个修正系数,G=1/\beta *[1/(1+1/A\beta )]。方框内的称为误差因子,当方框内A趋于无穷大时,方框内部分趋于1。这里所说的经反馈衰减系数和网络传递函数都是指反馈支路的传递函数吗,只有这样理解的话下面两个运算放大电路的噪声增益才是对的?

调节运放的噪声增益和信号增益

同相运放电路的增益为1+R2/R1,反向运放电路的增益为-R2/R1,在这两种情况下运放自身的电压噪声(也就是输入失调电压)都被放大1+R2/R1倍,这说明噪声增益和信号增益不必相等。

分析同相运放和反向运放,由噪声的增益可知,同向运放至其反馈输入端的净反馈系数的倒数,Vout经电阻分压网络反馈至输入端,反馈系数为R1/(R1+R2)*Vout=Vi(传递函数也是Vout/vi=(R1+R2)/R1)。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运放的噪声增益是由任何所不需要的输入信号(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等导致的引起的输出信号偏离理想运放的输出),在经过反馈网络反馈到反馈输入端所引起的误差?

3、运放的噪声,先看运放自身的噪声,运放内部有三个噪声,第一个是电压噪声,主要出现在两个输入端之间,另外两个是电流噪声源,每个输入端各有一个,这三个噪声源基本上互不影响。

运放外部的增益设定电阻引入的约翰逊噪声,所有电阻的约翰逊噪声是\sqrt{4KTBR},电阻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噪声源和电阻串联。

网友:
反相放大电路中,求和点是虚拟的零电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