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信号受到开关管开关的影响?

楼主:
一个三电平I字型的变频器,在测量某一个开关管驱动信号和CE信号的时候,发现CE信号的开通关断会对驱动信号产生影响,如下图所示:

黄色的是驱动信号,绿色的是CE电压,可见在驱动开通和关断的时候有一个上升下降尖峰,在CE电压上升下降的时候也有一个上升下降尖峰,这个尖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开关管开通关断的时候影响驱动电压的稳定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想问一下,是先有什么故障了,才测量测量某一个开关管驱动信号和CE信号的?

还是,没有什么原因,上去就测量开关驱动信号呢?

没有前因后果?

网友A:
IGBT驱动信号确实会受到开关管开关的影响,特别是在开关过程中,驱动信号可能会出现尖峰或波动
随便列5、6种原因都是可能的
你想要那种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是先有什么故障了,才测量测量某一个开关管驱动信号和CE信号的? 还是,没有什么原因,上去就 ...

直接测量开关管的驱动,发展驱动信号就是这样,开通关断有一些过冲,CE开通关断对驱动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GBT驱动信号确实会受到开关管开关的影响,特别是在开关过程中,驱动信号可能会出现尖峰或波动 随便列5、6 ...

都说一说有哪些原因,以及这样的驱动波形是否可以,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一说有哪些原因,以及这样的驱动波形是否可以,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解决办法?

IGBT的开关速度越快,电流和电压的变化率就越高,会有更大的尖峰。都正常

问题现在的三电平I字型的变频器是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三电平I字型变频器中,每个IGBT的开关状态,都影响到整个电路,一般都会在防止上下桥臂的直通,在IGBT驱动信号中设置死区时间,这种变频器都是要精确的驱动信号来协调各个IGBT的开关动作的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可以通过优化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如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和死区时间,和根据负载特点,优化IGBT的驱动信号。

网友:
IGBT的驱动输出应该是对驱动没有直接影响的,不然驱动控制电路就没法做了。

一个可能是管子坏了,另一个是驱动电路的隔离不好了,或者是隔离方面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