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MCU周围的锡块有什么用

楼主:
这是ST公司产品的NUCLEO-64开发板,在PCB上面MCU周围有4个焊锡块,请教各位这些区域作用是什么。

网友:
同问,,等ST的人回复。。

网友A:
芯片焊接定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焊接定位孔?

芯片定位可以使用PIN1脚,应该不用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装B专用

网友:
方便检修时测量信号,这些焊盘是测量仪器的接地端!比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

网友:
还真没咋注意,是不是新出的板子有这个焊盘?

网友:
屏蔽?这样芯片收到的干扰小一点?确实没注意过

网友:
可能是闲的蛋疼,为了引起各位的好奇心

网友:
是不是偷锡焊盘,焊接的时候可以方便一些,不容易焊盘短路

网友:
想不通,也没必要这样做吧

网友:
有点像那种所谓的偷锡焊盘,但是这里又没有从bottom层插到top层的直插器件。难道这个板子生产是先做波峰焊再回流焊吗

网友B:
相对于这个问题,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烧写电路和MCU之间开这么多槽,难道是必要的时候把烧写器掰开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这个问题,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烧写电路和MCU之间开这么多槽,难道是必要的时候把烧写器掰开来用

有没有可能就是两块板子,为了少打样费用,故意用槽连起来的,后期嘉立创已经不允许这样打样了,审核不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就是两块板子,为了少打样费用,故意用槽连起来的,后期嘉立创已经不允许这样打样了,审核不通 ...

嘉立创不是不收拼版费吗,我记得大概15,16年的时候那些黑心板厂是看到板子里有2个独立的电路就收拼版费的

网友:
手焊的时候,可以把多余的锡扫到那4个焊盘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这个问题,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烧写电路和MCU之间开这么多槽,难道是必要的时候把烧写器掰开来用

就是为了以后能掰开来用。不过现在的板子带st-link3就没这么搞了。

想通了。还可以赚一波调试器的钱。

网友:
只有板子的顶层有这四个锡块,不是用来焊接连接器或者插针的引脚?

网友:
这个锡块也有可能是元器件封装中做的GND或者其他电压/引脚焊盘

网友:
这是芯片,安装定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这个问题,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烧写电路和MCU之间开这么多槽,难道是必要的时候把烧写器掰开来用

这是隔离地,单点接地作用相似

网友:
偷锡焊盘,手工焊接,拆焊芯片时,方便拖锡,焊盘不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