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任务1:控制板载炫彩LED,跑马灯点亮和颜色变换

楼主:
大家好,我是郑工,尘世间一个迷途小工程师。

昨天有些事情,没给大家分享第一个任务,今天继续。

任务一是控制WS2812B灯珠,其实就是学习使用neopixel库,需要参考这个网址-->Adafruit CircuitPython NeoPixel — Adafruit CircuitPython NeoPixel Library 1.0 documentation

说白了就是需要知道用的是哪个管教,一共有多少个灯珠,亮度是多少之类的信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初始化做好,其他啥问题没有,下面是我的初始化函数:

pixel_pin = board.NEOPIXEL
num_pixels = 10
ORDER = neopixel.GRB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
    pixel_pin, num_pixels, brightness=0.2, auto_write=False, pixel_order=ORDER
)

然后需要做的就是给pixels赋值颜色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调用pixels.fill()函数,所有灯珠都同一个颜色,另一个是给pixels[i]赋值。

最后就是调用pixels.shows()函数执行操作就新行了。

剩下的就是花里胡哨的跑马灯环节。我自己做了两种循环模式,一种是在RGB三种颜色上渐变,另一种是指定RGB之和为255的情况下渐变。也算是争奇斗艳,花里胡哨了。下面是两个函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琢磨一下,有啥问题跟我沟通沟通哈!

def Wheel2(i, r_in, g_in):
    if i < 0 or i > 10:
        r = g = b = 0
    elif i % 3 == 0:
        r = r_in
        g = g_in
        b = 255 - r - g
    elif i % 3 == 1:
        r = g_in
        b = r_in
        g = 255 - r - b
    else:
        g = r_in
        b = g_in
        r = 255 - b - g
    return (r, g, b)

def rainbow_cycle2():
    dir = True
    for r in range(255):
        start = 0
        stop = 255 - r
        step = 1
        if not dir:
            start = 255 - r
            stop = 0
            step = -1
        for g in range(start, stop, step):
            for i in range(10):
                pixels[i] = Wheel2(i, r, g)
            pixels.show()
            time.sleep(colorFulWaitTime / 50)
        dir = not dir

def wheel(pos):
    if pos < 0 or pos > 768:
        r = g = b = 0
    elif pos < 256:
        r = int(pos)
        g = int(255 - pos)
        b = 0
    elif pos < 512:
        pos -= 256
        r = int(255 - pos)
        g = 0
        b = int(pos)
    else:
        pos -= 512
        r = 0
        g = int(pos)
        b = int(255 - pos)
    return (r, g, b)

def rainbow_cycle():
    for j in range(767):
        for i in range(num_pixels):
            pixel_index = (i * 767 // num_pixels) + j
            pixels[i] = wheel(pixel_index % 767)
        pixels.show()
        time.sleep(colorFulWaitTime)

网友A:
里胡哨的跑马灯环节,,

整个图片或小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胡哨的跑马灯环节,, 整个图片或小视频就完美了

5feb4ad2155d44346b5828f8ffd186b2

简单拍了段,其实也就是简单做一下遍历算法,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