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模块没有任何的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槽型光电开关,只有LED2电源指示灯常亮,我将光耦输出6脚上拉到电源,还是电源指示灯亮,测量光耦开关1脚是1.12v,运放1脚是5v,2角是2.5v,3脚是5v,输出指示灯一直没亮 量了5脚是由5v电压的,请问是设计哪里出了问题?

之前更换一下光耦开关,输出指示灯还会亮的,然后测试程序后,不起作用,现在是输出指示灯不管有没有遮挡,都不亮,还是光耦开关坏掉了?

网友:
原因已找到  已解决了

网友:
槽型光电开关,只有LED2电源指示灯常亮,我将光耦输出6脚上拉到电源,还是电源指示灯亮,测量光耦开关1脚是1.12v,运放1脚是5v,2角是2.5v,3脚是5v,输出指示灯一直没亮 量了5脚是由5v电压的,请问是设计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