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mos输出)的开关速率

楼主:
固态继电器(mos输出)的开关速率是不是很难达到KHz级别呀?
我看数据手册上这类器件的开关时间单位都是ms,也就是说大部分用在Hz级别的情况下?

网友A:
魏德米勒高频固态继电器MOS 5VTTL/24VDC 0,1A

100KHZ

网友:
固态继电器(mos输出)开关频率一般都比较高吧

所说的这两个时间不是开关频率时间

Operate time:

操作时间,指从施加控制信号开始到固态继电器完全闭合所需的时间。

Release time:

释放时间,指从移除控制信号开始到固态继电器完全断开所需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魏德米勒高频固态继电器MOS 5VTTL/24VDC 0,1A 100KHZ

负载是交流的,想用mos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mos输出的固态继电器频率好像都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mos输出)开关频率一般都比较高吧   所说的这两个时间不是开关频率时间 Operate ...

是的,这样的话开关频率时间应该会更慢,Khz级别不容易达到

网友:
固态继电器一般是用在工控电路,取代交流接触器实现无触点通断了。

要高频通断就是直接用MOS管来控制了。

网友:
直销国产PLC工控板简易plcFX1N-14MT可编程控制器大量现货直接拍

用这个深圳出的PLC板,晶体管输出 Y1,Y2输出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0KHz

网友:
厂家还有大功率的MOS管做成的扩大电流的模块,就是PLC板驱动大电流的模块板,就是用现在的工控板了,直接连接就可以,不要自己做电路板,自己焊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