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作为上电缓冲对母线电压的影响?

楼主:
变频器可以使用缓冲电阻或者晶闸管作为上电缓冲电路,如果使用晶闸管作为缓冲电路,那么在缓冲结束后这个晶闸管的驱动信号是一直保持开通还是关闭?

如果使用不可关断的晶闸管,导通到一定程度晶闸管由于擎住效应而自导通,那么在电机快速减速时母线电压会升高,那么此时在母线上末端电压会比首端电压先升高,那么此时已经导通的晶闸管相当于短路,对回馈能量没有影响,这是晶闸管的驱动信号是否存在没有关系。

如果使用可关断的晶闸管,伴随着驱动信号电流逐渐增大晶闸管逐步完全导通,那么在电机快速减速时母线电压会升高,那么此时在母线上末端电压会比首端电压先升高,那么此时已经导通的晶闸管相当于短路,对回馈能量没有影响,但是晶闸管的驱动信号一定要全程存在。

晶闸管关断的条件,不可关断晶闸管完全关断的条件要求其两端电压消失或者完全反偏。可关断晶闸管完全关断的条件要求驱动信号为零甚至是负压。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只能说你的说法没大的问题,因为你是大篇幅抄人家来的

注意下面2点

用不可关断晶闸管作缓冲,缓冲后,该管会一直保持导通状态直到满足关断条件,,,
用可关断晶闸管,缓冲结束后,应撤除或设置驱动信号为关断状态,为的是晶闸管能够及时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说法没大的问题,因为你是大篇幅抄人家来的   注意下面2点 用不可关断晶闸管作缓 ...

可关断为什么要设置驱动信号为关闭状态,运行时一直要有电流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关断为什么要设置驱动信号为关闭状态,运行时一直要有电流流过。

可关断器件是控制栅极电压来控制内部通道开启和关闭的

在栅极电压到一定值时,内部通道打开,电流动,

栅极电压低于阈值时,通道关闭,电流停止流
这不是电子开关的一般道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关断器件是控制栅极电压来控制内部通道开启和关闭的 在栅极电压到一定值时,内部通道打开,电流动, ...

缓冲结束后,应撤除或设置驱动信号为关断状态,为的是晶闸管能够及时关断。

缓冲结束,晶闸管要求一直在主回路中作为回路导通大电流,不应该关断,掉电才关断。一般的缓冲回路比如电阻作为缓冲缓冲结束要旁路掉,但是旁路控制电路要一直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缓冲结束后,应撤除或设置驱动信号为关断状态,为的是晶闸管能够及时关断。 缓冲结束,晶闸管要求一直 ...

搞清楚,这里你所说的晶闸管是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