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个外协做的线,难以直视...........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有个网口卡的网络需要转接一下,人家配的线是带了一个小板,再转到RJ45,这个小板没地方防,所以就做了一根直接转成RJ45的线,让外协做,发回来发现是这个样子

线材很烂不说,压线水平一言难尽,线皮子都没压到端子里,一量,网线的+-好多都短路了,又来不及重新做,只好把别人的线剪下来,一根一根弥接上。

再欣赏一下台湾师傅的工艺

这线做的真是赏心悦目,我拆线的时候没有遇到一点问题,没有一根是敷衍了事的,真是感叹,现在各行各业的混子是不是有点多了???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就想问,线做成这样了,还给钱不?不给钱的话倒也不好说啥,要是付钱了,做成这样的东西,已经不是水平的问题,是做事态度的问题了

网友B:
不屌他?花了钱找外面就做成这样?我估计八成是有关系的,先别吊问问清楚吧

网友C:
这线做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线做成这样了,还给钱不?不给钱的话倒也不好说啥,要是付钱了,做成这样的东西,已经不是水平的问 ...

做线不用付钱 但是买的胶壳和网线要付钱 着一根线算下来还要收3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屌他?花了钱找外面就做成这样?我估计八成是有关系的,先别吊问问清楚吧

说是主要是卖连接器的,可以做线,结果就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线做的一言难尽啊。。

看都不敢看 还给我说是端子压不倒壳里去

网友E:
外协做的线没有要求么

做回来的线要质检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协做的线没有要求么 做回来的线要质检一下的

是要过质检,但是比较急 采购直接给我了

网友B:
32块可见油水有多大啊~而且这压根不重视啊,就实习生捏把捏把给你了也不加固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都不敢看 还给我说是端子压不倒壳里去

把这家拉黑了,以后别合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这家拉黑了,以后别合作了。

跟采购说了 说这家比其他家便宜2-3倍,然后因为是他们的大客户,所以好说话,最后还是让他们做了,就是质检严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块可见油水有多大啊~而且这压根不重视啊,就实习生捏把捏把给你了也不加固下。

跟我说一个工时30算 然后这根线32 做这么个线需要1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采购说了 说这家比其他家便宜2-3倍,然后因为是他们的大客户,所以好说话,最后还是让他们做了,就是质 ...

后面导致产品不稳定那就捡芝麻丢西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导致产品不稳定那就捡芝麻丢西瓜了。

那就和我没关系了 我已经说了这家不太行

网友F:
做个线还用外协?这样的先也不会给钱,自己买把端子钳自己掐也比这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做个线还用外协?这样的先也不会给钱,自己买把端子钳自己掐也比这个好

没端子也没工具,外协是连接器供应商,正好一买可以一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端子也没工具,外协是连接器供应商,正好一买可以一做

公司还是备一点比较好,常用的PH、XH的,不能每一个线都买,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