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板卡】 修复板卡按键

楼主:
一、板卡问题

收到板卡后,看到板卡上的两个按键都损坏。

二、板卡按键修复

2.1、按键部分电路图。

板子上定义了两个按键。一个是复位,一个用户按键。板卡上的用户按键有两个焊盘脱落。复位按键焊盘完好。

2.2、更换按键

网上购买了同规格的按键,开始更换。

更换之前,先来分析下脱落的焊盘连接到什么地方。

寻找最近的焊点进行连接,修复按键功能。

2.2.1、拆掉损坏的按键,吸掉焊盘上的焊锡

2.2.2、焊盘连接点

经过测量,下面焊点和PB08引脚直通

2.2.3、连接焊点到焊盘

2.2.4、补焊焊盘

网友A:
看你接线那里,似乎没有焊盘?

最后是用什么补焊上脱落地方的,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接线那里,似乎没有焊盘? 最后是用什么补焊上脱落地方的,没看明白

应该连走线上了,绿油刮掉就行

网友B:
看样子比介绍的跟严重,之前说只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接线那里,似乎没有焊盘? 最后是用什么补焊上脱落地方的,没看明白

在复位按键下面有个过孔,刮掉绿油,用铜丝和脱落焊盘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比介绍的跟严重,之前说只有一个是坏的

是不是运输中,把另一个按键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运输中,把另一个按键碰掉了。

估计还是第一次的跑还,不过问题都不大,期待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