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适用范围

楼主:
示波器探头一般有如下几种,按是否需要供电分为无源探头和有源探头,无源探头按输入阻抗又分为高阻无源探头和低阻无源探头。

1、高阻无源探头的两个分类,一类是高压探头衰减比可达100:1或1000:1,所以测量范围很大;另一类是1:1的探头,即信号不经衰减就进入示波器。

2、低阻无源探头,又称为传输线探头,要求示波器设置输入阻抗是50Ω,在探头前端串联一个分压电阻,衰减比例有100:1和1000:1。

3、有源探头分为单端有源探头、差分有源探头、电流探头等,有源探头的前端是一个高带宽的放大器,一般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比较高的,因此可以提供比较高的输入阻抗,同时放大器的输出驱动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直接驱动后面50Ω的负载和传输线;但是有源探头的缺点就是电压测量范围有限,从几伏到几百伏,通常探头电压测量范围和带宽成反比。

4、差分有源探头,与普通单端有源探头的区别是前端是一个差分放大器,优点是共模抑制比高,差分探头也分为两类,高带宽的差分探头和高压的差分探头,高带宽的差分探头用于高速信号的测量,但是其输入量程有限其动态范围不超过5V;高耐压的差分探头,适用于对带宽要求不高需要承受较高的高电压输入。

5、三模探头,就是通过探头上的内部切换,可实现差分、单以及共模信号这三种信号的测量。

6、电流探头,有三种方法,取样电阻法,电阻串联在回路分压进而求取电流;霍尔元件法,基于霍尔原理优点是可以进行交直流的测量,缺点在于受制于示波器的底噪,测量小电流能力有限;电磁感应法,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线圈感应产生电流,感生电流流过负载产生电压,优点是带宽和灵敏度都可以做得较高,缺点是难以测量直流和低频交流。

但是这只是一些参数,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测量什么信号例如逆变桥驱动信号应该用什么探头?探头和测两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两个测量点很近会不会有影响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电流探头,有三种方法,取样电阻法,电阻串联在回路分压进而求取电流;霍尔元件法,基于霍尔原理优点是可以进行交直流的测量,缺点在于受制于示波器的底噪,测量小电流能力有限;电磁感应法,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线圈感应产生电流,感生电流流过负载产生电压,优点是带宽和灵敏度都可以做得较高,缺点是难以测量直流和低频交流。

网友:
只用过无源探头,其他的应用场景还没有试过

网友A:
补充一点

在一些高速信号的测试场景中,使用示波器探头时要留意它的带宽和负载电容

比如信号速率达到100Mhz,对应的探头带宽需要大于1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在一些高速信号的测试场景中,使用示波器探头时要留意它的带宽和负载电容 比如信号速率达到 ...

这个我也了解到,如果是100M的方波,带宽其实远大于100M,如果是100M带宽的方波,选用的探头至于应该大于两倍带宽吧。

网友:
 振动台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路与逆变器的电路原理上有很大的相似部分,高压大电流的元件工作状态下测量,用示波器测量高压方波时,低成本的方案就是平板示波器,用耐压1000V的无源探头测量。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