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杂CPU的上电时序

楼主:
最近再看cpu的硬件设计,这里的上电时序一直不是很清楚用什么控比较好,我看有的图用FPGA控,有的用硬件延时控,哪种是比较可靠而且容易的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厂家推荐,还有评估板的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厂家推荐,还有评估板的选用。。

我接触的时候都说上电时序很重要,我就在想 那我用个mos电路把电隔开,这不就是软件的事了吗,最后把时序图扔给软件就好了

网友B:
我做过是用上一级的电源给下一级的电源供电,达到时序要求,或者用上一级电源的POWERGOOD使能下一级的电源,达到时序要求,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是用上一级的电源给下一级的电源供电,达到时序要求,或者用上一级电源的POWERGOOD使能下一级的电源 ...

用PG使能是不是要算一下时间,多少ms到下一级,今天听我同事说,让fpga的同事调一下上电时序,我就很奇怪,cpu是买的模块 直接上12V电就好了,FPGA怎么自己给自己调上电时序叻

网友D:
建议按照参考设计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来设计

单独设计的电源系统很难满足CPU的上下电时序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PG使能是不是要算一下时间,多少ms到下一级,今天听我同事说,让fpga的同事调一下上电时序,我就很奇怪 ...

具体时间要求得看CPU手册里的要求,有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时间要求得看CPU手册里的要求,有时序图

昨天问了下同事 说是fpga是自己给自己调时序的 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按照参考设计提供的电源管理芯片来设计 单独设计的电源系统很难满足CPU的上下电时序要求的

是的 看了一下有专门给cpu供电的芯片

网友:
有些用硬件,有些用软件

网友E:
CPU厂家会推荐配套的PMIC,这个电源芯片会控制各个功能电路的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厂家会推荐配套的PMIC,这个电源芯片会控制各个功能电路的上电时序

这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