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示波器或类似产品可以把300毫秒内的电压波形生成文件以便在电脑上查看完整波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 有没有示波器或类似产品可以把300毫秒内(观察精度是  25us/ 格)的电压波形生成文件以便于在电脑上 查看整个波形,

网友:
可以试下USB逻辑分析仪,直接在电脑上看波形和保存等,有个简单使用的介绍网址,你可以看下:https://blog.csdn.net/qq_16519885/article/details/112463509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的示波器是可以连接电脑进行工作的,直接电脑上储存

网友:
300ms/25us=12000sampls

如果25us一格是指每25us一个采样的话,只要找一个存储深度大于1.2k的示波器就可以,(现在大多都1M以上了)

网友:
当然有,很多存储示波器都支持文件输出,可以离线查看或在PC上再现。

网友:
很多示波器都可以完整的保持原始波形,在电脑上通过配套的软件调整分析波形,比如是德科技,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