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发热严重

楼主:
SVPWM控制的逆变器,现在是10K的载频,但IGBT的温度过度,经常保护,但10K不是很低的频率吗?如果降频可以降低温度,但谐波很大,维持10K载频能在逆变器的电路上加什么能实现软开关呢

网友:
要好好测量一下,评估一下谐波对逆变器输出的影响。

如果谐波过大,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抑制谐波,比如增加滤波器等,难度比较大,,

网友:
一个是IGBT本身有没有问题,二是驱动电压的大小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减小了,驱动波形是不是正常。三是负载有没有接地或短路造成负载变小了很多。四是功率电感检查有没有问题。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现在是10K的载频,但IGBT的温度过度,经常保护

应该是过温保护吧?IGBT的驱动电压,gate driver的驱动电流,死区时间等都会影响功耗,进而影响热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