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导入波形文件的示波器多吗?

楼主:
我最近一直在用一个国产比较大牌的示波器,用了他家还算先进的一款,之前经常有开机检测不到信号或死机的情况,换过一台还是一样。因为功能比较强大价格也很OK,就没再折腾一直在用。昨天测了一组信号,因为比较复杂,就将数据保存到U盘准备以后查看。后来想回看数据时发现设备没有将导出到U盘的数据再导进示波器显示的选项,给厂家打电话说不支持这个功能,以前用泰克的一款很老的示波器都支持波形导入功能,是现在新的示波器很多都不支持这种功能了吗?

网友A:
没用过国产的示波器,这种仪器不敢用国产的

网友B:
没找对吧 导入文件就是csv那种逗号分隔符文件,理论上画图也能够啊。

网友C:
示波器的规格书应该会备注是否支持存储原始波形或者原始波形导入,如果便宜的示波器,基本别指望这些功能

网友D:
波形导出功能都有很多不支持吧,更不要说波形导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形导出功能都有很多不支持吧,更不要说波形导入了

我还以为很多都应该支持呢,以前用过一个泰克比较低端的,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国产的示波器,这种仪器不敢用国产的

国产现在做的很不错了,性价比还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对吧 导入文件就是csv那种逗号分隔符文件,理论上画图也能够啊。

电脑上回看波形和示波器上看的效果不一样,EXCEL这类的工具操作波形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规格书应该会备注是否支持存储原始波形或者原始波形导入,如果便宜的示波器,基本别指望这些功能

厂家说不支持。

网友:
到没注意过这个,只用过CSV导出,感觉软件还是国产示波器做得好,

Yokogawa简直是狗屎一坨 小日本的软件应该从地球上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国产的示波器,这种仪器不敢用国产的

同价位的示波器国产的比国外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