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联USB转485串口前端的小板有什么用?

楼主:
绿联USB转485串口线,前端的PCB小板丢了,想着能不能不用这个PCB小板直接连接上位机和通讯设备,连了好像没什么用,有发送但是没有接收,问客服说不能分开使用这个小板是有作用的,但是没有说是什么作用,请问这个小板是什么作用,在电路中是不是承担一个电平转换的作用,USB协议转485协议,但是不应该在串口线前端的部分做转换吗?

分析一些这个电路小板的作用,如果自己做一个这个转换电路该如何去实现?

网友A:
小板长什么样?图呢?

网友:
通过您的描述,没有这个小板肯定是不行了。

毕竟,之前可以通讯,现在不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长什么样?图呢?

就是前面这个小板,但是转换电路应该是在后面那个大的里面,应该是这个小板有什么转换电路吧。

网友B:
1、可能有个终端阻抗

2、直连的话要确保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能有个终端阻抗 2、直连的话要确保连接的可靠性

如果是阻抗匹配的话应该是首端就要匹配,终端匹配不应该是在末端机器上吗?

网友C:
有可能是USB在前端转了UART 小板上UART转48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USB在前端转了UART 小板上UART转485

可能是吧,但是DB头公头的12脚和前面那个小板的TX、RX用万用表连接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吧,但是DB头公头的12脚和前面那个小板的TX、RX用万用表连接是通的

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u转串没有这个小板的也很多

网友:
应该是电平不一样了,可能没有小板子是RS422,有小板子是 RS485。

RS422为4线制,全双工模式;RS485为两线制,半双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