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wifi中继很鸡肋

楼主:
我最近想搭一个家用的内网文件服务器,测了老路由器传输速率才20Mbit/s。 买了个新的wifi 7路由器回来用,测试的速率最大也就40Mbit/s ,应该是开发板的wifi模块太弱了,就不再考虑无线方式。 然后我看老路由器空闲下来了,把它配置成了wifi中继模式,准备拿回老家用的。

今晚测了一下,wifi源头在五楼的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里,在四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上放着老款的路由器,然后测到下载速度只有大约900KB/s,换算下来是7.2Mbit/s, 差不多是一两个人刷视频的网速。

网友A:
老路由性能只有这么高,做中继意义也不大。可以试试 wifi mesh,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路由性能只有这么高,做中继意义也不大。可以试试 wifi mesh,效果还可以。

可能还是遮挡太多了,原来在一个房间里用的时候网速还能到4-5MB/s的

网友B:
我感觉还是接网线合适,就是走明线丑了点

网友C:
还行啊,总比吃灰强点

怎么设置的呢,我的旧路由上好像没有看到中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行啊,总比吃灰强点 怎么设置的呢,我的旧路由上好像没有看到中继功能

这个功能的开关藏在页面菜单的犄角旮旯里,很隐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接网线合适,就是走明线丑了点

实际还是有线好,电脑网口是千兆的,插上网线之后就能到800-900Mbit/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还是有线好,电脑网口是千兆的,插上网线之后就能到800-900Mbit/s

是的,不过有线也要看网线的类型,我电脑千兆,但是经过路由器有时候就会变百兆。

网友E:
之前我换了千兆宽带,结果有线下载只能到1M,后来发现接口接触不良,酒精擦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换了千兆宽带,结果有线下载只能到1M,后来发现接口接触不良,酒精擦擦就好了

我的这个应该是设备的wifi模块太差了,速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