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为啥一通电灯就会闪一下呢?

楼主:
我使用的LM3409驱动芯片驱动灯珠,12v输入,输出10w,PWM调光,每次一上电就会灯闪一下,然后就正常了,因为这个原因,我设置了一个反相器,初始化直接让PWM为0,但是一上电还是会出现灯闪的原因,然后我修改这两个值,还是没用。奇怪的点在于我把LED驱动模块单独使用,接一个12v电源,然后一个电位器,一通电并没有闪一下,所以是什么原因?电路设计?散热不行?还是电源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A:
拿示波器抓一下上电时那个PWM引脚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抓一下上电时那个PWM引脚的波形

抓过 一通电pwm波形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C:
上电默认是高电平。

待MCU初始化完毕后,才恢复到期望的低电平 ?!

是这样的吗?

网友D:
电路设计的毛病,硬件的问题,是EN脚的毛病。。

网友E:
电路启动瞬间PWM信号并未及时稳定,导致LED短暂点亮。

确保PWM信号在上电瞬间电平正常,

可能需要启动代码中增加延迟一段时间后再启动PWM输出,,可以改变一下代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默认是高电平。 待MCU初始化完毕后,才恢复到期望的低电平 ?! 是这样的吗?

程序上看  目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启动瞬间PWM信号并未及时稳定,导致LED短暂点亮。 确保PWM信号在上电瞬间电平正常, 可能需要启 ...

你说的启动代码加延时说的是在这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的毛病,硬件的问题,是EN脚的毛病。。

设计电路的时候EN引脚 引入了一个1M的下拉电阻

网友F:
LM3409好像有个en腿。

可以在上电时让en无效,上电稳定后让en有效。初始化后再用。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电路的时候EN引脚 引入了一个1M的下拉电阻

换成1K ,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M3409好像有个en腿。 可以在上电时让en无效,上电稳定后让en有效。初始化后再用。看看如何?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G:
单片机引脚上电时的默认电平是高还是低?这种在硬件上增加上/下拉,用于单片机程序初始化完成之前的电平保持

网友:
或者就在芯片的enable引脚增加RC延时,从而调整芯片的使能延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操作?

VIN跟EN中间串联电阻R,EN对地接电容C。上电瞬间VIN通过电阻R对C充电,充电时间也就是LM3409的使能启动时间可以通过调整RC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引脚上电时的默认电平是高还是低?这种在硬件上增加上/下拉,用于单片机程序初始化完成之前的电平保 ...

目前程序上设计的PWM上电默认的电平为高电平,就是我求助那里发的图片当中,设计的是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并且我在EN引脚那边设计了一个1M的下拉电阻,然后测试将Pulse和OCPolarity这两个值改为0,LOW ;0,HIGH;100,LOW;100,HIGH;这4个情况 出现的都是一样的,一通电灯就会闪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抓波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目前程序上设计的PWM上电默认的电平为高电平,就是我求助那里发的图片当中,设计的是  sConfigOC.Pu ...

搞个类似反向的器电路加到PA11(你的好像是标的PA111)和en之间

比如npn的三极管PA11为高的时候en为低 PA11为低的时候en为高。

因为上电cpu的PA11为高。所以就在上电时候芯片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程序上设计的PWM上电默认的电平为高电平,就是我求助那里发的图片当中,设计的是  sConfigOC.Pu ...

没有细看规格书,不确定上电瞬间PGATE是什么电平。要么在Q2 PMOS  的 1 和 2引脚之间接一个电阻先试一下,也就是上电瞬间关断PMOS。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先放下单片机程序,通过硬件的方式实现单片机程序初始化完成之前先关断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抓过 一通电pwm波形就是一条直线

那应该是电路导致的这个现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目前程序上设计的PWM上电默认的电平为高电平,就是我求助那里发的图片当中,设计的是  sConfigOC.Pu ...

我刚刚尝试一下RC电路,但是一通电还是会闪,很奇怪 一模一样的电路,LED驱动模块单独供电,EN端接了电位器,我一通电,并没有闪的情况;但是我接到MCU,pwm调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尝试一下RC电路,但是一通电还是会闪,很奇怪 一模一样的电路,LED驱动模块单独供电,EN端接 ...

使用多个通道,同时抓一下上电时的波形,发上来大家看看。

CH1: VIN

CH2: PA111 (MCU PWM)

CH3: V_PGATE

CH4: P2_PIN1

网友:
你这估计得在硬件上加一下初始化状态,有可能功率太大硬件比软件反应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搞个类似反向的器电路加到PA11(你的好像是标的PA111)和en之间  比如npn的三极管PA11为高的时 ...

我的PA111接的是反相器,因为一上电就闪,所以我利用一个反相器来致使一上电就闪的情况,但是目前我加了反相器还是会一上电就闪,然后我也尝试在驱动器的EN引脚这里改成RC延时的,但是也是不可以的,还是一上电就闪

网友F:
把PA111和芯片u5之间断开  u5的en用个按键使能 看会不会闪,如果不闪 那就是PA111引起的,如果闪那从u5 电源等方面考虑。 这样分段来找找问题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把PA111和芯片u5之间断开  u5的en用个按键使能 看会不会闪,如果不闪 那就是PA111引起的,如果闪那从u ...

我之前测试过  将EN端不接MCU的PWM引脚, 直接接一个电位器,模拟调光,通上电是不会闪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测试过  将EN端不接MCU的PWM引脚, 直接接一个电位器,模拟调光,通上电是不会闪一下的

那你再用示波器或者什么测PA111在上电时(cpu 控制之前)有没有跳变。如果有跳变就想法让它不跳变。 比如搞个与门 上电时与门的一个输入腿用rc电路让它为低(en输出就会为低),上电过阵子该腿为高(释放控制)。然后上电时en就会为低,上电后一阵子由PA111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使用多个通道,同时抓一下上电时的波形,发上来大家看看。 CH1: VIN CH2: PA111 (MCU PWM) CH3: ...

PWM波形是一条直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WM波形是一条直线

主要看电平是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电平是高是低。

低

网友F:
可能测不到。试下28楼的办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测不到。试下28楼的办法看看。

我重新示波器测试一下PWM的波形,一上电有一个电平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VIN跟EN中间串联电阻R,EN对地接电容C。上电瞬间VIN通过电阻R对C充电,充电时间也就是LM3409的使能启动时 ...

上电瞬间抓到的EN引脚的波形,然后测试过将EN的下拉电阻改为1K, 10k,还是有灯闪,然后也将输入端再焊接一个10uF,测试还是不行,然后测试再EN端接RC延时电路 ,也不行,求助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抓到的EN引脚的波形,然后测试过将EN的下拉电阻改为1K, 10k,还是有灯闪,然后也将输入端再焊接 ...

你这个下拉没用,直接在上面加rc也没用,去不掉这个波形,直接用个与门 试一下。 这里是5V的 3.3V的你自己找一下对应的与门 rc可以相应调整 实验的话你可以随便找与门搭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测试过  将EN端不接MCU的PWM引脚, 直接接一个电位器,模拟调光,通上电是不会闪一下的

这么看来就是EN引脚导致的问题。先确定EN的原理图和PCB接法是否准确。如果MCU初始化之前已经硬件将EN拉低,不应该会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看来就是EN引脚导致的问题。先确定EN的原理图和PCB接法是否准确。如果MCU初始化之前已经硬件将EN拉低 ...

个人觉得实验没有做完,不能直接将原因归结为EN的误动作导致LED上电会闪一下

至少要看一下EN和LED输出的时序关系

如果真的是的EN的原因导致(EN比LED输出早一点拉高)

那么要检查MCU的端口是不是没有配置正确,在初始化的时候应该是高阻态,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请问题主最后解决了吗?是用的什么方法呀

网友:
请问题主最后解决了吗?是用的什么方法?能否把解决问题的步骤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PA111接的是反相器,因为一上电就闪,所以我利用一个反相器来致使一上电就闪的情况,但是目前我加了 ...

EN脚不串电阻只加下拉,有个屁用。